[問題求助] 門口機 的喇叭無聲

楼主(2023-08-19):
老式公寓的門口機為 銘陽牌, 電路板型號 MY-02A, 功能正常, 但就是門口機的喇叭沒有聲音:樓下按門鈴時沒有聲音(但樓上門鈴會響), 與樓上對講時也沒有聲音(樓上對講機話筒聽的到樓下 但無法發話)。

門口機的喇叭已自行更換, 原來的是 32歐姆 0.3w, 新的是 8歐姆 0.5w(再串聯一個 24歐姆的電阻), 但是問題依舊。

使用電錶測量樓上對講機的直流電壓, 在話筒掛著時,
紅色探針接[R], 黑色探針接[-], 電壓 14.8V;
紅色探針接[T], 黑色探針接[-], 電壓只有 0.2V

使用電錶測量門口機的直流電壓, 將[R]上的電線移除,
紅色探針接[R], 黑色探針接[-], 電壓為負值。

請問這樣是線路的問題?還是門口機電路板的問題?謝謝

网友A:
依個人的經驗,提供您參考:
一般門口的對講機,應該只是沒手持話筒,而採擴音喇叭發聲,
因此可以先找台話機,照著接線,用以確認是否為線路問題,或是門口機的問題,
如果話機作動皆正常,便可確定門口機的問題,再針對門口機維修或更換。

另外,喇叭的阻抗並非電阻,
原來32歐姆的喇叭, 並不能用 8歐姆喇叭再串聯一個 24歐姆的電阻來取代,
都自己要試著DIY,買一顆銅規格喇叭(32歐姆)試試,或許能有不同的體驗!

同為電子愛好者,我也是喜歡享受維修成功時帶來的喜悅,而不是它的價格……
共勉!

以上淺見提供參考!

网友B:
公寓對講機 故障常見狀況         來源:禾順數位科技
https://www.hs-cctv.com.tw/mico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個人的經驗,提供您參考:
一般門口的對講機,應該只是沒手持話筒,而採擴音喇叭發聲,
因此可以先找台話 ...

謝謝 K大 的回覆,

之前嘗試將室內對講機拿到樓下與門口機接線測試, 但不知何故, 有點問題, 也許是接線有誤..

後來使用電錶測量 室內對講機, 發現麥克風的電阻異常的高, 猜想應該是麥克風故障, 拆下後發現應為已淘汰的 碳精式麥克風(如圖), 而不是目前常見的 電容式麥克風。目前只能買到 電容式麥克風, 而碳精式麥克風與電容式麥克風並不相容..
可能的話, 想先修復室內對講機的麥克風, 接下來再看看是 門口機的問題還是線路的問題 造成門口機的喇叭不能發聲..

老舊門口機的喇叭多為 32歐姆, 現在電子材料行(光華)找到的多為 8歐姆。
網路上看到有人也是用 8歐姆喇叭再串一個電阻來取代, 不過後來再仔細看了下, 用電阻上的色環判斷, 實際使用的應是 10歐姆電阻。自己使用 24歐姆的電阻, 單純是自己自作聰明, 想說 32-8=24  ><

「喜歡享受維修成功時帶來的喜悅,而不是它的價格……」
不能同意更多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寓對講機 故障常見狀況         來源:禾順數位科技
https://www.hs-cctv.com.tw/micool/

謝謝 S大 的回覆,

弱電通的影片之前就有看過, 幫助很大, 也因為該影片, 才會去用電錶測量 室內對講機上接點的直流電壓,
但是發現了問題, 自己卻無法解決  ><

補充內容 (2023-8-29 12:33 AM):
《實用家庭電器修護(上)》
這本書也有幫助,內有"電鎖對講機"一章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 K大 的回覆,

之前嘗試將室內對講機拿到樓下與門口機接線測試, 但不知何故, 有點問題, 也許是接線 ...

補圖

室內對講機的碳精式麥克風
應該算是古董了
買不到,無法更換

楼主:
碳精式麥克風

网友:
不是我在馬後炮,如果早幾個月提問,grefoom的倉庫清完前一定有你要的東西。

如果你的問題是買不到32Ω的喇叭,其實那倒不是難事,不過你先確定它是不是真的壞了?例如用電表Ω檔看有無導通?有的時候是線斷了而已,重接上就好了。
在台灣買不到32Ω小喇叭可到大陸買,那裡很多隨便找一個40mm的。

网友C:
不是問喇叭嗎?怎麼又變成碳精式麥克風?我是不是跑錯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問喇叭嗎?怎麼又變成碳精式麥克風?我是不是跑錯間了~~

謝謝 wish 管理員的回覆

原來,32歐姆 40mm 的喇叭 對岸買得到!
不過搜尋了下,也是買不到 碳精式麥克風。

我主要是 門口機喇叭的問題,有兩個面向:
1. 門口機前按門鈴時,門口機的喇叭不會響
2. 門口機與室內對講機通話時,門口機的喇叭沒有聲音

後來發現自己室內對講機的麥克風也有問題,而現在碳精式麥克風已買不到,
所以,
若能夠DIY修復到「樓下按門鈴時 門口機的喇叭會響」,也是很滿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 wish 管理員的回覆

原來,32歐姆 40mm 的喇叭 對岸買得到!

我是沒有修過大門對講機,不過你搜尋"麥克風"關鍵字若沒有你要的東西,你試著搜尋"電話 受話器"或"電話 送話器"看看是否有你要的東西?
如果有舊電話拆開話筒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 wish 管理員的回覆

原來,32歐姆 40mm 的喇叭 對岸買得到!

當初沒回這篇,因為照片拍得太難辨認,
(怎麼電路板拍斜的?)

認真回一下,
請問是如何判斷原喇叭故障?
原喇叭量得到32歐姆阻抗嗎?
(如量得到32歐姆,表示喇叭沒壞)

用8歐姆喇叭,串聯24歐姆電阻,
那聲音會變得很小聲,
(聲音是電壓訊號,串聯電阻,大部分電壓會落在電阻上)

直接用8歐姆喇叭接上亦可,
但聲音會變得很大聲,或聲音太大喇叭燒掉,(功率=V^2/R,R變小,功率變大)
或破音(驅動電流不夠大,波形失真),

碳精式麥克風幫不上忙,拍賣找看有無古董電話來拆,
難道不能直接換個室內機? 應該通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沒有修過大門對講機,不過你搜尋"麥克風"關鍵字若沒有你要的東西,你試著搜尋"電話 受話器"或"電話  ...

淘寶上沒找到碳精式麥克風
會留意 舊電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當初沒回這篇,因為照片拍得太難辨認,
(怎麼電路板拍斜的?)

謝謝 j大 提供麥克風的知識!

先補圖
舊喇叭(32歐姆 0.3W)
量不到電阻(OL), 應該是斷路了

新喇叭(8歐姆 0.5W)串聯 24歐姆電阻

有看到 pmerw 於 2011-5-8 分享 門口機喇叭維修的實例

他也是使用 8歐姆喇叭 再串聯 一個電阻, 看電阻的色環, 猜測是 10歐姆。

若之後門口機的喇叭可以發聲, 但是聲音太小, 可能再將電阻換成 10歐姆, 或是上淘寶買 32歐姆的喇叭。

會考慮直接換個室內對講機 來解決 碳精式麥克風的問題。

网友D:
喇叭阻抗OL,的確是壞了,
門口機換了喇叭還是沒聲音?

門口喇叭的驅動電路是你第2張照片右下的LM386,

LM386規格書如下:
https://www.ti.com/lit/ds/symlink/lm386.pdf
請查閱第3,8頁,
檢查第6腳Vs(電源),第4腳(地),兩者跨壓是否正常?
檢查第2,3腳輸入是否斷線,是否有經過電容耦合?
檢查第5腳輸出是否斷線,是否有經過電容耦合?

若有經過耦合電容,就嘗試換新電容,
耦合電容故障,會造成音頻訊號無法輸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寶上沒找到碳精式麥克風
會留意 舊電話

碳精式麥克風是學電子的人在說的,有的賣家搞不好比你還外行也有,例如烏骨雞學姐就是,找東西有時要用通俗的名稱來找,對如對講機講話的話筒以前都講托咪或托咪阿,我以前比較常聽到的是碳粒麥克風,做弱電的都是喂..某某人,把話筒的受話器換一個看看,我也沒有聽過有拉電話線的技師說碳精麥克風。
我是不知道現在新電話是用那一種麥克風了,以前的電話幾乎都是碳粒受話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精式麥克風是學電子的人在說的,有的賣家搞不好比你還外行也有,例如烏骨雞學姐就是,找東西有時要用通 ...

有使用 w大 的關鍵字搜尋
找到 SD-150
看起來有像,但是搞不清楚是 送話器麥克風 還是 受話器喇叭
詢問賣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喇叭阻抗OL,的確是壞了,
門口機換了喇叭還是沒聲音?

弱弱的問一下..

請問LM386
接腳量電壓,是不是要量 直流電壓?
看是否斷線,是不是使用蜂鳴檔,分別量 接腳2與5、接腳3與5 ?

還有就是,耦合電容 是哪一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使用 w大 的關鍵字搜尋
找到 SD-150
看起來有像,但是搞不清楚是 送話器麥克風 還是 受話器喇叭

其實我的意思只是"搜尋"的思維或技巧,用專業人才懂的單字不見得找的到想要的東西而已。

還有就是電解電容就那幾個,它們是有使用時數的,既然都拆開了就順手換一換吧!

网友E:
直接用一個喇叭替代麥克風, WALKIETALKIE 都這樣的
或許你的也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弱弱的問一下..

請問LM386

這篇先仔細看,再繼續偵錯,
http://electronmania.blogspot.com/2016/10/blog-post.html
(看完這篇,會發現室內機不是通用,
有分交流24V和直流12V兩種,買錯就不能用。)

拍賣上的老式座機電話,應是碳精話筒,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226615252195
但這東西應該不容易壞,先查線路吧,

Q1.請問LM386
接腳量電壓,是不是要量 直流電壓?
A1:是,量 直流電壓。

Q2.看是否斷線,是不是使用蜂鳴檔,分別量 接腳2與5、接腳3與5 ?
A2: 不是,正確是要看PCB走線,
肉眼判斷接腳2、3、5分別接至哪兒,
再用蜂鳴檔看走線兩端是否腐蝕斷線,

Q3.耦合電容 是哪一顆?
A3: 這要拍PCB背面才知道,

以上Q2,Q3,如果無法自行判斷,
可以拍一下PCB背面照面,讓大家看是否腐蝕斷線,

另外,也可像wish所說,全部電容換新,
這機子有多久了? 如果有10年,建議先換新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我的意思只是"搜尋"的思維或技巧,用專業人才懂的單字不見得找的到想要的東西而已。

還有就是電解電 ...

自己烙鐵生手 ><, 有餘裕再來將電解電容全部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一個喇叭替代麥克風, WALKIETALKIE 都這樣的
或許你的也行

謝謝 x大
應該是有 喇叭與麥克風兩用的, 但要確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篇先仔細看,再繼續偵錯,
http://electronmania.blogspot.com/2016/10/blog-post.html
(看完這篇,會 ...

請問 j大, 下圖中, 接腳5 與 喇叭 中間的電容是不是就 耦合電容?

(我門口機的T 到 室內對講機的R 為 黃線;門口機的R 到 室內對講機的T 為 白線。)

electronmania 這篇之前看過, 剛複習了下,
該文提到, 在門口機按門鈴時, 訊號會先經 黃線 到樓上對講機(門鈴響), 再經由白線回到門口機(門口機喇叭有回饋響鈴)

我的狀況是
對講時, 門口機的喇叭沒有聲音, 且,
按門鈴時(自己的與鄰居的), 門口機的喇叭也無回饋響鈴。

此外, 在更換門口機喇叭的之前與之後, 都有注意到 室內對講機的 [T]與[-] 之間的直流電壓不正常 < 1V
猜想可能就是因為這條白色線電壓異常, 造成門口機的喇叭沒有聲音。

露天上的老式電話 真古色古香 ^^

門口機對講機 應該用了超過20年。自己烙鐵生手 ><, 有餘裕再來將電容全部換新。

補充內容 (2023-9-4 08:54 AM):
更正:
在門口機按門鈴時, 訊號會先經 門鈴線B 到樓上對講機(門鈴響), 再經由白線回到門口機(門口機喇叭有回饋響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 j大, 下圖中, 接腳5 與 喇叭 中間的電容是不是就 耦合電容?

你圈選的電容是LM386輸出端耦合電容,
正確,

對講機的接線說明都只有英文代號,

根據類比電路命名慣例,
T,應是transmit,發射,
R,應是receive,接收,

"門口機的喇叭沒有聲音:樓下按門鈴時沒有聲音(但樓上門鈴會響), 與樓上對講時也沒有聲音(樓上對講機話筒聽的到樓下 但無法發話)。

使用電錶測量樓上對講機的直流電壓, 在話筒掛著時,
紅色探針接[R], 黑色探針接[-], 電壓 14.8V;
紅色探針接[T], 黑色探針接[-], 電壓只有 0.2V"

T、R應都是小訊號交流波形,

"樓上對講機話筒聽的到樓下"
表示R線正常 (R是室內機"接收"門口機),
T是室內機"發射"至門口機),

你的話筒是掛著,表示沒有發射聲音訊號,
T電壓只有 0.2V,正常,

可以拿起話筒,再量一次T,直流電壓=?

直流電壓檔,量門口機LM386電壓,
(先拿起家中室內機話筒,假裝有室內機送聲音訊號,)
紅筆pin 6,黑筆pin 4,電壓值=? (4~18V為正常)
紅筆pin 2,黑筆pin 4,電壓值=?
紅筆pin 3,黑筆pin 4,電壓值=?
紅筆,黑筆,量測"喇叭+電阻"兩端電壓,電壓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圈選的電容是LM386輸出端耦合電容,
正確,

j大 誤會了..

我的黃色電線連結 門口機的T 到 室內對講機的R
室內對講機的 [R]與[-] 間的直流電壓為 14.8V
樓上對講機可以聽到門口機麥克風的收音
表示黃色電線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是 我的白色電線
我的白色電線連結 門口機的R 到 室內對講機的T
室內對講機的 [T]與[-] 間的直流電壓只有 0.2V
樓上樓下對講時 或 門口機按門鈴時門口機喇叭的回饋響鈴 似乎都需經過白色電線
可能是因為白色電線有問題,造成門口機的喇叭無法發聲。

颱風天,門口機的測量值晚點再補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T大 誤會了..

我的黃色電線連結 門口機的T 到 室內對講機的R

終於看懂你的提問,
照片是門口機,第一段量測數據是室內機,
誰是T大? 叫他出來面對 XD

我已修改前面內文,請再看一次要量的數據,
3Q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話筒是掛著,表示沒有發射聲音訊號,
T電壓只有 0.2V,正常,

可以拿起話筒,再量一次T,直流電壓=?

根據 弱電通測試明谷對講機的影片
https://youtu.be/n-X9EhQSdIs?t=418
室內對講機在話筒掛著時,對講機的 [T]與[-]、[R]與[-] 應該都有DC12左右的電壓,我的是DC14(可能因為不同牌子)。
之前有試過,將話筒拿起來時,電壓會降低,猜測因為接地緣故?
也就是說,對講機麥克風的[T]電壓會變得更小喔

這是之前換喇叭時拍的電路板背面照,部分被喇叭遮住,看起來有腐蝕
打算用 牙刷+無水酒精 清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根據 弱電通測試明谷對講機的影片
https://youtu.be/n-X9EhQSdIs?t=418
室內對講機在話筒掛著時,對講機 ...

找到這篇前人debug成功的電路圖,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7702&pid=906240

所有室內機的供電都是來自於室外門口機的電源,
這邊有他量測室內機電壓值,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7702&pid=906101

我還是沒看懂他的室內機T電源來源? (但人家最後完修了)
看來這電路就用了很多耦合電容,

無腦修法,
先量LM386有無電源,有電源的話,ZD1就沒問題,
電容全換,其他有可能壞的就是A1015,
板子零件就這麼少,不要把板子焊壞就能修好,

沒烙鐵工具的話,可買這個,
不貴,絕對夠日常使用,
https://reurl.cc/ZWRppQ

另外,你的門口機電路板背面是電容式麥克風,
如果電板路接線和前人一模一樣,
那室內機搞不好可直上電容式麥克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這篇前人debug成功的電路圖,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77 ...

真巧!
這篇[HappyMaChi] 我也看過,
問題也是 門口機喇叭聽不到樓上話筒聲音,但不知道他 門口機按門鈴時門口機的喇叭有無回饋響鈴
不過,我非本科,很多地方有看沒懂,也看不懂電路圖。

他門口機的外觀與我的類似,但裡面的電路板不同。
他找出來的原因是 有鄰居在門口機旁又加裝一台俞氏牌門口機(1#的第二張圖),然後什麼 二極體接半波整流接反(62#)...

他量測的室內機電壓值我有注意到,他的機器 直流部分跑DC12V, 我的是DC14V

真巧!
我的烙鐵就是這支,也是相同賣家,幾個月前才買來給電子鍋更換鋰電池用,
門口機的喇叭就是用這支烙鐵換的,
但我手拙,一個焊點要搞很久,也怕把電路板焊壞 XD

算了下,我門口機上的電解電容(應該藍色的都是吧?),一共八個,
會先測量LM386,之後再評估看看 是否有能力自行更換

我的門口機用 電容式麥克風,
但室內對講機話筒用 碳粉式的喇叭與麥克風,
好像是不能更換不同種類的..
但若真找不到碳粉式麥克風的話,也許可以試試。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巧!
這篇[HappyMaChi] 我也看過,
問題也是 門口機喇叭聽不到樓上話筒聲音,但不知道他 門口機按門鈴 ...

回饋響鈴電路,在前面這篇就有,
"為什麼客人在樓下按鈴時,客人也聽得到小小的響鈴聲?"
http://electronmania.blogspot.com/2016/10/blog-post.html
原理就是在樓上響鈴電路用電容耦合響鈴訊號,送至門口機,

你的電路板上電解電容藍色的都是,正確,

焊接、解焊時,用牙籤在焊點塗上一點助焊劑,
可有效幫助融錫,youtube教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6Lniq5W_zo
烙鐵溫度不要太高,夠融錫即可,
焊完後,烙鐵要用錫包覆,避免烙鐵頭氧化,

焊好後,要用洗板水+牙刷把電路板殘餘助焊劑刷乾淨,
洗板水推薦異丙醇,(無水酒精亦可,但效果遠不如異丙醇)
(牙刷被助焊劑弄髒後,再把牙刷噴上洗板水,
用擦手紙把牙刷吸淨)

如真沒法自己換,可詢問所在地的電子材料行,
尋求代工焊接,(不然就上來徵求付費代工,總有辦法)

對講機看來,門口機和室內機是完整系統,
如有部室內機接線錯誤,就會造成系統故障,
要排除是否有室內機接錯,就是只用一部室內機在門口直接,

先把接線在紙上、照片上畫好,
以免手忙腳亂,加油!

補充內容 (2023-9-3 09:00 PM):
我在思考為什麼無法釐清門口機or線路所造成的故障?
這只需一部正常室內機,直通門口機,
但又懷疑自家室內機麥克風異常?

又想到怎麼會懷疑麥克...

网友:
我在思考為什麼無法釐清門口機or線路所造成的故障?
這只需一部正常室內機,直通門口機,
但懷疑自家室內機麥克風異常?

又想到怎會懷疑麥克風異常?

"電錶測量 室內對講機, 發現麥克風的電阻異常的高, 猜想應該是麥克風故障"

有無可能,你這室內機根本就是"電容式麥克風"?
(前人debug的線路圖中,門口機和室內機是完全一樣電容式麥克風線路,
這對廠商來說設計也最方便,電路就是複製貼上,)

是你看外型以為它是"碳精式麥克風",

若是"電容式麥克風",它的直流阻抗就是超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饋響鈴電路,在前面這篇就有,
"為什麼客人在樓下按鈴時,客人也聽得到小小的響鈴聲?"
http://electro ...

謝謝 j大 的資訊與鼓勵

LM386 的電壓部分,
我測得的電壓都是 mV,(我測晶片正面的接腳,而不是背面的焊點,應該沒差吧?)
還有就是我測試時並未將室內對講機的話筒拿起來,想說對講機的麥克風也有問題。

(我門口機的T 到 室內對講機的R 為 黃線;門口機的R 到 室內對講機的T 為 白線)
搞了很久,雖然沒有解決門口機喇叭無聲的狀況,但是已經可以回答我一開始提出的問題:
白色線在室內對講機處 測得的電壓異常,是 門口機電路板的問題 還是 白色線路本身的問題?

我門口機對講機系統的白色線負責 室內對講機的麥克風 到 門口機的喇叭 這段,門口機的喇叭無聲,可能的原因是
1. 門口機喇叭相關零件的問題
2. 白色線路問題
3. 對講機麥克風相關零件的問題

已確定 3有問題,想瞭解是否 1與2 也有問題,

我的做法是將 白線與黃線 對調,也就是將白色線改連接 門口機的麥克風 到 對講機的喇叭,結果 對講機喇叭還是可以聽到門口機麥克風的聲音,表示白色線路正常!

因為對講機是被動元件,而白色線路正常,因此可以推論:白色線電壓異常現象是 源頭門口機電路板的問題。

門口機電路板正面

門口機電路板背面

w大 提到:電解電容有使用時數,而這套系統使用應該有20~30年。電路板上共有九個電容,其中八個 C2~C9 為電解電容,下圖在電路板背面標示出所有電容的編號
(C2 好像就是之前提到的耦合電容)

使用電錶測量,C4, C6, C7 似乎有漏電問題,
嘗試更換,但是搞了半天,一個焊點也無法解焊 ><

目前狀況大致如此,
上網看了些焊接教學,可能在購入不鏽鋼空心針之後,會再試試..

還有,對講機碳精式麥克風部分,
賣場有看到 SD-150,不過經詢問賣家,是喇叭不是麥克風。
因此,對講機部分 應該只能換新而無法修復。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 j大 的資訊與鼓勵

LM386 的電壓部分,

單層板不用不銹鋼空心針吧!無法解焊是因為表面太髒,刮一刮加一點焊錫應該就可以解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單層板不用不銹鋼空心針吧!無法解焊是因為表面太髒,刮一刮加一點焊錫應該就可以解焊了。 ...

謝謝 b大 的建議!
我會再試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 j大 的資訊與鼓勵

LM386 的電壓部分,

說真的,我從沒用過空心針,解焊時,要同時把有鉛錫絲和烙鐵靠近焊點,讓舊焊點融上新錫,

適量在焊點塗上一點助焊劑,再用烙鐵加熱焊點融錫,反覆在電容兩腳重複此動作,輪流一點一點抽出電容兩腳,最後就可抽出整顆電容。

抽出電容後,貫孔會被銲錫堵塞,此時用牙籤在背面戳,正面則用烙鐵加熱孔上的銲錫,牙籤就可穿過貫孔。移開烙鐵,再移開牙籤,就可得到貫穿的電容焊接點!

新電容就可輕鬆放入貫孔,進行焊接。

网友G:
幫補充一下36樓重點
解焊時,要同時把有鉛錫絲和烙鐵靠近焊點,讓舊焊點融上新錫

就是用新的焊錫去堆原來的焊點,
再把融掉的錫吸掉,
再堆新的,
直到解焊成功.

記得用不環保的有鉛焊錫.

网友:
這個是很傳統對講機,有基礎電學更換零件都很好處理。
只有兩個放大電路,1.麥克風晶體訊號放大2.喇叭由IC放大,外加供電與磁簧開關,還有視分機多寡而增減。

按電鈴分機有聲,主機喇叭卻無響鈴,就確定主機板L2端至喇叭 ,更ˋ不用講分機回應主機啦叭無聲,LM386放大電路前後做檢查,二極體/IC/電容/電阻/變壓器/喇叭/音頻....等,看哪個故障,沒有幾個組件只要基礎電學檢測都很好修,問題已經整體縮到6/1以下了,竟然用猜的......猜猜我是誰還是換誰做鬼....超級托屎練連續劇.....。 很納悶32歐姆喇叭如何買不到! 鬼扯蝦米鯨麥克風,手持聽筒,更不用說對獎主機麥克風就在啦叭旁邊,然後他就(小麥)說大哥偶是無辜的,樓上的(阿爹話筒)都有聽到,只有大哥(啦叭)沒聽到.......偶還可繼續瞎編劇情.....

搞得全面皆敵,都有問題,不壞也難,還不如重組一個或更新接收發射音頻主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說真的,我從沒用過空心針,解焊時,要同時把有鉛錫絲和烙鐵靠近焊點,讓舊焊點融上新錫,

適量在焊點塗 ...

謝謝 j大 分享解焊的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幫補充一下36樓重點

就是用新的焊錫去堆原來的焊點,

我有注意到 解焊時:
舊焊點加新錫 -> 熔錫 -> 吸錫
舊焊點加新錫 -> 熔錫 -> 吸錫
.
.
.

應該是一個重複的過程, 不是只需一個回合就可以搞定。

謝謝 v大 提醒!

楼主:
外行人diy維修電路板, 就是有運氣的成分在。

門口機的喇叭無聲, 一開始以為 自行換個喇叭就可以解決, 結果問題依舊, 因此來這裡提問求助。

當然自己也有做功課, 目前鎖定電路板上的電容, 期待換新電容後可以順利解決門口機的部分。

楼主(2023-09-20):
引用 网友D:
這篇先仔細看,再繼續偵錯,
http://electronmania.blogspot.com/2016/10/blog-post.html
(看完這篇,會 ...

舊電解電容的接腳鏽蝕嚴重,有的一碰就斷,或者是解焊時一小截斷在貫孔中,需要用尖嘴鉗拔或使用尖物戳出,
好不容易將電路板上的電解電容全部換新,
運氣不好,問題依舊,門口機喇叭還是沒有聲音。

接下來,繼續檢查電路板,
先看電阻,
可能也是因為接腳鏽蝕的緣故,正面測量接腳量不到穩定歐姆值,只能在電路板背面測量焊點,
發現電阻部分大致沒有問題。

再來檢查 j大 提到的 電路板斷線,
之前沒想到這個可能,也不知道要如何測量..
做了下功課,測量結果發現:電路板兩側各有一段線路斷掉,
一段是 LM386 接地處、一段是 [R] 接點前,
(圖中紫色線)
使用 0.5mm 單芯線修補,
但問題依舊...

再來檢查 LM386,
發現接法與一般的不同,
一般是 pin2與4 接地、pin3 接音源;
我的是 pin3與4 接地、pin2 接音源。
使用電錶測量,pin2與4 短路(26歐姆)
懷疑是 LM386 的問題,
但是將其拆下才發現 pin2與4 並沒有短路(但阻值 166K歐姆,新買的LM386只有 54K),
實際短路的是旁邊的元件
好像是 音頻變壓器?
有四個接腳,其中,靠近 LM386 的兩個接腳焊點阻值只有 26歐姆,
(下圖紅圈)
請問是不是 這元件故障?

目前已更新 LM386,但狀況依舊(按門口機門鈴 門口機喇叭沒有回饋響鈴)
請問是否還有其他可能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舊電解電容的接腳鏽蝕嚴重,有的一碰就斷,或者是解焊時一小截斷在貫孔中,需要用尖嘴鉗拔或使用尖物戳出 ...

先把 LM386 的電源(D1)電壓量出來  可能是我沒注意...往前查你的回覆看不到  你有量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 LM386 的電源(D1)電壓量出來  可能是我沒注意...往前查你的回覆看不到  你有量它

測量了,看起來有問題

電錶轉 直流電壓檔,量門口機 LM386 電壓,
(有先拿起室內機話筒,話筒聽得見樓下的聲音)

紅筆pin 6,黑筆pin 4,電壓值= -60 mV
紅筆pin 2,黑筆pin 4,電壓值= 0
紅筆,黑筆,量測 "喇叭+電阻" 兩個焊點,電壓值= 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測量了,看起來有問題

電錶轉 直流電壓檔,量門口機 LM386 電壓,

紅筆pin 6,黑筆pin 4,電壓值= -60 mV

PIN 6 電源供應 出問題被消失了呀  隨便都得4~12V吧
你依序看看是就下面幾項
(1) 螺絲鎖點[+]
(2) R2  斷路
(3) D1  稽那穩壓二極體 短路
(4) PIN 4 修補的白線一直到螺絲鎖點[-] 沒處理好

网友H:
已經蓋到45樓了
還沒修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已經蓋到45樓了
還沒修好嗎?

之前這棟蓋到 66樓 XD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70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 6 電源供應 出問題被消失了呀  隨便都得4~12V吧
你依序看看是就下面幾項
(1) 螺絲鎖點[+]

謝謝 S大 的回覆!

R2 之前量過 68.7 歐姆,與色環一致,
此外,接點[+][R] 為 468歐姆,大致為 R2與R3 阻值的和。

之前用二極體檔位量過 D1,正向為 0.662V,反向為 1.83V,看起來正常

線路部分會再仔細檢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S大 的回覆!

R2 之前量過 68.7 歐姆,與色環一致,

D1 (ZD 5.1~6V ? )該吸清除焊點量 不過感覺你焊錫功夫大有問題   但是已經不能躲了

你只能 硬著面對焊錫工夫  一點點陣地   清除焊點  用排除法 尋找誰把IC電源吃了

老板子  就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 (ZD 5.1~6V ? )該吸清除焊點量 不過感覺你焊錫功夫大有問題   但是已經不能躲了

你只能 硬著面對焊錫 ...

"D1 (ZD 5.1~6V ? )"
上面看不懂
是說 稽納二極體要拆下來再量 才知道有沒有問題嗎?

除了要檢查 [+] 至 IC pin6 的線路外,
還要檢查焊點?焊不好 電會被吃掉?
那解焊後要如何判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D1 (ZD 5.1~6V ? )"
上面看不懂
是說 稽納二極體要拆下來再量 才知道有沒有問題嗎?

正向為 0.662V,[反向為 1.83V]....這裡值得懷疑驗證一下
[拆下來再量 反向為須為開路 ]  板上量測受其他零件等效電阻干擾結果

除了要檢查 [+] 至 IC pin6 的線路外,
還要檢查焊點?焊不好 電會被吃掉?
那解焊後要如何判斷呢?

R1 說給了   IC1 / D1 / C3  都說沒偷吃  那就有騙人的鬼
一個個排除  解焊
IC1 先拆  以免後續D1 拆了  使電壓過高燒IC

檢查焊點 的意思是   解焊後 通電檢驗電路板該點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向為 0.662V,[反向為 1.83V]....這裡值得懷疑驗證一下
[拆下來再量 反向為須為開路 ]  板上量測受其 ...

線路檢查過了, 沒發現問題
C1 塑膠電容也換新了
幾個焊點(包括C3)處理了下(應該是之前 烙鐵的溫度不夠)
目前, 問題依舊

D1 有嫌疑的話, 打算直接換新
查了下, 稽納二極體 有多種規格:
0.5W 或 1W
還有多種伏特
請問要買 幾瓦、幾伏特的?

不過, 因為 門口機的麥克風正常
是否表示 D1 應該也正常?

另外, 檢查電阻時
發現 R8 色環 紅紅黃 應該是 220K, 但實測只有 11.3K
是否正常?

最後,
解焊、通電、測電壓 這部分不是很清楚
是否可以使用 9V 方型電池 正極接電路板的[+]、負極接[-] 來模擬直流電做測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線路檢查過了, 沒發現問題
C1 塑膠電容也換新了
幾個焊點(包括C3)處理了下(應該是之前 烙鐵的溫度不夠 ...

小心拆下D1   稽納二極體一般情況零件上面有印字  可以識別規格
再不行就參考那篇66樓層帖 5~6.3V
0.5W 1W 都行

D1  的功用  是[+] 電源進來 經過68歐姆限制在D1稽納電壓 穩定電壓給IC1_LM386#6

R8 ... 估計你可能是在板上量電阻  受板上其他零件影響測量
量零件 基本要讓它不受其他影響  拆下 (或熟手偷懶只解焊一腳 )
包含上述D1 其實我從不建議 直接換  一般都要拆下量  二極體檔 正偏壓0.6~0.7V  逆向OL(Over Load)

可以使用 9V 方型電池模擬直流電  [+][-] 接法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拆下D1   稽納二極體一般情況零件上面有印字  可以識別規格
再不行就參考那篇66樓層帖 5~6.3V
0.5 ...

R8 之前是在板上量電阻的..

我的稽納二極體上面印有 742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會先拆下來用電錶二極體檔檢查
若有壞再買個 6.2V 的來換。

希望是 稽納二極體的問題,
因為再搞下去就超出自己DIY的極限了 XD

另外,
量了下 室內對講機接點的直流電壓
之前 [T][-] 只有 0.2V
現在 [T][-] 與 [R][-] 同為 14.6V
之前的狀況已解決,
只是不是 門口機連到樓上對講機白色線路的問題,
而是 門口機電路板上的線路斷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R8 之前是在板上量電阻的..

我的稽納二極體上面印有 742

Q:門口機的麥克風正常,是否表示 D1 應該也正常?
Ans: No,兩者電源迴路是分開的。

拆D1前,記得先把板子斷電,
沒裝D1前,也千萬別上電,
否則會把LM386燒了,

"[T][-] 與 [R][-] 同為 14.6V",
離成功之路不遠矣,

楼主:
引用 网友D:
Q:門口機的麥克風正常,是否表示 D1 應該也正常?
Ans: No,兩者電源迴路是分開的。

謝謝 j大 的資訊!

九個電容換下來,焊接技術確實有進步 ^^

我看不懂電路圖,在電路板背面標記元件,也只是看個輪廓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向為 0.662V,[反向為 1.83V]....這裡值得懷疑驗證一下
[拆下來再量 反向為須為開路 ]  板上量測受其 ...

D1 已換新, 但 LM386 還是量不到正常電壓。

將稽納二極體拆下, 外觀看起來有異常, 電錶二極體檔位測量:正向 0.66V, 逆向 1.59V
將舊的換成 6.2V, 1W

但將電路板裝上後測量 LM386 pin 4 與 6 的電壓, 只有 24 mV, 拆下重新安裝後測量變 -19 mV
LM386 好像就是吃不到電?

解焊拆元件(LM386先), 然後通電、測量電壓
不是很確定怎麼做..
拆下LM386後, 是不是只測 pin 6 通孔 與 [+] 的電壓?其他通孔也要測嗎?
D1 與 C3 是不是只要測左側的通孔?電錶的紅錶筆是不是一直接在 [+]?
還有就是 要如何判斷是否有漏電問題?發現問題又要如何解決?

网友B:
解焊: 將零件引腳 與 原焊接點   斷開解除焊接關係
例如 整個零件拆下 或是  將零件引腳與原PCB上焊錫 清除

我建議  那些嫌疑物件  先全拆下  再量電壓

另外 D1 印字 742 還有A   可能是 1N4742A (12V 1W)
https://www.mouser.tw/ProductDet ... i71ahupZUxJzg%3D%3D

网友I:
引用 楼主:
D1 已換新, 但 LM386 還是量不到正常電壓。

將稽納二極體拆下, 外觀看起來有異常, 電錶二極體檔位測量: ...

電源如有問題,哪連按門鈴分機都收的到不是很奇怪嗎,電哪來,如何驅動(除非某零件虛焊斷線或故障)?

如前言 只是MIC初級放大,在加次級喇叭放大很標準的擴音器,只是多了分機經由多段開關切換,最多分機(再多一組MIC放大器,如有如下方式檢查)。

主板哪個只是穩壓二極體就算拆了也不影響供電,只會影響電壓穩定。
如PC板正常DC也是二次穩壓(已偷料(不需要)穩壓二極體,經過一顆降流電阻,(共用穩壓二極體),是整流後電容電壓減半,穩壓二極體約12V前後級放大電路穩的話用1W所以只要量穩壓二極體二端就是該前後級放大所使用電壓(不要超過或低於該晶體與運算放大電路的上下限)。

你需要檢測的是聲音訊號,有指針電錶轉入AC檔10V(dB檔),表面某層次刻度指示(應該是最內圈(dB)視覺系檢測),去量主板分別對地的R(接收)與T(發射),去敲(說話)主板MIC,分機有收到正常主板T(發射)與負端,用電錶量會有指針擺動訊號
如按電鈴正常分機會響,同樣換R(接收)與對地一樣用電錶dB檔量,正常會有會回授訊號,沒有訊號就越接往分機查與T(發射)須按電鈴,分機多段開關須關閉(話筒掛斷中),如開啟用話筒喊聲,一樣dB檔檢測,如無訊號多為分機話筒開關問題(分機如有初級放大電路在檢查),有訊號哪證明分機至主機線路有動過或斷路。

同樣道理主機R(接收)按電鈴有訊號,分別按電鈴(丟訊號)依次交變.運算.啦叭前電容 各前後輸入輸出用(dB)檔對地就會知哪問題(有無音頻指針擺動哪邊開始斷訊就是問題癥結(包括線路)。

專業的都偷雞摸魚(經驗累積),拿現成話筒有發射與接收檢測(吃到飽),包刮電信(非數位網路).
例如:主機板R與T對接,對者麥可風,就變成自我心戰喊話@#$%^的擴音器,有聲音主機板就沒問題(哪就是分機至主機問題)。
有問題就要借助話筒的收音器看哪個訊號節點斷掉檢測(不是拿來測電壓會燒掉的)。........說穿了看了會吐血...自言自語是在聽山小...聽出問題點的蒙古大夫 (聽覺系檢測)

只要是雙層板,個別等比例拍照,只要之一圖檔簡易小畫家鏡像翻轉,比對後就可知道零件位置與用途,然後就可鬼畫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焊: 將零件引腳 與 原焊接點   斷開解除焊接關係
例如 整個零件拆下 或是  將零件引腳與原PCB上焊錫 清除 ...

S大 好眼力!
自己都沒注意到那個 A
再仔細看一下,舊稽納二極體標示有三列:
1N4
A
所以是 12V 1W

新的是 6.2V 1W
門口機麥克風還是可以正常運作
樓上對講機仍聽得到樓下聲音
不知道是否有必要再換成舊的規格 12V 1W ?

之後打算將門口機電路板拆下,
使用 9V 電池模擬電源,
再用電錶觀察直流電壓,
看不出所以然的話,再將三個元件(IC, D1, C3)拆除後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I:
電源如有問題,哪連按門鈴分機都收的到不是很奇怪嗎,電哪來,如何驅動(除非某零件虛焊斷線或故障)?

如 ...

謝謝 w大 的圖,專業

門口機的 交流電24V 負責 門鈴、開電鎖、開門指示燈,
這部分沒有問題;

直流電12V/14V 負責 門口機與樓上對講機對講,
其中,樓上對講機 可以聽到 門口機麥克風的收音,
但門口機喇叭 無法聽到 樓上對講機麥克風的收音,按門鈴時也沒有回饋響鈴。

目前發現 門口機的 LM386 量不到正常電壓,
想說若 LM386 有正常供電的話,門口機喇叭沒有聲音的問題就可以順利解決。

另外,
原來 指針電錶轉入AC檔10V(dB檔)可以偵測聲音訊號,
可惜自己電錶是數位的,沒有dB檔。

最後,
補上對講機的圖

网友B:
引用 楼主:
S大 好眼力!
自己都沒注意到那個 A
再仔細看一下,舊稽納二極體標示有三列:

幾位嫌犯(IC, D1, C3) 先處理
也許 還需要買零件 到時一起買  再找時間補上 1N4742A  12V  1W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w大 的圖,專業

門口機的 交流電24V 負責 門鈴、開電鎖、開門指示燈,

這個跟專業無關,這個只是音響基礎電路。
分機應該是傳統雙切開關(掛紐背面有開關),如分機有晶體放大電路應是三切開關(分機互呼叫),各家大同小異。

所以門口機一組MIC晶體放大電路負責分機耳機(功率較小),分機麥克風由主機積體放大電路負責喇叭,其他附加分機電鎖開關,開鎖指示燈.電磁響鈴,主機負責輸入輸出音源放大電路,附加呼叫鈴。

最後被你拆下的穩壓二極體二端接點就是供應IC與晶體的電源(已經說過是穩壓二極體(何謂穩壓二極體檢測自行查,不然每個零件都教到會無底洞,各零件基礎功能都不清楚,而且偶也不夠個咖)),未確認好壞就拆解零件不壞也難,更不用講檢測,技術有哪麼簡單倫家也不用混了。

至於數位電表也是可以,不過因太過於方便,內部積體電路會自動無感切換容許寬直,會無法判斷正確數值。說穿了就是UV錶,高檔可以用示波器(有點誇張)。

网友J:
引用 楼主:
謝謝 j大 的資訊與鼓勵

LM386 的電壓部分,

新手的話吸錫器可能會常常吸不乾淨,推薦一個個人使用的方法,
這個方法我忘了從那裡看到的,不過很好用,早期是修電視的老師傅會拿高壓那一段矽膠管套在吸錫器上,
我自己是用矽膠水管,依照你的吸錫嘴的大小挑適合的管徑,大概剪3~4公分左右,套上去。
這樣吸錫器的密封效果會好很多,會吸得更乾淨,管子是半透明的,
可以看清楚你的吸錫嘴是否有完整的罩在你要吸的孔上,
吸上去的錫大部分也會卡在矽膠管裡面,用牙籤或者鑷子可以快速的清理,
減少因為吸錫器裡面錫太多卡住或者沒吸力一直拆吸錫器的麻煩,如下圖所示:
我矽膠管還刻意裝歪的,這樣你吸錫的時候視線不會被擋到,
你可以更直觀的看到吸錫處跟你烙鐵的接觸。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新手的話吸錫器可能會常常吸不乾淨,推薦一個個人使用的方法,
這個方法我忘了從那裡看到的,不過很好用 ...

謝謝 c大 的分享!

之前有在網上看過人使用 ENGINEER 鋁合金吸錫器,
確實方便!
矽利康吸嘴 耐高溫350度C 可以有效包覆高溫融化的錫,
此外,融化的錫最好不要吸入管內,因為清理不便、還有可能會掉出來,
像我的吸錫器於使用中,之前冷卻的錫還會從管口掉出。

我有特別注意相鄰的焊點間是否導通,
會用電錶的蜂鳴檔去測量。

看你的分享,
原來可以自行加裝矽膠水管,
之後再找找看有沒有適合的。
另外,
ENGINEER 也有出替換用的矽利康吸嘴,不知道可否用在他牌吸錫器上?
不過不便宜,兩條160

网友J:
引用 楼主:
謝謝 c大 的分享!

之前有在網上看過人使用 ENGINEER 鋁合金吸錫器,

你說的吸錫器我在蝦皮上有看過,其實原理都是一樣的,
我會用矽膠水管是因為他本身的耐溫200多,在正常吸錫的情況下夠用了,
至於你說的產品值不值得買,老實說我看到那柄吸錫器我也心動了一下,
只是那價格,我還是乖乖的用我的土炮,矽膠水管一公尺才15塊
還有吸錫器內的膠環,清理之後上點黃油,啵棒
黃油是為了幫助潤滑跟密封的效果,讓他吸的瞬間更滑順可以產生更大的吸力。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說的吸錫器我在蝦皮上有看過,其實原理都是一樣的,
我會用矽膠水管是因為他本身的耐溫200多,在正常吸 ...

這麼便宜好用的東西一定試試!

網上看到的矽膠水管大都 耐溫200度左右,
可能會試試 內徑2mm/外徑4mm

黃油有機會也試試
看來要買的東西還不少 XD

補充內容 (2023-10-6 12:16 AM):
量了下我的吸錫器,
嘴口 4mm
所以矽膠水管會試 內徑3mm/外徑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幾位嫌犯(IC, D1, C3) 先處理
也許 還需要買零件 到時一起買  再找時間補上 1N4742A  12V  1W

門口機算是已經完修,按門鈴可以聽到回饋響鈴了!
先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尤其是 jacson99 SIMON1016 wish wkm

下面是這幾天的維修過程

將門口機電路板拆下,
使用 9V 電池模擬電源,
(穩壓二極體 6.2V)
再用電錶觀察直流電壓:
[+][pin 6] 2.5V
[pin 6][pin 4] 6.3V
表示 穩壓二極體正常運作,且 LM386 有電壓!

再將穩壓二極體換成原規格 12V, 1W
用電錶觀察直流電壓:
[+][pin 6] 0.3V
[pin 6][pin 4] 8.9V
表示 穩壓二極體沒有運作,LM386 還是有電壓。

將門口機電路板裝回,
用電錶觀察直流電壓:
[pin 6][pin 4] 0.15V
奇怪,怎麼沒有正常電壓?

接著測
[+][-] DC 0.18V
[A][-] AC 27.5V
看起來,交流電電源正常,直流電有問題!

檢查線路,
一開始懷疑 門口機[+]至變壓器間的線路有問題,或者是變壓器的問題,
最後發現是 門口機[-]至變壓器間的線路出問題,變壓器的地線應該要同時連接 樓上對講機的地線與門口機的地線,但在接線處 門口機的地線斷掉。

可能就是因為 門口機的地線斷掉,之前 LM386 與 稽納二極體 都無法運作,
而門口機的麥克風可以正常運作,是因為走樓上對講機地線的緣故。
(但不解的是:門口機的[-]有問題,為何[A][-]可以正常測得 AC 27.5V)

將門口機的地線接上變壓器後,
用電錶觀察直流電壓:
[+][-] 13.5V
[pin 6][pin 4] 12.3V(12V的稽納二極體正常運作)

聽到門口機回饋響鈴的那刻,還蠻感動的..

至於 對講部分,
有將我室內對講機的麥克風換成電容式的(麥克風的負極接地),
但無法運作,
舊碳粒麥克風阻抗正常可能不到100歐姆,新的電容麥克風阻抗2k,可能也無法直接替換,
之後再看看有沒有舊話筒,或是再買個室內對講機吧。

補充內容 (2023-10-7 10:39 PM):
嘗試將電容式麥克風的正極接電路板的地線,
也是不能運作

网友B:
癥結 在你一開始  就沒有老實去量 [+][-] DC V

想想看 為何你 不一開始 去量

沒有指責意思
因為很多人很多場合 都會
該想想如何避開  這種思緒禁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癥結 在你一開始  就沒有老實去量 [+][-] DC V

想想看 為何你 不一開始 去量

就 我外行人的簡單錯誤
查修,應該優先檢查 電源與線路,線路包括電線與電路板。

只知道 門口機的麥克風與喇叭都吃直流電,
既然麥克風正常運作,就沒有想到會是直流電的問題..

回顧一下
1.
之前有將室內對講機拿去樓下門口機處測試,
至少應該要 對講機可以聽到門口機麥克風的收音,
但是當時 對講機卻完全無法作用,
現在想想,
是將對講機的[-]與門口機的[-]連接的緣故,而門口機的[-]沒有確實連到變壓器,
才導致 原本對講機可以「聽」,拿到樓下接線卻反而連「聽」也不行。

2.
之前將門口機電路板上的線路修復後,
樓上對講機的 [T][-] 與 [R][-] 可以測得 DC 14.6V
將門口機的[-]確實連到變壓器後 再測,
樓上對講機的 [T][-] 與 [R][-] 變為 DC 12.3V
電壓值同 門口機電路板上 LM386 [pin 6][pin 4],
表示 之前穩壓二極體沒有正常運作。

也說說維修門口機系統的挑戰
1. 維修時間片段且有限
門口機是公物,仍然為住戶們提供門鈴功能
所以每次維修都只能在深夜或一大清早進行,
時間差不多了 就要把它裝回去。

2. 年久失修
門口機喇叭無聲的狀況 已經持續超過10年,
若是狀況剛發生,可能就 一個、了不起兩個問題 解決就能修好,
但是因為 年久失修,問題比想像中多得多。
最初以為 喇叭無聲,那麼換個喇叭就可以解決,
現在想想,真是有夠天真 ><

楼主:
門口機已經完修, 但室內對講機的碳粒式麥克風故障, 碳粒式麥克風已經買不到了, 之前嘗試使用電容式麥克風替換, 但是無法運作。

舊室內對講機(使用碳粒式喇叭與碳粒式麥克風)

剛好在住家附近的水電材料行看到 還有在賣同款的室內對講機, 就買回來試試。
既然碳粒式麥克風已經停產, 那麼新的對講機是使用什麼樣的麥克風呢?

新室內對講機

拆開來看發現, 新室內對講機就是使用電容式麥克風, 只是多了塊電路板, 上面的元件還不少, 有:
兩個電晶體
六個電阻
三個電容

此外, 新室內對講機的喇叭看起來就是先前提到的 SD-150受話器。

至此, 門口機對講機系統算是真正完修, 這裡再次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网友D:
引用 楼主:
門口機已經完修, 但室內對講機的碳粒式麥克風故障, 碳粒式麥克風已經買不到了, 之前嘗試使用電容式麥克風替 ...

搗鼓這麼久,終於修好,
內心肯定很是感動,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搗鼓這麼久,終於修好,
內心肯定很是感動,恭喜完修!

网友K(2023-10-24):
借這板詢問,
這種32歐姆0.25W的小喇叭,可不可以接PC音源測試好壞?
我接上只有沙沙雜音,但沒有音效。
我手上也有一台HOMETEK的4F對講機,其他樓層按上來都沒聲音,
但它按其他樓層都正常(表示線路沒問題),主機上的音量可變電阻還沒解焊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借這板詢問,
這種32歐姆0.25W的小喇叭,可不可以接PC音源測試好壞?
我接上只有沙沙雜音,但沒有音效。

接電腦主機板的pc speaker腳位嗎?
可能推不動,聲音很小,

用電表的歐姆檔量就可知好壞,
壞品阻抗無窮大,
好品阻抗就是上面標示的32 ohm,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接電腦主機板的pc speaker腳位嗎?
可能推不動,聲音很小,

量起來果然沒數值,
32歐姆0.25W可以用0.5W代替嗎?
淘寶我只找得到32歐0.5瓦W鐵殼紙盆外磁。

原對講機的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K:
量起來果然沒數值,
32歐姆0.25W可以用0.5W代替嗎?
淘寶我只找得到32歐0.5瓦W鐵殼紙盆外磁。

"32歐姆0.25W可以用0.5W",
可以,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