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聊聊耐壓測試儀的耐壓測試

楼主(2023-08-20):
聊聊耐壓測試儀的耐壓測試

近來大家團購的耐壓測試儀與AD584LH參考電壓模組,這兩項產品的屬性並不相同,原討論串除了產品本身與購買方面的問題之外,已經陸續有ㄧ些技術問題,這一篇就來討論一下以耐壓測試儀進行耐壓測試的相關問題。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mp;page=1#pid982745
這一篇貼出的耐壓測試注意事項寫得很好,其中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原始作者是犧牲了很多零件、甚至還被電到才換來的,相當具有參考價值,請大家參考。

在進行各類元器件的耐壓測試時,要如何設定測試電壓與測試電流,才能得到正確的結果,並降低毀損零件的機率呢?
首先我們不妨看看各型零件的耐壓規格是怎麼定義的:

======
二極體
======

以常見的二極體而言,先看一下常見的矽質 1A 整流二極體 1N4001~1N4007 系列,它的規格是這麼說的:
在額定的峰值或DC逆向耐壓下,漏電電流在 25℃ 下的最大值是 5.0 uA,在100℃ 下的最大值是 50 uA
也就是說:
耐壓最低的 1N4001 逆向施加 50V 時,測得的漏電電流在 5uA 以下時,這顆就是合格品,超出的就是不合格品。
耐壓最高的 1N4007 逆向施加 1000V 時,測得的漏電電流在 5uA 以下時,這顆就是合格品,超出的就是不合格品。

由威世1N4001資料表的附圖來看,25℃下,峰值逆向電壓為100%時,逆向電壓一般只有 0.21uA 左右,這應該是該廠商的典型值。 須留意逆向漏電只要符合規格的 5uA 以下,每一批次、每一顆的數值並不一定。

因此,換個角度,如果施加的是電流源,在 25℃ 下,如果施加給 1N4001 的電流是 5 uA,則合格品測得的兩端電壓應該會 >50V (而且應該會大蠻多)。 如果不限制電壓,強施加更大電流時,兩端電壓還會更大!!!

嘗試把曲線進行外插,推算的結果直接標在下圖中了。(不同廠商datasheet上的曲線圖存在相當差異,外插的特性也難以保證,僅能當作展示一個趨勢,大概看一下規格外可能的情形)

理想電流源不能開路(開路時電壓會無限大),現實的電流源一般有個最大電壓,測試 1N4001 時請把電流源的電流調到 5uA,電壓調到 50V (或略高),不要使用過高的電壓,否則通電瞬間零件會先承受極高電壓,雖然這個瞬間可能很小,但瞬間電流極大。

如果對元件施加超出規格的逆向電流時,則兩端測得的電壓將會更大,即使沒有超出最大承受功率,逆向電流達到一定程度後,也有可能造成永久的損壞。

小信號二極體,的逆向漏電很小,像 1N4148 這樣的,逆向電壓可達 75V,瞬間允許 100V,它的逆向規格是:
25℃下,施加逆向 20V 時的漏電電流在 25nA 以下,逆向 75V 時的漏電電流在 5uA 以下

基本上: 在同一電壓下,耐壓愈高的型號,漏電電流愈小;工作電流愈大的型號,漏電電流愈大。

蕭特基二極體的速度快,可以工作在蠻高的頻率,但它的逆向漏電也高,以 SMD 封裝的 SS36 為例,它是 3A 60V 的,逆向規格如次:
25℃下,在逆向電壓 60V 時,逆向電流為 0.5 mA (100℃下為10mA)
但這個規格沒有說是最大值或典型值,因此宜以典型值看待。

因此,在測試 SS36 時,可以設定為定電壓 60V,最大電流稍大於 0.5mA,或是定電流 0.5mA,最大電壓稍大於 60V。

======
電容器
======

由於電容器會儲電,因此測量前請放電,高電壓的電容還要特別注意不要觸電,重複:小心不要觸電! 小電壓/小容量的可直接短路放電,但高電壓/大容量放電能量大的,應使用電阻放電,以免造成危險。

當使用高電壓進行耐壓測試後,電容會存有高壓電,如果測試儀本身有放電功能,可稍待(看放電能力,可能是一秒或數秒)再取下,如果測試儀沒有放電功能時,就得自己小心。

電解電容器

以佳美工的KY系列為例,資料上的逆向漏電是:
I=0.01CV or 3μA 取其大者。 單位 I:uA, C:uF, V:V  (at 20℃ after 2 minutes))

以 470uF 25V 為例, I=0.01*470uF*25V=117.5uA
測試取值的方法可參考前面蕭特基二極體的那一段。

安規電容

安規電容接在電源線路中,需要考慮工作中可能承受的突波,與產品/使用者的安全密切相關,因此,即使正常工作電壓不高,但它必須有能承受相當程度的異常電壓,因此實際耐壓會是安規額定工作電壓的數倍以上。

以DAIN額定電壓 275VAC X2 的 MPX 電容器為例,資料上提到的安規是 60384-14 ,耐壓是:
端子間       1333V DC 1min
端子與外殼間 2000V AC 1min

安規 60384-14 中規定在進行壽命測試前,需要先打的突波電壓,對 Class X2 C<1.0uF 使用的電壓是 2.5KV=2500V

該電容的絕緣電阻是 >5000MΩ, 把 275AC 換算成峰值的直流是 275*1.41=389V  389V/5000MΩ=0.078uA
也就是在此額定電壓下,漏電電流 <0.078uA=78nA 非常的小

至於如果加到 1000V 25000V 會如何,我還沒有試過。

今天先聊到這裡吧。

楼主:
這是對岸的一個影片,作者使用自己設計的耐壓測試儀測試了許多元件,影片精簡,時間不長,話不多,測試的很快,但看測試的細節,應具有參考價值。 該作者還有其他耐壓測試儀的影片,有興趣還可以點他的名字去找來看。
耐压测试仪开源项目展示分享#电子技术 #专业维修 #测量仪器 #科技小制作 #仪器仪表

网友A:
是的,耐壓測試儀與AD584LH參考電壓模組,是兩個不一樣的商品,後者可以拿來測試看看手上的電表準確度到底差多少?不過如果是高階電表就千萬別動手去調,因為搞不好是你的電表才是準確的。

那耐壓測試儀要做什麼?以我來說我可能主要是去量LED,就圖它小巧方便,不用一定要到工作室動那些儀器。
又聽fix2010 說表頭很準確,這樣就更滿意了,我以前有台LED 測試儀的表頭電壓就"非常"不準確,尢其是拿來測Zener Diode 時顯示值更是差很大。

其它的應用就留給有興趣的人測試,話說我想起我家還有HI-POT哩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耐壓測試儀與AD584LH參考電壓模組,是兩個不一樣的商品,後者可以拿來測試看看手上的電表準確度到底 ...

同感!

正好我有AD584LH好幾年了,會另發一篇關於這一顆與模組的。

方便,讓人常用,可信賴的ˊ儀器,就是好儀器!

网友B:
曾用高阻計量1n4001(約20年前店面買的),用1000v給予逆向電壓,結果逆向電流只有30~40nA,驚掉下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用高阻計量1n4001(約20年前店面買的),用1000v給予逆向電壓,結果逆向電流只有30~40nA,驚掉下巴

網上看到的一個說法是,現在這種很普通的通用零件(jellybean part),例如整流用途的話,耐壓高些也無妨,因此廠商可能不會生產這麼細的種類,只是把同樣的 1N4007 標成不同的型號,以配合 BOM 上的需求。

不過,1N4001 - 1N4007 的耐壓差距太大,我覺得不見得是只生產 1N4007 一種,然後標成 1~7,也可能是分成二三區段來生產。

正好我也有數十年前的 1N4001 ,拿來實測的結果跟您有一些不一樣,500V 以下的絕緣電阻都是超量程,到 1000V 檔時,一開始測得絕緣電阻 9.6GΩ ,換算電流在 0.1 uA 左右,但再多測幾秒/多測幾次後,就掉到 847V 上下,0.7MΩ ,換算電流是 1.2mA ,847V x 1.2mA = 1W 這個功率 1N4001 也能承受。 經過一段時間後再回來測量同一顆,無法恢復原來 GΩ 的那種讀值。由此可知經歷了崩潰之後,二極體的體質已經發生改變。兩顆不同時期/來源的,測量結果相似,均有此現象。
(為了便於直接讀值,沒有另加限流,直接用儀表的 1mA 電流能力當限流。)

會有不同測試結果,反映的應該是各家產品的體質與做法不一定相同。

這次的測試應該可以算是一個錯誤的測試示範, 因此,建議大家測量耐壓時,使用盡量小的電流開始進行測試,如果耐壓達到使用需求,可以不需要過度提高耐壓,以免對零件造成不可逆的損傷。為了故意測試零件的極限,以致造成損傷的零件,就拿來當測試專用的樣品,不宜再當作正常使用了。 這也是我前面提醒要參閱 datasheet, 慎選測試電壓電流的緣故。還有我前面提過的測試影片中的操作,也是由小逐漸調大,調到一個幅度為止,應該也是有這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