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VICTOR 86E電表求助

楼主(2023-08-21):
各位先進大大們好~
小弟這台86E因為量電源供應器的PFC高壓時,忘記切換檔位XD
造成電表整個無畫面~@@
後來關掉重新開機後竟然還活著~但是電阻跟二極管檔有些許的誤差了
這是拆出來的正面圖

小弟對儀表也不懂~目前測量到一個絲印 Y1 的管子~很奇怪~
圖中右上角圈起來的TF1跟TF2還有圖片中間圈起來的TR1~TR4都是絲印 Y1 的元件

請教各位前輩~這顆我上網查詢為SS8050雙S大電流NPN三極管~請問是否是正確的呢??
請教各位前輩~這顆我上網查詢為SS8050雙S大電流NPN三極管~請問是否是正確的呢??

因為小弟測量圖片中紅圈圈起來的兩個點的二極值~不管紅表筆還是黑表筆對調測量~對地值都為0
是否擊穿了呢??
因為這6顆都是如此~小弟不敢亂買材料來換~所以上來求助各位大大了~
希望各位大大能幫幫小弟修復這個電表~感恩~~!

補一下這台電錶的全貌

以上拜託各位先進大大了~謝謝!!

网友:
若是SS8050 誤解換錯 會怎樣

風險不大的自己試試 不就好了 會冒煙爆炸 嗎?  了不起 還是錯 不是嗎?

网友:
要確認電子元件好壞,麻煩請從原電路拆下量測,用猜的不會準。

网友A:
Q︰Y1 是不是SS8050 NPN電晶體?
A︰應該沒錯!

不拆下來測量會受到與它連接的零件影響。

网友B:
這表的做工

令人堪憂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Q︰Y1 是不是SS8050 NPN電晶體?
A︰應該沒錯!

感謝以上三位大大的回覆~
1.看來果然我是外行~怕怕膽子不夠~因為不懂~只敢用原型號料件~

2.三條腿元件在電路板上連續6個兩端都短路~還真的是第一次遇到~@@

感謝wish大大告知元件料號~我會照著大大們說的~拆下來檢查~換換看的~
不過買料件很傷腦筋~總是等很久~買多賣家才會出貨。
先拆下來量再說~

謝謝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表的做工

令人堪憂阿

是喔~其實我真的不懂做工如何~
但是說真的~86E是我目前覺得蠻好用的電錶耶~
之前沒量爆掉的時候~真的覺得蠻準的~
想說便宜又大碗了說~

我也買了福祿克17B+但真的覺得反應都沒有86E快耶~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17B有問題買到機王???

网友C:
看来,承永资讯的芯片内地的表都很喜欢用。
楼大,您可以在公司网站上下载到ES51932的DataSheet,用它研究研究吧。
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承永资讯的芯片内地的表都很喜欢用。
楼大,您可以在公司网站上下载到ES51932的DataSheet,用它研 ...

以下載~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喔~其實我真的不懂做工如何~
但是說真的~86E是我目前覺得蠻好用的電錶耶~
之前沒量爆掉的時候~真的覺得 ...

說到做工這個話題,不久前才在某一篇SANWA 的帖子跟大家聊到保險絲的問題,FLUKE 17B+ 裡面有兩個保險絲,一個440mA,另一個11A,如果這兩個保險絲是正品,前者是4xx元,後者是5xx元,光是這兩個保險絲應該快要可以買一台新的VICTOR 86E了吧!
再看看VICTOR 86E裡面也有兩個保險絲,那兩個應該5元內就解決,這也是做工的一部份。

我沒有用過VICTOR 86E就不好評論,但是我還算常用FLUKE電表,說它會比VICTOR 86E慢.......,這我很難想像,搞不好會去弄台VICTOR 86E試試看?

相傳有的賣家FLUKE 電表賣的比較便宜,會自行更換裡面的零配件再另外出售,像保險絲就是很好拆換的零配件之一,仿冒的保險絲非常便宜,這個大家在網拍上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說到做工這個話題,不久前才在某一篇SANWA 的帖子跟大家聊到保險絲的問題,FLUCK 17B+ 裡面有兩個保險絲 ...

七月... 老John 託夢

是  Fluke   是  Fluke    是  Fluke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七月... 老John 託夢

是  Fluke   是  Fluke    是  Fluke

又被你抓包,腦子不好使,都在想那檔事兒~~~

网友:
"紅圈圈起來的兩個點"

你看到 TR 三腳出來的銅線路  會不會覺得  少了一端對外?
有沒有想過可能是 銅線路藏在TR下 "紅圈圈起來的兩個點"  是短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以上三位大大的回覆~
1.看來果然我是外行~怕怕膽子不夠~因為不懂~只敢用原型號料件~
三條腿元件在電路板上連續6個兩端都短路

把電晶體當二極體用,對某些應用有很多好處,例如漏電電流比一般二極體低,比 Zener 低的更多,對量測的影響比較小,因此在三用電表輸入電路中,常見到短接二個腳的電晶體,而且也常兩兩背對背相接,做雙向保護。

ES51932 datasheet 裡,31頁畫的背對背 zener,在32頁的完整電路圖中就是前一段說的電晶體接法。

= = =

題外話:

這台應該是舊版的,聽說 2021 起換掉了承啟的主控IC,性能降級了! (見 dt830論壇的拆機報告)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這裡果然是高手雲集呀~
我的福祿克電表好像是在新竹勝特力買的~不知道要去哪裡檢查
總覺得反應特別慢@@

原來在這種接法電表裡面常見呀~小弟孤陋寡聞了@@
看來我基礎不足~
無法修復此電表了~

舊版的比較強~那我這台是舊版的~應該要開心~
可惜被我弄壞了@@

网友E:
"電阻跟二極管檔有些許的誤差"

到底是多大誤差?
我兩台VICTOR 電表,應是轉盤接點做工不好,
要定期拆開噴接點清潔劑,否則電阻跟二極管檔誤差會變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電阻跟二極管檔有些許的誤差"

到底是多大誤差?

Victor 的表,表友公认的转盘容易出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喔~其實我真的不懂做工如何~
但是說真的~86E是我目前覺得蠻好用的電錶耶~
之前沒量爆掉的時候~真的覺得 ...

你沒買到機王

那時期與 UT61E 同時出的電表 速度都很快 比FLUKE 17B 快 但僅限於某些檔位

但要比 87V 快 應該是不太可能

目前我看過的電表裡面 量測 9999uF以下 10nF 以上 最快的就是87V了

其他檔位也是87V 最快

而且87V 二極體檔位高達7V 啥鬼 LED 都點的亮 廠內工程師特別喜歡搶那一台

但不是現在出的 87V MAX 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ictor 的表,表友公认的转盘容易出毛病。

電阻跟二極管檔 有些許的誤差

意思是說
電阻跟二極管檔 转盘機械位移 與 PCB同心圓軌   有位移契合上些許的誤差 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說
電阻跟二極管檔 转盘機械位移 與 PCB同心圓軌   有位移契合上些許的誤差 嗎? ...

具体的俺也不清楚,您所说的也是也是其中一个故障因素。
至少,俺一台Victor VC980+ 有时需要左右快速转几下,才会让刀、盘接触更好些——也可能这表子不大使用的原因。
其实,现在平价表都或多或少存在这类偏差、接触问题。
如果追求精准、皮实,还是得多花银子。看需求选择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阻跟二極管檔有些許的誤差"

到底是多大誤差?

回報各位大大~
因為電表還很新~且是因為之前測量PFC開錯檔位~所以先排除轉盤問題~

目前測量二極值誤差~以福祿克跟這台86E比較~

同樣一組表筆~同樣一塊測試物體~共測試3個點~
F牌是0.470

V牌偏大到0.519了

再來是第2個點位測試
F牌0.412

V牌測得.0450

第三個點位測量
F牌0.010

V牌測得0.036

以上V牌都明顯偏大了~所以有時會造成誤判~
請問各位大大是否有維修方向呢??或者需要調VR??

网友F:
這種狀況應該校正即可解決,找到相對應的可變電阻即可進行校正,
不過還是建議先排除轉盤接觸問題,再進行校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報各位大大~
因為電表還很新~且是因為之前測量PFC開錯檔位~所以先排除轉盤問題~

我是不知道你的86E是不是因為測量PFC開錯檔位造成不準,如果真是這樣才造成不準,那肯定是燒了什麼零件造成,沒有把故障點找出來就去調VR,通常修好的機會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知道你的86E是不是因為測量PFC開錯檔位造成不準,如果真是這樣才造成不準,那肯定是燒了什麼零件造 ...

大大說的是~應該是有故障點導致二極值升高了@@
真的沒有頭緒~不知道怎麼找XD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種狀況應該校正即可解決,找到相對應的可變電阻即可進行校正,
不過還是建議先排除轉盤接觸問題,再進行 ...

回報大大~目前發現電阻檔是好的
只有二極值檔偏大~這樣也是轉盤問題嗎??
我看我還是先清潔轉盤~上點接點油~再來測量看看~
在跟各位前輩回報~

网友G:
小弟覺得V86E好像沒壞耶, Fluke 17B+ 與V86E 二極體檔 開路電壓不同
所測二極體壓降也會不一樣, 不知對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弟覺得V86E好像沒壞耶, Fluke 17B+ 與V86E 二極體檔 開路電壓不同
所測二極體壓降也會不一樣, 不知對不對 ...

回復各位大大~目前清潔表筆轉盤~

並將轉盤上好油

測量交、直流正常~歐姆檔正常~
但是轉到毫伏檔會亂跳~拍了幾個畫面給各位前輩看~

而二極管檔~之前測量也都是正常的0.450~0.460左右~剛剛清潔轉盤之後~故障依舊~測量出0.52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報大大~目前發現電阻檔是好的
只有二極值檔偏大~這樣也是轉盤問題嗎??
我看我還是先清潔轉盤~上點接點 ...

我想你應該誤會了 , 你應該找一台86E 來比較二級管

每台數位電表的二級管檔位的電壓與電流不一樣

會造成量到的切入電壓不一樣

比如說 Keysight U1242C 跟 FLUKE 117 量到的二級管切入電壓會有些許誤差

二極體在通過電流不一樣時 所產生的位障電勢也不一樣

就拿 Keysight U1242C 來說 當"量到了"二級管的電壓時 棋流過二級管的電流為1mA

每台數位萬用錶都不一樣

你應該拿86E 來比較二級管檔位 而不是拿17B+ 來比較檔位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復各位大大~目前清潔表筆轉盤~

mV 檔位一般都是會跳喔 ~

你插入表筆時會更明顯

不會跳的應該是 V 檔位(不插表筆,高階電表不會跳) 不是mV 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你應該誤會了 , 你應該找一台86E 來比較二級管

每台數位電表的二級管檔位的電壓與電流不一樣

謝謝您~
我相信一般在電表沒壞的情況下~應該很少會有人同一個型號買2台的@@
除非公司行號吧~!
所以我也沒有另外一台86E可以比較了@@

但是我記得之前測量顯卡金手指12V都是0.4左右的~
是量到大電壓之後才開始改變的~
可惜沒同型號可以對比參考了~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mV 檔位一般都是會跳喔 ~

你插入表筆時會更明顯

原來如此~
感謝您~我又長知識了~
之前幾乎沒有測量毫伏的經驗~所以也沒有注意到~
是這是電表故障了~才每個檔位檢查一下才注意到毫伏檔會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
我相信一般在電表沒壞的情況下~應該很少會有人同一個型號買2台的@@
除非公司行號吧~!

這邊有二極體檔和歐姆檔的差別,
可嘗試debug一下電路,
https://kknews.cc/zh-tw/news/rxb9l6x.html

我就會同一型號買好幾台,

公司的高檔電表有點重,
自己備台平價電表放座位,又輕又好用,

网友:
把 VICTOR 和 Fluke 都設在 二極體檔
同時並接兩表的探棒  一起量同一個 二極體
觀察 兩者的讀出數值 會不會相同

原理解釋:
此時 二極體流過的電流 已經合併 其上的電壓也是只有一種
不再是 依不同電表 不同電流 影響不同電壓表現)

网友:
這台新出的 SoC 有降級,早期使用 ES51932,後來用深圳的 DreamTech

网友:
保險絲有確認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