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Haier LE65K9000UA 液晶電視右半邊無畫面維修實例

楼主(2023-08-23):
Haier LE65K9000UA 液晶電視右半邊無畫面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液晶電視右半邊無畫面,詳細追問故障原因是冷氣室內機滴水受害造成

2.型號~Haier LE65K9000UA

3.內部照

4.電源/LED恆流二合一板

5.主機板

6.T-CON

7.面板型號

8.按水痕查找發現面板位址板排線座金屬氧化發黑,板上零件也有鏽斑

9.拆下連接排線金手指氧化嚴重,排線座也一樣

10.排線座金屬氧化部分刮除,再用去漬油刷洗乾淨

11.連接排線金手指氧化部分刮除,再用去漬油刷洗乾淨,檢查有一條線腐蝕斷掉,剪一段漆包線跳接焊上OK

12.連接排線安裝後測試電視畫面恢復正常,排線座及排線貼上膠帶保護

13.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板大利害@這樣也能修

网友:
這焊工佩服!佩服!

网友:
好精巧的手藝,不愧是大師

网友A:
這種軟排線可以耐烙鐵上去哦
之前有黏過邏輯版到邊版的排線
好像烙鐵上去就融了..還是溫度太高?
恭喜完修 第一次看到這種..

网友:
這樣都能修,wet大的眼力和銲功真是一流啊!!

网友:
太誇張了,眼力了得,焊功一流,配服配服.
這個一定要給讚. 10分

网友:
每次看wet大大的維修實例,真的是佩服!

网友:
好功力,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軟排線可以耐烙鐵上去哦
之前有黏過邏輯版到邊版的排線
好像烙鐵上去就融了..還是溫度太高?

1.可以,塑膠保護層要先刮除乾淨

2.驅動IC排線要從背面(霧面)刮焊點焊接,建議用特尖烙鐵頭30W功率為宜。

网友:
好厲害感謝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wet大分享。

原來是sharp的面板,怪不得從完修後的電視照片看起來很鮮艷、飽和度高。

【01開箱】海爾 Haier LE65K9000UA 使用評測 – 沈浸感十足的大電視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心得~

网友:
功力了得,感謝分享!

网友(2023-09-30):
手藝真好,光看都找不到哪一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