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看看大陸高仿的Acer 筆電電源供應器

楼主(2023-08-24):
烏骨雞學姐的筆電電源供應器幾乎都是標案來的,價格已經壓的很低了,但是網拍還是有賣的更低的,內心實在很懷疑,買回家看看!
▼這個在左上角有張貼紙遮住。

▼這個更離譜,上面那個還有張貼紙遮一下,但是這個卻完全沒遮,大家看看仿的像不像?你分辨的出來嗎?

居然還有BSMI碼哩!R33030大家查一下就知道是仿那一家了,各廠牌的Adapter 都有,不過都是假貨。

网友A:
9A~
好大喔,
公司用7.5A就跟磚頭一樣了,
不過沒有人不喜歡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A~
好大喔,
公司用7.5A就跟磚頭一樣了,

現在Adapter 已經進步到不敲開比較是無法分辨真假。

网友:
我是找報廢筆電(不一定是同廠牌, 輸出電壓相同, 功率足夠)的變壓器(必要時加對應的轉接頭)使用。

不過,5.5/1.7規格的頭不容易找到。

网友B:
9.23A是要給怎樣等級的筆電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9.23A是要給怎樣等級的筆電用啊?

會不會是ALL IN ONE 桌機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現在Adapter 已經進步到不敲開比較是無法分辨真假。

之前任職公司歸納出最簡單的方法是看機碼序號

原廠生產的筆電電源供應器顧慮到對筆電商的保固與責任,每個都會有唯一序號。而且從序號能看出一些相關資訊,數個同款擺在一起其號碼一定相近或有相關的排列定義。
再者因機碼是連序的,所以一定是銘板貼紙印好後在用條碼機打上,所以用放大鏡可以看出文字不同層次,某些甚至刀片刮一刮就掉漆。

反之
把數個同款的對岸高仿筆電電源供應器擺在一起,其序號都是相同的。
機碼的印刷是在銘板貼紙印制時一起製做,數字條碼大多在膜下。

网友:
之前買過 大陸的變壓器 裡面還有放鐵塊! 還有 翻新的(新的外殼裡面舊的IC電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任職公司歸納出最簡單的方法是看機碼序號

原廠生產的筆電電源供應器顧慮到對筆電商的保固與責任,每 ...

看賣家賣了幾個就能估算假貨多好賣?很多買家重點只看誰賣的比較便宜?

楼主(2023-10-03):
引用 网友C:
之前任職公司歸納出最簡單的方法是看機碼序號

原廠生產的筆電電源供應器顧慮到對筆電商的保固與責任,每 ...

今去經過朋友那裡,我問他買到那箱Acer 高仿Adapter還有幾個?
朋友說大約還有半箱(10個),我隨意拿出兩個看看機碼。

它的S/N碼也是不同的,所以真假品看這個也不會準。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去經過朋友那裡,我問他買到那箱Acer 高仿Adapter還有幾個?
朋友說大約還有半箱(10個),我隨意拿出兩 ...

看來對岸的業者也不斷在精進,或是先前公司買到的偽品等級不夠高,總歸想從外觀辨識出真仿貨是越來越難了。

楼主(2024-02-16):
今天去朋友家走春一下,問起他買到大陸高仿的Acer 電源品質如何?結果他說壞了一堆,隨手就從角落拿起兩個給我看。

從上圖的貼紙完全看不出是高仿貨,一定得敲開才看的出來。
▼真品的上下蓋是下圖這樣︰

▼高仿的貨是下圖這樣︰

▼高仿品裡面的電路板就長的如下方︰

真品的電路複雜許多,可惜朋友過年前把真品的電路板移做它用沒有能拍給大家比較看看。

楼主:
今天路過朋友那裡,拿一個真品的Acer 19V 9.23A Adapter 回家拆,真品裡面長的這樣︰

光看上圖就知道差別在電路板,真品複雜很多,本來想把屏蔽的鋁片拆掉,不過朋友要來載我出去了,明天再繼續拆。

网友:
就像GPU/CPU多相供電方式
高仿品裡面的電路架構  是採用二相供電
所以兩個變壓器相同   輪流負責二相位供電
採用二極體整流
未有APFC

正品 未見  猜有同步整流……吧!?
但是 19.5V  同步整流效益 似乎不怎樣  也許也不會使用
所以……我說了廢話

网友D:
兩者要比對出差異來,要分辨出高仿者是乎只剩幾種方法。

ㄧ、使用 X 光機透視內部,高仿者沒有包覆隔離鋁片很容易看透透,但不是所有公司或工廠都有這種設備。
二、測試 EMI 電磁輻射干擾數值,高仿者沒有包覆電磁隔離鋁片輻射電磁波會比較強,但不是所有公司或工廠都有這種頻譜儀與寬頻接收天線。
三、加上電子負載後用示波器觀察高低頻紋波,但這也很難說明紋波電壓在多少以下是正品,只能與正品比對數值高低。

長年以來要分辨電源供應器的好壞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拆開視察內部構件,這顆的外殼還是用螺絲鎖的,網拍收件後還能輕鬆打開檢視確認無損的寄回賣家退貨。
還能根據敘述文字與圖片找到掏寶上游賣家,根據其原始賣價也能猜的出這是正品還是高仿。

楼主:
要回家前把剩下的拆開看看,發現很難拆,想要拆的漂亮得用熱風槍輔助把裡層的雙面膠軟化再拆。
▼痞酷鏟上工了。

▼這下朋友不知會不會宰了我?

▼變壓器上也有貼鋁片。

▼拆到這裡我想我要躲起來一陣子了,復原要找做板金的才行了。

▼大家跟12樓的高仿品比較一下。

這也是為什麼網拍同一個廠牌型號的Adapter 價格差那麼多的緣故,外觀都長的一模一樣,不拆開你根本不知道裡面長的怎樣?
隨便網拍看看就知道賣的最多的通常就是最便宜的,所以別以為買到便宜貨賺到了,就像烏骨雞學姐在蝦皮買的那個按摩球,買來不好用也是丟在一旁。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60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兩者要比對出差異來,要分辨出高仿者是乎只剩幾種方法。

ㄧ、使用 X 光機透視內部,高仿者沒有包覆隔離鋁 ...

是的,這3種不拆開辨真偽的方法一般人都不可能有設備,隔離的鋁片同時也是個遮蔽物,以後搞不好高仿的也套上一個。
照理說高仿品要騙內行人不容易,因為一收到實物就破功了,只能騙外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