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家的大白日行燈問題。

楼主(2023-08-24):
比較新年份的汽機車都有日行燈,不過我很奇怪為什麼我家這台SYM 的日行燈要弄個黃燈?是要當兼當霧燈嗎?

网友:
(十二)機車晝行燈(daytime running lamp):
1.應為單燈式,或二燈式對稱裝設。
2.燈色可為白色或淡黃色,二燈式左右燈色應一致。
3.裝設位置:照明面距地高在空車狀態時,上緣應在一.二公尺以下;下緣
應在〇.五公尺以上。

以上是網路查的規則。

原廠是使用普通的清光燈泡吧,顏色就燈泡色。
有的白色 LED 改很亮,小燈/日行燈還可以接受。
LED 大燈調不好剌到前車後照鏡,我不喜歡這種。

网友A:
我的新活力是2020年3月份買的,當時大燈就是一直長亮,也沒有關掉的開關,後來網路上有說可以加上一個控制器,平時開在近燈位置時大燈不會亮,要ˋ點亮只要開到遠燈就會長亮,開回進燈也是會亮,但是要價千元,我捨不得花,撐了兩年近燈終於燒了,這中間還因為電池損壞差點顧路............
我不想批評這政策,但是新舊不一,有的亮有的不亮,效果不一,要嘛就直接立法強制點燈,不嗎就不要想些爛點子。
雖然大燈不亮,但是我方向燈下也是有兩個對稱的小小燈,這樣也算有日行燈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新活力是2020年3月份買的,當時大燈就是一直長亮,也沒有關掉的開關,後來網路上有說可以加上一個控制 ...

我們納稅養一些廢物來擾民!!

网友:
也可以改成省電的LED來替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新活力是2020年3月份買的,當時大燈就是一直長亮,也沒有關掉的開關,後來網路上有說可以加上一個控制 ...

全新迪爵 VIVO 活力 Z1 Attila 胖迪爵 七期 六期改五期 大燈開關 大燈控制 遠近燈開關

网友:
Yamaha RSZ 設計也類似這個概念,我是能接受。

白天開這兩個小黃燈,只要不是閃瞎人的,都好說。

网友:
用這種燈泡燒掉好換便宜,像VJR那個V型燈條,價格會讓你掉眼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新活力是2020年3月份買的,當時大燈就是一直長亮,也沒有關掉的開關,後來網路上有說可以加上一個控制 ...

我這台有裝你說的控制品,買新機車不久遇到leo.rain 跟我說要我加裝頭燈控制品,leo.rain 他買的新機車也是不管白天晚上一開電門(不用發動)頭燈就開始點亮,直到機車熄火關電門頭燈才會熄滅,也就是大燈使用時數很長,他頭燈燈泡半年就掛了,所以他換了一個LED 燈泡再加裝一個控制器用了幾年了也還好好的。
我也跟他一樣換LED 燈泡+控制器,兩樣加起來好像大約500~600元,當然這是兩年前的事了,我不知道現行情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新活力是2020年3月份買的,當時大燈就是一直長亮,也沒有關掉的開關,後來網路上有說可以加上一個控制 ...

不要拖偶下水..............為了政策花冤旺錢,
倫家是野狼變身哈士奇很乖的,所以擋車跟不上時代,只有開燈三種模式,1.小燈+後燈,2.近燈+後燈,3.遠燈+後燈。
聽說有鶻家配方,外加加手把燈,平常不亮,打方向燈,單邊手把燈是跟方向燈同步閃爍。

開任一燈狀態,手把燈同步常亮,切方向燈跟單邊手把燈交錯互閃,另一單邊仍保持常亮,夜間騎出去很炫左右兩個灯泡在亮,尤其是打方向燈會不同步交互閃,有一缺點吸電鬼,大燈一開+手把燈跟不上用電(大多要換電池或損失動力換變壓器...........然後無底洞)。

免控制器,限傳統燈具,除手把燈需費用,其他需變更配線,頭家說改裝線路禁外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新活力是2020年3月份買的,當時大燈就是一直長亮,也沒有關掉的開關,後來網路上有說可以加上一個控制 ...

下次換壽命較長的LED燈泡吧! 但一堆規格,要慢慢挑。

网友:
要當霧燈不夠亮
三陽大該是為了法規而設計
做為日行燈.....感覺也不夠醒目

网友:
我們家的日行燈也是黃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