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顆14.6V鋰鐵電池串聯充電.使用

楼主(2023-08-26):
家中長輩的4輪代步車,是兩顆12V50的鉛酸電池串聯,想改鋰電池,但容納空間中間隔著骨架,成兩個區塊,需分成兩個電池,請問大家;兩顆14.6V鋰鐵電池可串聯充電使用嗎?

想說用29.2V充電器,用下列方式,會有安全及其他問題嗎?
1方式;

2.如果1個電池壞了;

3.1個電池老化;

不是科生,猶豫著不敢動手,認知正確嗎? 請大家幫幫忙。

网友:
基本上電動車都做一顆電池的很再分兩顆

网友:
印象中有獨立保護板的鋰鐵不能串聯,好像是會燒壞,不過以12V 50Ah的鉛酸電瓶空間,訂製的話可以做到很大容量了,不用到兩顆串聯,倒是可以考慮兩顆並聯。

网友:
長輩的代步車更要有安全的考量,我還是建議別換鋰電池。

网友:
長輩用的4輪代步車 原本是裝12V50AH 兩顆
如果長輩的4輪代步車 一般沒騎很遠的話 一次超過25公里 可換成 12V36AH的

長輩就是行動力比較慢 所以不建議換成鋰電池或鋰鐵電池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鋰電池相對比鉛酸電池危險太多

网友:
我家附近的老人家的代步車前2天才充電衝到忘了發生火災~也是改用電動自行車的鋰電~
老人家用的充電器最好多用定時器控制以免發生意外

网友:
空間應該不是問題
A空間[ 12V50AH 蓄電池] ---串 B空間[ 12V50AH 蓄電池]

換鋰電池
A空間[ 24V等級 鋰電池] ---並 B空間[ 24V等級 鋰電池]

空間應該不是問題,問題在安全上...

保護,過充/過放,過熱,過載,(意外)撞擊...等問題
註: 樓上各痞友所述...

想好 安全問題 三思而後動

楼主:
感謝前輩.老師們! 想一想不要改鋰電好了,雖然老人家92歲.身體硬朗,但也不需要冒這個險,謝謝大家!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老師們! 想一想不要改鋰電好了,雖然老人家92歲.身體硬朗,但也不需要冒這個險,謝謝大家!感恩~~~ ...

康大,
小弟多嘴一下,
搞不好工程師順便把12V/50A兩顆設計成配重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康大,
小弟多嘴一下,
搞不好工程師順便把12V/50A兩顆設計成配重塊了.

如果是四輪或三輪的車子,我也是這麼認為它有配重的需要,若是底盤不夠重,很容易翻車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