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sus W7S 筆電, 開機花屏, 維修

楼主(2023-08-26):
型號:ASUS W7S
症狀:開機花屏

同事塵封已久的筆電,
買不到一年,顯卡花屏壞掉,
送修ASUS,一周修好,
又過一年,顯卡再壞,筆電就此塵封,

疫情期間,同事要準備電腦給兒子遠距上課,
再度讓他想起這台畫面滿天星的筆電,
問我會不會修,

公務繁忙,受託待修物太多,
這兩周終於動工!

1.筆電正面

-
2.筆電背面

-
3.底殼拆一堆螺絲,可拆下鍵盤

-
4.鍵盤底下再拆一堆螺絲,可拆下散熱器,綠圈是CPU,紅圈是顯卡

-
5.風扇順便上油

-
6.主板底面

-
7.筆電A, B, C殼

-
8.主板正面

-
9.貼上耐高溫鋁箔紙,準備控土窯

-
10.新版NVIDIA 8400 顯示晶片(G86-631-A2)
(舊版8400瑕疵晶片是G86-630-A2)

-
11.BGA拆焊晶片

-
12.主板無掉點

-
13.主板一條排線沒拆下,外皮高溫融化,
幸好膠殼未融,塗上UV漆絕緣,

-
14.顯卡晶片重植完成,主板雖有包覆鋁箔,但仍因高溫變色,

-
15.插電,開機,輕鬆秒殺,魯大師和甜甜圈就沒跑,
這台是要追劇跑文書的,
淘寶買支DDR2 4GB,升級512G SSD,繼續用10年!

网友A:
這台是有內建記憶體,剩一個插槽有支援單條DDR2 4GB嗎?

网友B:
恭喜完修,樓主您用公司設備修的嗎,DIY修興趣的要做到植球換顯晶設備真得很難花下手,小弟上次用熱風槍換NV44顯晶就掛點殘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是有內建記憶體,剩一個插槽有支援單條DDR2 4GB嗎?

這台的主機板晶片:Intel PM965,
可以支援單條DDR2 4GB,

之前就有google過,這台很多升級4GB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樓主您用公司設備修的嗎,DIY修興趣的要做到植球換顯晶設備真得很難花下手,小弟上次用熱風槍換N ...

器材請參考我前一篇換液晶電視主晶片文章,
加熱台不同,是鐵板燒機種,
(前一篇是紅外線機種),

主因是: 底部為了分區加熱,周圍貼了鋁箔紙,
若用紅外線機種,鋁箔會反射紅外線,加熱效果不佳,
鐵板燒機種,反而沒這問題,
相關know-how,之前文章有回復過,請詳讀,

底部加熱台,我在淘寶買,只要數千元,
公司實驗室買了台小一號的,花了好幾萬, XD
(公司買儀器,真的超貴,淘寶N倍價格,
但也不能這麼說,
淘寶買,全部DIY,維修自負。
公司採購商,至少保1年,)

接下來繳學費,
學費也繳了幾千元 XD,
全敗在植球 ,(溫度過高,失敗,
錫球黏住鋼網,直接連PAD拔下來,失敗)
(換新晶片的,從未失敗!)

网友C:
原來PM965有支援4G? 我有一台Dell 的D630,之前試過插4G抓不到。

話說回來這年頭C2D而且還低階T7系列U,真能追得動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來PM965有支援4G? 我有一台Dell 的D630,之前試過插4G抓不到。

話說回來這年頭C2D而且還低階T7系列U, ...

節錄淘寶賣家說明:

不是所有的筆記本都能支持單條4G的,
筆記本主板新片必須是GL40, GM45, GS45, PM45, PM65,
PM945, PM965才能支持,

剛查DELL D630主晶片也是PM965,
同樣也支援單條4GB,
https://www.amazon.com/Tech-Lati ... n-ECC/dp/B08G1XKMXY

追劇,看是甚麼編碼,
h264是小蛋糕,
至於h265,就別為難它了..

网友:
哇,想當年,光作這台的顯卡都不知作了N台了,每台換上白膠低溫顯卡後,幾乎不在壞顯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