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除濕機F-Y12CW 壓縮機有時啟動有時不啟動

楼主(2023-08-26):
國際牌除濕機F-Y12CW 壓縮機有時啟動有時不啟動

壓縮機啟動時除濕效率感覺挺好,主要零件應該都沒有故障

壓縮機不啟動時就算濕度到達80%也一直在送風狀態

關機再開或拔插頭再開可能可以恢復,但95%的機率壓縮機都是處於不啟動狀態

這是主板背面,右邊為壓縮機Relay,Relay是靠左邊pin拉low來開啟,左邊pin量起來是12V

由左邊pin一路追回一顆做電壓轉換用的達林頓IC,往更上游追是0V,由於這顆ULN2003本來就是反向達林頓,所以是主控IC因為某些原因不啟動壓縮機

機器的濕度感應是正常的,請問還可以往哪邊排查呢?謝謝

這是主板正面,蜂鳴器因為太吵有貼個膠帶

故障時,滿水、除霜、檢查燈都沒有亮

接線圖

网友:
X1晶振換換看

楼主:
更新,找到了,是8M的晶振,後面數字648應該是類似date code不須理會,對嗎?

明天會去光華找找是不是有可以用的,順便拿示波器來看一下震盪情形

請問除了晶振X1還有其他地方需要先確認嗎?

-----------------------------------------------------------------------------------------

這是藍色晶振的正面照,請問這個規格應該如何解讀呢?

网友A:
按鍵開關正常動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鍵開關正常動作嗎?

按鍵開關是指控制面板上的按鈕嗎?每個都正常喔

网友:
藍色晶振  是 村田的 陶瓷 振盪子CSTLS  裡的 G系列:  CSTLS_G
這系列 3.40 ~ 10.0  MHz   印字取 數字三位   省了小數點和MHz
800G 是8.00Mhz ;同理 340G 是3.40Mhz
G後綴字 誤差和負載電容   G[][] indicates initial frequency tolerance and load capacity.
參考datasheet 頁面 5/52
https://www.farnell.com/datasheets/45562.pdf

雖然解釋一堆  不過通常 要動這個之前 都會量一下
主控IC的電源準不準  來自IC1_IGO的[O] 印有5V   有時就那個5V電容 與 12V電容 虛掉了

12V 電容 虛掉 最會騙人 RELAY 吃電  12V hold不住  拉下5V不穩  使 MCU當了 於是又釋放RELAY
釋放RELAY   使12V又升回來  裝得像乖乖好孩子  還把MCU坑了

所以這種不好說  凡是疑點找上MCU相關時  檢查步驟就是  PCR Power/Clock/Reset

楼主:
Power的部份我只有量了他有正常輸出。

12V是通過線圈變壓器再濾波(家裡市電120V)實際轉出來到15V。
刻意使用電源供應器供應了準確的110V,轉出來的電壓有降了一點,13V多一些。

5V則是通過一個LDO轉的,看起來也有正常輸出。

我會再用示波器再次確認這兩組電在上電後有沒有掉的現象

MCU的話上面沒有型號,或被磨碼?無法查到資料,可能最多從PCB上看出哪幾根是power pin,所以Reset不一定有辦法量得到

晶振直接探棒點在上面也有可能導致不起振,不一定是晶振壞掉,請問各位前輩這邊有沒有什麼可以確認的方式?

這個村田的陶瓷晶振看datasheet還有內附負載電容的,我可能只能買到一般鐵殼兩腳的,再幫他補兩顆15pF對地應該能用

网友:
抱歉  我只注意到 藍色的村田陶瓷 相關   沒對稍早問題詳看

再說說我的想法  如果 任其中之一個按鍵  能反應動作   (風向/設定...)
那表示 MCU含程式 運作正常  那麼 晶振/重置  應當排除嫌疑

下一方向  就是  感應器  這又分   調節性目的   保護性的目的
基於 電器配線圖

調節性目的:    溫度濕度 CN-THS1   在沒有被設定錯誤下  既然能正確顯示當下濕度情況
                   這處 嫌疑跡象不大  暫時放過    檢測也稍稍麻煩

相對來說  保護性的目的   滿水/傾倒/配管溫度
前兩個都是 高出事率
後一個配管溫度 檢測也相對容易

這幾個 直接 觀察它們的高低信號  有疑點就暫時偽裝一假信號 大概就能清楚真相

楼主:
再跟各位報告一下目前確認過的東西

Power: 12V 5V在上電後都沒有掉過得跡象
Clock: 我用反向驗證法將X1接地停止震盪,無法開機,表示X1應該沒有故障。也表示主控的IC就是圖中的那顆MCU,而不是在按鈕面板上(按鈕面板也有很多IC,我想應該都是GPIO expander之類的用途)
Sensor:
        CN-THS1 溫度濕度(面板有顯示濕度,暫且猜測可能是好的)
        CN-HAL1 傾倒撿知開關 (正常,sensor傾倒後按鈕面板的檢查燈會亮起,整機停止動作)
        CN-FL1 滿水偵測 (正常)
        CN-ET1  配管溫度 (綁在蒸發管上,猜測是偵測除霜用的,室溫約30度下量測此熱敏電阻4.2Kohm,拔除之後面板會顯示錯誤碼E2,這看起來應該也
        沒有問題?)

不知道是不是還有漏掉的條件導致MCU不讓壓縮機啟動?

據說有部份除濕機會有壓縮機的3分鐘不啟動保護機制,想說是不是有可能是這部份的機制失常,這部份不知道該如何檢查

感謝各位的撥空幫忙

网友:
我沒想法了  還請其他大神 出手相助

网友:
如果嫌修理麻煩 這塊原廠1000有找很多..
雖然修理是一種精神 成就感
只是這塊主機板很便宜 0.0..

不過不啟動我還是會先查看看是不是濕度檢知問題
一塊也是200有找

楼主:
我突然想到一個,似乎最近每次開起來面板濕度都是顯示70%,理論上不可能那麼剛好才對

或許CN-THS1 濕度感測器不一定能確定是好的,現在機器不在身邊,明天晚上再嘗試往這邊除錯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突然想到一個,似乎最近每次開起來面板濕度都是顯示70%,理論上不可能那麼剛好才對

或許CN-THS1 濕度感 ...

溼度檢知器也是100塊有找

网友:
三個relay有沒有檢查 動作是否正常及接觸(接點)電阻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突然想到一個,似乎最近每次開起來面板濕度都是顯示70%,理論上不可能那麼剛好才對

或許CN-THS1 濕度感 ...

以前有處理過溫溼度感應器的問題,溼度感應元件是一種"交流"元件,經過 LM324 會把濕度轉換成"電壓"的形式,記得那一次維修是"電容器短路"造成. (日立除濕機)你可以試看看!!

日立除濕機 RD-12KL 濕度感知電路求助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194-1-1.html

网友:
可以確認繼電器接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跟各位報告一下目前確認過的東西

Power: 12V 5V在上電後都沒有掉過得跡象

請問您如何確定滿水偵測是好的

小弟經驗國際牌喜歡用霍爾IC做滿水偵側,出包率比微動開關高很多

楼主:
每天下班時間用一點時間研究,先確定是哪邊壞再來買零件囉

壓縮機relay部份,有嘗試將達林頓輸出的地方拉到地,壓縮機有啟動,所以確認relay跟壓縮機都是OK的

這一台確實是使用磁簧開關作為滿水偵測,我只有把水箱拔出來看到滿水燈亮,整機停止運作,水箱插回去滿水燈熄,整機恢復運轉,就判定這部份是好的哦

濕度偵測的部份是誤會了,開機顯示70%是預設行為,過一陣子後會變成當下的濕度,顯示值也OK

這一台的溫濕度偵測板很簡易,以下是正反面,只有把濕敏電阻跟NTC兩端共四條線連出去而已

其中這一顆NTC請問應該如何解讀他的規格?上面只有印一個J而已,背面是空的,google了一下似乎不好找資料

接下來隨線來到主板端,溼敏電阻看前輩說是交流訊號,看起來應該這台是用MCU直接做掉了,而且確定有讀值就暫且不往這邊研究(還好沒問題,不然這邊好複雜orz)

NTC的兩端,一端接+5V,一端接到57.6K到地,分壓後的電壓請看藍色路徑,經由1K ohm接到MCU (藍色路徑確定沒有電流,因為1K ohm兩端電壓相等,所以進MCU的路徑不會影響分壓值)

57.6Kohm拔起來量確認沒有問題,拔開插頭量NTC兩端為34 Kohm,手握著會不斷降低阻值,看似可能是好的

上電後看到此NTC上的跨壓1V,分壓是4.09V,由此電壓算起來NTC當下約14K而已,跟上面量的值不符,若誤判的話猜測MCU讀到溫度過高,為了保護壓縮機不啟動

需要了解一下這顆 NTC的規格,先上一顆固定電阻騙一下MCU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天下班時間用一點時間研究,先確定是哪邊壞再來買零件囉

壓縮機relay部份,有嘗試將達林頓輸出的地方拉 ...

壓縮機上面是否還有一個銅管溫度感應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縮機上面是否還有一個銅管溫度感應器?

壓縮機檢查後除了電壓輸入跟啟動電容共三條線以外,沒有看到其他線往壓縮機這個方向過來

所以應該是沒有再一個溫度感應器~

PS. 同事知道我在修除濕機後送了我一台面板按鈕全部失效的,但運作正常,這一台小弟我覺得我應該有能力貢獻一篇維修實例~
等週末再來拆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天下班時間用一點時間研究,先確定是哪邊壞再來買零件囉

壓縮機relay部份,有嘗試將達林頓輸出的地方拉 ...

以前修理別台除濕機的經驗~

NTC 通常是用 10K 電阻去測試~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修理別台除濕機的經驗~

NTC 通常是用 10K 電阻去測試~

好的,明晚準備一些10K附近到50K的電阻嘗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壓縮機檢查後除了電壓輸入跟啟動電容共三條線以外,沒有看到其他線往壓縮機這個方向過來

所以應該是沒有 ...

樓上前輩指的應該是CN-ET1插頭接的NTC,避免在結冰點除濕無效時還繼續運轉

网友:
引用 楼主:
壓縮機檢查後除了電壓輸入跟啟動電容共三條線以外,沒有看到其他線往壓縮機這個方向過來

所以應該是沒有 ...

請問CN-HALL1是否正常,傾倒開關如果不穩定也會出怪手

楼主:
CN-ET1的NTC應該就真的是國際慣例10K,量起來是4.2K應該沒問題哦(室溫比25度較高一些),上電量分壓看起來也是正常。

好消息!

結果剛剛把那顆Mr. J小藍熱敏電阻換成10K,分壓量起來4.2V,壓縮機不啟動

換成47K,分壓量起來是2.75V,壓縮機啟動了!

看來這顆Mr. J小藍真的是罪魁禍首,而且面板還不顯示環境溫度,誰知道它還有一個環境溫度保護在這邊!

請問有大大知道這規格應該是多少阻抗的熱敏電阻嗎?

是說這個保護bypass應該也還好?

楼主:
再跟各位大大報告一下,翻車了~

濕度只會在62~66之間來回,若自動除濕設在65度,可以看到它在範圍內起停壓縮機

但自動除濕設在60%時,無論如何機器上顯示的都無法低於62%,但此時此刻的房間實際濕度已經到45%了

看來這顆NTC還有溫度補償的作用,作為計算相對濕度使用

請問有大大知道這顆的規格應該如何解讀嗎?

楼主:
嘗試推理一下,因為機器認為濕度一直都非常高,參考相對濕度表,代表它認為"目前溫度非常高"

我現在使用的是47K代替ntc的位置

常見的ntc規格為 10K,20K,50K,100K,

假設機器原先使用的是20K的ntc,那麼查表得知機器認為我現在的環溫是7度,顯然不對

假設機器原先使用的是50K的ntc,那麼查表得知機器認為我現在的環溫是27度,那濕度應該要跟實際值相近

假設機器原先使用的是100K的ntc,那麼查表得知機器認為我現在的環溫是43度,看來答案在眼前了

明天晚上再拿80K電阻(100K NTC在30度的阻抗)來取代看看

這次應該能成功

网友C:
各位為了省100塊花了10幾個小時 真是辛苦了..

楼主:
我是第一次拆除濕機,順便把運作機制也了解了一遍,我還有賺到知識,不虧不虧啦~

而且每天下班後摸一點摸一點,逐漸了解整台機器的全貌,實際上也沒有真的花到非常多時間

倒是各位前輩願意跟我這個新手一起摸我比較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嘗試推理一下,因為機器認為濕度一直都非常高,參考相對濕度表,代表它認為"目前溫度非常高"

我現在使用的 ...

您要不要10K,20K,50K,100K各買1顆回來試,畢竟1顆也沒多少錢,網購運費可能可以買10顆以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各位為了省100塊花了10幾個小時 真是辛苦了..

修的好划得來,很多人這樣子就整臺資源回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的好划得來,很多人這樣子就整臺資源回收了

原廠濕度感知器模組100塊有找
如果照你這樣買一堆電阻 一堆可變電阻 早就超過這金額了..
跟回不回收沒啥關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廠濕度感知器模組100塊有找
如果照你這樣買一堆電阻 一堆可變電阻 早就超過這金額了..
跟回不回收沒啥 ...

網路只買NTC很便宜啦,不必買整個濕度感知器模組
我也覺得是NTC故障,遇過很多了

楼主:
因為工作的關係,電容電阻什麼的都不是問題,只是有什麼需求就只能等隔天再試,如果過程中一點一點買肯定不划算。

而且如果覺得機板什麼的金額不貴就直接換的話,以這次的案例,我可能會換到最後都不會懷疑是溫濕度偵測板出問題,因為面板上的濕度偵測看起來都很合理,這樣到最後完修可能反而損失慘重,維修費用超過這台機器二手價格。雖然說我花這些時間也不一定划算啦~(翻遍全網真沒看到有這個地方出問題導致壓縮機不啟動的)

至於NTC的購買嘛,因為同事滿多人家裡有3d printer(純興趣),其中熱床常用的就是100K NTC,所以對我來說也是滿好取得。(我自己也有,但沒有這部分的備用料件),等確定故障點再來問一下同事應該都很好拿,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為了省100塊花了10幾個小時 真是辛苦了..

追求問題的成就感,無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工作的關係,電容電阻什麼的都不是問題,只是有什麼需求就只能等隔天再試,如果過程中一點一點買肯定不 ...

佩服你的鍥而不捨的精神!!
我之前也撿到許多除濕機,對於漏冷媒的(動作都正常就是除不了水)就放棄,電路問題也是不死心!! 加油!!

楼主:
冷凍空調類的問題小弟也是真的沒辦法,因為專業不在這裡,就只能投靠師傅了。
但電子電路類的debug,職業病使然,覺得這比平常研發的板子還簡單這麼多,沒道理修不好,太有自信太輕敵,一不小心就丟太多時間進來。

再跟大家報告一下,使用80K(100K ntc在30度的值),濕度一直卡在70~68%之間,明天再來試40K(50K ntc在30度的值),直接用trail and error大法了,剛才發現我誤解相對濕度表格的意思了,懶得想了XD

网友:
相對濕度跟溫度有關係
所以要有感溫器
這就是NTC故障變相對濕度不準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凍空調類的問題小弟也是真的沒辦法,因為專業不在這裡,就只能投靠師傅了。
但電子電路類的debug,職業病 ...

經驗無價~
站上有很多實例可以參考,
加油~

网友E:
看到這一篇想到我家兩台國際牌除濕機(兩台不同型號)也是一開機也有是濕度太高的問題?更換濕度感應器後即可正常工作,第二台還塞在牆邊,我想也是濕度感應器故障的問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到這一篇想到我家兩台國際牌除濕機(兩台不同型號)也是一開機也有是濕度太高的問題?更換濕度感應器後即可 ...

小弟公司也有一台三菱的除溼機,
溼度偵測異常不動作,
我請同事切到烘衣模式強制使用頂著先,
反正滿水會停機,
至少還是有保險在,
山區實在是太溼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小弟公司也有一台三菱的除溼機,
溼度偵測異常不動作,
我請同事切到烘衣模式強制使用頂著先,

一般我使用除濕機的習慣都是設定好濕度就讓它自動運行了,用強制不會自動停,這點比較麻煩。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我使用除濕機的習慣都是設定好濕度就讓它自動運行了,用強制不會自動停,這點比較麻煩。 ...

水滿了就停機了...山區很快滿的.

楼主:
有次不小心開到強制,瘋狂除到嘴唇一直瘋狂很乾,結果發現的時候室內濕度已經是4X%了,趕緊再改為自動模式。

報告,改為43K固定電阻(50K ntc在28度的阻值,公司有的最靠近阻值只有43K),剛剛從開機69%濕度除到現在57%,感覺動作已完全正常,可以算是完修了。

只是跟另外一台比較高階的機種比較濕度始終高了7~8%,雖然說濕度的偵測本來就帶有很大的誤差,最後我決定下次有要買電子元件的時候在這個位置上上件"50K ntc"並聯"100K可變電阻",還可以透過這樣做個整體微調。現在這台就這樣先用固定電阻先頂著用。天氣應該還沒那麼快轉涼吧

网友:
局外人路過
隨機網搜之一二

如前面幾樓前輩提到
除濕機溫度 NTC sensor 大都用10K元件
這有個網拍文敘規格,參考看電路與元件間之關係,看有沒有參考價值

HTMR07-J5 濕度感測器模組溫度感測器,適用於除濕機
https://www.amazon.com/HTMR07-J5 ... fiers/dp/B09FT2NPPS
規格:
濕度感應器:聚合物抗濕性
溫度感測元件:NTC 熱敏電阻,10K+-1%,B值=3435K+-1%
電源:5V DC+-5%
功耗電流:5MA、AX (2MA.AVG)
測量範圍:濕度:20%-95%RH,溫度:0-50℃
測量精度:濕度:+-3%RH,(25℃,60%RH,輸入電壓=5V)溫度:+-1℃
濕度輸出信號:輸入電壓=5V

濕度電阻元件的電阻值曲線隨相對濕度變化 , 通過轉換電路轉換成線性電壓輸出

您也嘗試過10K代換,似乎未達控制效果
回頭思考網友的一句話 " 濕度傳感器元件受潮變質老化"
考慮是否因濕度sensor已失效影響,導致更換正常10K NTC也無效
除了原始電路之NTC標準值外,是否也該驗證一下這個濕度感應元件是否還正常反應濕度變化的阻抗殖

原理:
電子傳感器通過測量空氣樣本的電容或電阻來測量濕度
對於電容式濕度計,空氣在兩個金屬板之間流動,空氣濕度的變化與極板之間的電容變化成正比。
在電阻式濕度計中,陶瓷或導電聚合物會吸收水分,進而影響其電阻率,連接到電路中,水分會影響材料的電阻,然後根據電流的變化確定相對濕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小弟公司也有一台三菱的除溼機,
溼度偵測異常不動作,
我請同事切到烘衣模式強制使用頂著先,

三菱這個是老問題,代理商歌林有賣除濕電路版模組,1個1500

也可以參考小弟經驗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96-1-1.html

14元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菱這個是老問題,代理商歌林有賣除濕電路版模組,1個1500

也可以參考小弟經驗

謝謝大大分享,
雖然除溼機型號不同,
不過改天來惡搞看看.

网友:
看看馬達旁邊的溫度保險開關圓片>是否氧化斷裂發黑>交流馬達才有

网友(2023-10-08):
感謝維修經驗分享,受益良多!

网友:
真的是高手在民間,代理商也是賺不到他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