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T8 LED拆解

楼主(2023-08-27):
其實忘記購買日期
品牌看圖就有答案了

--------------------------------------------------------------------------------
想說試一下白牌的品質,於是在蝦X買了白牌$99 (有幾千筆銷售記錄)

賣場ㄍㄨㄤˇ ㄍㄠˋ  圖

實際拆解圖 ....

上面是用了還不錯的電源板,可惜只能用在半鋁燈管

网友:
有些是因為 採用展頻技術  因而減低了電磁干擾
所以回頭將 AC輸入前端 的 壓制電磁干擾的電路省略 (XY安規電容 電感)

當然 也有不學無術的無良奸商

展頻技術!?   對!!就是多數人初接觸 WIFI 藍芽 技術文獻提到的 展頻(跳頻)技術

電源電路 使用展頻技術方式  是在基礎交換頻率上 加上一調變信號  但是沒想要去還原解調
而是基礎交換頻率被調變後   就是一變動頻率FM
如此頻譜上 電磁干擾的頻率是變動的   能量不再積累於同一處
用降雨量比喻   雲層雨水總量一定  集中單一地區  與 分配到周邊幾個地區

對付電磁干擾這招很厲害 所以數位系統中的CLOCK  也有用到
早在主機板開始 BIOS 上的 SSC  就是 Spread spectrum clocking
所以  有些超頻 遇上 基礎頻率被調變+/- N%   當頻率+N% 成了 當機因素
於是時基IC 紛紛採用 +0% / -N% 下行調變 Down Spread
然後 一些內建控制器核心 也有跟進使用
個人觀察上約是公元2000頭一兩年

電源控制IC  datasheet 會用 frequency jitters 偶爾見過 frequency jumping
內建控制器  用 dither(ing) 表示

補充內容 (2023-8-28 12:54 PM):
內建控制器核心... 我是指一些例如LCD螢幕控制器內建控制器單晶片(當時主流 8051)專用功能模塊OSD添加額外介面(SPI I2C )或專用IO (LVDS)

補充內容 (2023-8-28 01:06 PM):
還有晶振廠商出品 展頻晶體振盪器 (SSXO)走懶人包路線  不更改線路軟體直接更換 現有量產品機型直接上 或 標準型單晶片等市場

网友A:
最後一張照片看起來比較高級的電原板是?

楼主:
未拆封的燈管辦理退貨,拆封使用的就留著使用,並換成多年前購買的備品

訂制型T8燈管從2018年使用至今五年還沒故障,備品也放五年了...

下方短小的為換下的驅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一張照片看起來比較高級的電原板是?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077-1-1.html

六樓有連結,但是這種長的只適用在半鋁式的燈管

--

网友:
蝦X簡直就是淘寶貼標網…不缺的就不要亂買

网友:
你說得白牌燈管我買過幾次,一開始價格有規則不同品項前幾隻[一隻還兩隻,忘了]是推廣價超過一律為原價。後來恩...,我和家人一致認為第一批買的燈管品質最好。

楼主:
今天拆了一顆大陸 5W LED 燈泡,只有橋式+2顆電阻+6顆燈珠,好神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拆了一顆大陸 5W LED 燈泡,只有橋式+2顆電阻+6顆燈珠,好神奇

就省錢交流電經電阻限流在經橋式整流.要比這更省錢應該是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