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NR-E563MV冷凍溫度無法達到-18度

楼主(2023-08-27):
用了12年5門冰箱,狀況是壓縮機運轉約4~5小時,冷凍庫溫度始終在-10度,
無法達到冷凍庫應有-18度,
之後壓縮機停止運轉,冷凍庫溫度約20~30分又回升到負3度C至0度C,之後又
啟動不停運轉,極限就是-10度C,請問這是機板還是壓縮機問題?
(有清空冰箱放2天除霜但沒有很多水流出)

機板

機板

壓縮機

壓縮機

補充內容 (2023-8-28 09:40 AM):
今天冷凍庫可達到-13度,但壓縮機停止運轉後溫度又升高,感覺像機板有問題,請問請原廠換機板大概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溫器全部換新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421-1-1.html

感謝回覆,今天觀察冰箱狀態呈現如下:
冰箱運轉4~5小時後,冷藏溫度3度,但冷凍溫度在-10度之間,之後就整個停止運轉(連風扇聲音都沒有),
此時冰箱內部溫度上升,冷藏上升到達10度,冷凍約0度,約30分~1小時又開始運轉,一直重複這樣運轉
模式。

#多門冰箱不好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今天觀察冰箱狀態呈現如下:
冰箱運轉4~5小時後,冷藏溫度3度,但冷凍溫度在-10度之間,之後就 ...

個人花8000元的經驗(以前有發表過),除霜開關故障造成的.
冷凍室結霜,冷藏室溫度17度,廠商先判斷壓縮機要灌冷媒,下包廠商切管灌冷媒,結果還是一樣!
傳統冰箱6~8小時會除霜一次,時間約30分鐘(除霜期間壓縮機不動作),除霜電熱器啟動到溫度13度就斷開,30分鐘到不管除霜是否完成壓縮機再次啟動,冷藏庫的溫度是冷凍庫的溫度經過"風扇"抽過來的,所以冷凍庫冷藏庫不能塞太多東西.

网友B:
壓縮機停機之後面板之類的還能操作嗎?
庫內燈之類的還有正常亮?
沒電就主機板

我也感覺是除霜部分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壓縮機停機之後面板之類的還能操作嗎?
庫內燈之類的還有正常亮?
沒電就主機板

都正常,
這台5門是由微電腦控制除霜,我也是覺得,
可能感溫器或是除霜系統有問題,冰箱運轉一段時間啟動除霜,
冰箱快速回溫,過了除霜時間又開始啟動,一直重複這樣運轉又停,
冷凍溫度永遠達不到-18

网友:
壓縮機蓋拆開看看有一圓片看看

网友:
量感溫器阻抗,看是正溫度係數或是負溫度係數的感溫器,先用電阻騙基板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