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EVGA GTX 1050Ti FTW DT 核心與顯存電壓過高維修分享

楼主(2023-08-27):
實際型號:04G-P4-6256-KR
故障原因:可過電不顯示

此卡從海鮮市場買來的,顯卡到手後觀察外觀不錯且無明顯損傷
依序量測12V 3.3V 5V 1.8V 0.9V NVDD FBVDD阻抗值均無短路之處
上電測試為無法顯示,量測電壓12V 3.3V 5V 1.8V 0.9V均正常無偏高
量測0.9V NVDD MVDD有偏高情形
NVDD量測值為1.2V~1.7V浮動
FBVDD量測值為1.4V~1.7V浮動
且核心發燙,當下以為核心掛了
然而,再次量測1.8V 0.9V NVDD FBVDD阻抗值卻都無短路情形,看來是電壓偏高所致

先來看看外觀,原廠易碎標籤都還在,應該沒修過

事情沒有我想的簡單,拆開顯卡後,才發現正面有幾處被焊過了(紅圈處)
背面很乾淨沒被動過
此卡可能是被原廠退修的

此卡供電方案:核心-NCP81274、顯存-NCP81278

核心電壓過高
量測開啟條件(VCC IN、EN)均為正常,眼睛喵到IC其中一腳似乎有空焊的情形,焊點與其他相比有不飽滿情形
將核心供電IC拆下再裝回去,上電量測核心電壓就不再跳動了
空焊的腳為VREF,基準電壓輸出腳常態是穩定2V輸出,當時量測電壓會跳動(1.9V~2.2V浮動)

顯存電壓過高
量測開啟條件(VCC IN、EN)均為正常,但原廠似乎動過幾個元件,偏偏EVGA的無電圖可參考
無法確定元件是否都正確,只能從同一期的卡來參考
剛好手上有一張ASUS GTX1060料版,採用up1666q顯存供電,也有電路圖可參考,故決定改成up1666q

為確定顯卡能正常顯示,決定隔離原本的供電,採用外接供電方式來讓顯卡顯示,用一張核心與顯存都故障且都拔除的GTX1050Ti做供電
拔除NCP81278,不讓原本的供電運作,連接VCC、GND、EN、VID、FBVDD等線路到故障卡
通電測試,確認輸出電壓有1.35V~1.45V
示波器檢查輸出波形正常
安裝散熱器並上機測試,能正常顯示且可安裝驅動
唯獨無法壓力測試,因為顯存工作電壓會不足而花屏或死機

更換顯存供電IC
更換之前,將兩者電路畫出來,以便得知需更換哪幾個元件
EVGA_NCP81278
ASUS_up1666q

更換前後比較
更換前
更換後
確認所有元件都有焊到位,檢查皆無短路,在來上電測試了

上電測試,顯存電壓與波形都正常

最後上機測試,可正常安裝驅動不會花屏,跑測試皆正常

此卡至此正式修復了,感謝各位觀看

附上供電IC Datasheet

网友A:
恭喜完修,好強的功力

請問焊點在IC下方要如何確定有沒有虛焊或空焊,小弟有個平板電腦的TYPE-C USB插座要換剛好有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好強的功力

請問焊點在IC下方要如何確定有沒有虛焊或空焊,小弟有個平板電腦的TYPE-C USB插座要 ...

TYPE-C USB小弟目前是沒換過

參考國外YT的做法,舊接口先用低溫焊錫焊接接點,以便後續拆下
再用預熱台加熱至230度,並用熱風槍把舊的接口拆下,清理焊點並清潔乾淨
焊點先上錫,再次使用預熱台加熱至230度
放上接口配合熱風槍加熱,應當能把隱藏部分焊接好,再將剩餘接可見焊好

參考影片

网友:
這種真的大工程,代換芯片要換的東西也不少
不過參考其他顯卡顯存供電方案,
EVGA的卡很多供電IC都會搞獨特,維修起來相對頗麻煩的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TYPE-C USB小弟目前是沒換過

參考國外YT的做法,舊接口先用低溫焊錫焊接接點,以便後續拆下

多謝指導,小弟手上只有350度手工藝用熱風槍,預計先用殺肉料拼裝,不行再買塊殺肉USB板來娤

网友:
真是大工程呀~
我以為可以代換的芯片~就只要換上去就好~以為是""通用""
沒想到周邊的零件也要改呀XD
又長知識了。

网友:
這位大大太用心拉   讚: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