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假日製做一個烏骨雞學姐的Adapter 簡易測試器

楼主(2023-08-27):
烏骨雞學姐有在賣Adapter,出貨前她習慣都先測試一下,沒有問題再寄,她自個兒還做了一個CCFL 的"治具"來測試哩!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529-1-1.html

這個治具只能用12V~19V,如果超出這個範圍就不行了,例如5V 甚至3.3V 的都無法驅動她的CCFL 燈架,所以就做一個簡易的測試器給她。

她烏骨雞學姐目前用到5.5/2.1mm跟5.5/2.5mm這兩種插座最多,手頭剛好有一個5.5/1.7mm Acer的插座就順便裝上去了。

找一個適當的塑膠盒子來裝,並裝上兩個表頭,為什麼要兩個表頭大家猜猜看?

現在要挖孔我真的很頭痛。

因為插座裝在電路板就變成90度,所以電路板要固定。

這個測試器的表頭使用內建電源,由兩個鋰電池串聯供應,其實鋰電池應該要裝保護板的,至少預防過充與過放,不過手頭上沒有現成的2串保護板就先不裝了。
未插Adapter 顯示0V。
咦!為什麼不直接用測試的Adapter 的電就好,為什麼要內建電源?有興趣的會員猜猜看?

插上待測的Adapter 兩個表頭顯示電壓。

做了一段4mm香蕉插頭及鱷魚夾短導線,可夾上負載顯示電流,這樣方便多了吧!

兩個表頭廠商附的接線圖我把它放在下方,大家研究看看!

不過這電流值應該不準,這5個大電阻是40Ω並聯,也就是8Ω,如果電阻是好的,12V/8Ω=1.5A,這應該要校正一下。

网友A:
電壓表和電流表,使用外部供電的話,量測的電壓值可以是 0 ~ 100V。
使用的電源如果是來自 Adapter ,量測的電壓範圍是 4 ~ 28v。
我手邊剛好有這二個類型的表。
有錯的話,再請指正。

网友:
用外部電源 可以使測量的電壓到100V以內 而不會損壞表頭
不使用外部電源 那測試的電壓值會局限在30V以下 超過會損壞表頭

网友B:
因為想用這個雙表頭 卻又覺得它的藍色 怪異不和諧   讓我莫名厭煩
----------
鎖固銅柱的平頭螺絲 沒有沉入達到外殼平整
香蕉插頭特寫照片裡  感覺前傾 底部陰影似乎也在旁証

落桌面上就是個疙瘩  磨桌面 磨螺絲  磨人神經  摸到就皺眉

理由...可以很多   只問要不要完善它

楼主:
表頭後面有兩個半固定電阻,靠近粗電線那個就是調電流值的,調一下就差不多了。

※用這種含電流表的表頭有一點要注意,不管表頭你是使用那一種電源,都只能"單獨供電",不能跟設備"共地",否則會顯示電流不準,調整半固定電阻也無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表和電流表,使用外部供電的話,量測的電壓值可以是 0 ~ 100V。
使用的電源如果是來自 Adapter ,量測 ...

標準答案!
獨立供電的好處就是能從0~100V,以我的例子來說,因為烏骨雞學姐賣的Adapter 最低電壓有到3.3v,所以一定要用獨立供電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想用這個雙表頭 卻又覺得它的藍色 怪異不和諧   讓我莫名厭煩
----------
鎖固銅柱的平頭螺絲 沒有沉入 ...

做這個測試器大部份的零件都不是新購,手邊有什麼就用什麼,再加上工具大多送人,不可能做的很漂亮,也不是要賣的,功能方便烏骨雞學姐使用就好,外觀的部份她不嫌棄就好。

网友:
這是充滿wish大愛心的測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