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社區配電箱內部疑問

楼主(2023-08-27):
不好意思,請教各位
我對配電箱不是很了解,只知道電流過大會跳掉,問題排除後自己去扳回來,就這種幼幼班程度

聽前任主委說,紅圈的那一顆breaker先前接的線路因為短路會導致breaker跳掉,所以後來就把線拔掉,這顆breaker就閒置不用了
我手賤去推一下那個breaker的開關,現在雖然沒有負載,但我一上推到ON它馬上就跳回OFF,屢試不爽,ˋ難道是這顆breaker本身就壞了嗎?不一定是後端線路的問題

另外,藍圈那顆我查了一下叫電磁接觸器,我不瞭解其用途,不過我在扳動旁邊的定時器從Auto到ON時,會聽到它有個作動聲,這用意是?
雖然有作動聲,但本該夜間定時照明的燈光也沒有亮,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最後我有點納悶,當初社區中庭的配電為何會是220V,是因為20年前的燈具瓦數太高還是怎樣?

网友A:
大哥...
紅圈上面有寫 "漏電斷路器"

建議 社區公共設備 沒有專業知識 還是別碰

有句話說 "有功無賞 打破xx.."

网友:
右上角那顆是總開關  左上角那顆是定時器
中間那兩顆 一大一小的 都叫電磁接觸器(繼電器)
下排那三顆 都是漏電斷電器(漏電斷路器)

漏電斷電器 顧名思義 就是電路有漏電就會跳脫
漏電斷電器 用一段時間最好換新確保品質穩定 怕萬一漏電時不跳脫
測試法 將漏電斷電器推上後 按一下旁邊那圓形按鈕 那漏電斷電器就要跳脫

如果漏電斷電器 只接上方電源輸入端 而下方電源輸出端沒接電線 推上後直接跳脫那就是漏電斷電器損壞了

网友B:
當初社區中庭的配電為何會是220V,是因為20年前的燈具瓦數太高還是怎樣?

我們社區的梯廳照明供電都是220V,建物將近30年了。

會知道是220V是因為有廠商來全面換新燈具,就悲劇,裝不久就故障。
剛好從我家樓層開始安裝,所以我才知道。

网友C:
1.漏電斷路器故障或不使用,建議撤掉或標示故障原因。

2.漏電斷路器送電就跳,不是短路是線路漏電(有標示使用電流與漏電電流應該是30MA,或跳脫反應時間,正面有標示),需查線或負載,上電未接負載本身就跳,同上因本身也有漏電測試功能,基於用電安全視同故障。

3.電磁接觸器當作吃電的開關,以小驅大,主接點多用於大電流含輔助接點多用於小電流控制電路,同繼電器或固態與電子晶體開關/模組....等同功能,差在使用電壓與電流,機械與電子..等用途與規格。

4.220V用電容許度變化較大,同功率硬體距離線路成本較低,例如:電線容許10A電流單相110V與220V請問同樣電流,功率數差多少?
不想用220V就改低壓(30V以下)傳輸距離有限,也需中繼轉換視範圍與安全增減(視同隔離變壓,例:常用的監控/WIFI...等 常用低壓電器設備),等同水中照明 建設/維護更高...

5.定時器(本身就是繼電器約10A)有使驅動更大電磁開關動作,戶外照明不亮原因,或外加節慶照明....等
一‧公共設備牽涉人身安全需接漏電斷路器以防萬一(斷開),需確認
二‧另外人為白晝不易判斷明亮,需確認
三‧如使用高壓氣體放電燈(省電高亮度)..等設備需時稍後確認
四‧為求節電另加接光源或其他人體感應..等需確認有無末端控制器
五‧燈具/線路 故障確認。

6.定時器內圈12小時制負責設定現在時間(順時針旋轉),外側24小時制,撥開起始時間(15分鐘一格,如需較高時間精度或變化時間需換數位式),OFF手動停用,ON手動啟用,AUTO以時計,自動循環啟動(需有電狀態),詳細情參考該國際牌定時器使用說明

7.如是中庭照明大多是線路問題,最簡單也最貴(很誇張地說牽涉人命),大多需破壞與重建成本很高,難搞也很誇張,大多明接很醜易危險,而且主觀意識影響市值!
如是有管委會大多很GG.....YY想省,技術與實際,$$$有很大距離(牽涉公共與人身安全,就可壓死你,不是短暫的熱情與熱心....依法規需一絲不苟配線才能撐10年以上,(超多不明不白路人甲乙丙丁鼠王,有的很難想像,有的遠在10多米開外,活活電鼠案例的,豪窄豪人,後台很硬就會查)),所以漏電斷路器算是最俗的救命把關王。
等同 廚房/浴室/易潮濕環境...等用電防意外,家用基配 漏電斷路器,異常自動先切保命再說,默默地跟主人反映後面有問題,待處理。

如需 詳細心理用電諮詢,請來電GYGYGGGYYY....super.GY
備註:請勿看在心裡口難開

以上僅供參考非報價,不代表本人立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
紅圈上面有寫 "漏電斷路器"

這個我當然是不敢自己亂動啦
只是剛好今年當主委,幫忙換燈泡時順便巡一下覺得疑惑
覺得實際狀況似乎跟前主委說的有一點點出入
還是請專業人士來看過比較妥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們社區的梯廳照明供電都是220V,建物將近30年了。

會知道是220V是因為有廠商來全面換新燈具,就悲劇, ...

因為我一開始看到區內某顆LED燈泡標示110V正常運作
所以發現其他燈泡壞掉時既隨手拿一顆110V的省電燈泡頂一下
結果一送電就炸裂

拿電表一量才發現是220V
原來那顆LED燈泡明明是全電壓卻標示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漏電斷路器故障或不使用,建議撤掉或標示故障原因。

2.漏電斷路器送電就跳,不是短路是線路漏電(有標示 ...

感謝指點,公設地維護確實要謹慎為之,不然糾紛會很多

過程中想了一下中庭庭園燈的線路,應該是這般鋪設

但因為超過20年,其實庭園燈的燈座本體有不少都已經鬆脫損壞
若是下大雨,難保不會滲水進去
這樣不就可能會導致管線內部積水而短路嗎?

這種線路要重整也是大工程,最後大家都覺得算了,我也不知道內部線路有沒有破損,想想也是挺恐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我當然是不敢自己亂動啦
只是剛好今年當主委,幫忙換燈泡時順便巡一下覺得疑惑
覺得實際狀況似乎跟前 ...

以您的圖請先找水電行估價,老舊封閉線路跟燈具不難修,可是連工帶料價格不便宜,因為您的症狀要考慮打掉重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點,公設地維護確實要謹慎為之,不然糾紛會很多

過程中想了一下中庭庭園燈的線路,應該是這般鋪設 ...

滲水還是其次,管路主要是積水/使用壽命,想要百年不壞或可持續維護成本很高。
光是耐水金屬管路如是漏電(接地)她就第二優先跳脫,加上足夠大管道抽換損壞線路,線路太長還需足夠人員操作(口徑),所以大多需破壞重建。

只能提示
至於該線路鋪設不用自己想像,依建商提供資料就有相關配置,有助於成本維護管理....等

理論上管委會(尤其是主委有權限)應有該原始(除非變更改裝等)自來水進水上下水池/進電配電/汙廢水/排水/低壓網路電信類/消防/緊急/空調進排風/動力/建築含私人與公設...等結構設計(建設)各式平面圖,相關配置這個是最基本移交清單之一,不過要會看$#%^@!等同設計師基礎,如沒偷工減料,大概就知當初設計能撐年限。
如下圖 因某金融機構總部屬於機密 僅供參考樣圖(已模糊化看無,因電子檔可局部放大到你想要看到的),早期的類似晒圖單色非彩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點,公設地維護確實要謹慎為之,不然糾紛會很多

過程中想了一下中庭庭園燈的線路,應該是這般鋪設 ...

貼一個不好找公開真實漏電案列
當事人心臟有夠強知道被電到,因漏電,唯一只能用盡力氣,呼喊唯一接近未成年家人不要靠近先斷電,再經由現場惟二粉裝工人(成人)幫助,斷電/急救/求援直至警員到醫護輪番上陣,加上AED(啟動時生人迴避......),很短又很長的12分鐘後有心跳直送醫.........很多的組合的運氣.....。.

倫家的配電盤多完整,可惜獨缺用電安全(看不到基礎(在留言中檢視......提出因果算極少數.......)),這樣你就知道漏電斷路器有多重要,尤其公共場所安全。

[youtube]QealbYdVMuo[/youtu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