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rock H510 Pro BTC+ 無法觸發與更換IO維修分享

楼主(2023-08-28):
此篇是接續[問題求助] Asrock H510 Pro BTC+ 無法觸發維修思路請教此篇維修後續

型號:AsRock H510 BTC Pro+
故障原因:無法過電無法觸發

在上一篇討論中,檢查待機條件都正常,IO的RSMRST#訊號卻處於低電位,造成無法觸發
依據下圖的時序
在RSMRST#時序前訊號都正常,唯獨RSMRST#異常,才會認為是SuperIO故障需更換
因為對照其他採用NCT系列IO的主機板,RSMRST#訊號在5VSB與3VSB出現後,理論上會出現3.3V高電位

論壇有大佬願意讓我搭順風車,才能買進SuperIO,沒屋頂雖有賣,但非常地貴...

整體外觀很大,手機不好拍以官方圖檔為主
實際型號

待更換之IO

下面是更換過程
新品與待換品對照

周邊貼上隔熱膠帶,防止高溫熱壞插槽

個人熱風槍是直風式非旋風式
以400~420度,風速4,繞圈方式加熱IO,可加點助焊劑幫助拆
將IO腳換成有鉛錫,這樣會比較好拆

吸錫線拖平焊盤並用洗板水清潔

換上新IO
IO對好位置,用烙鐵固定對角兩隻腳,再用依序將所有腳都焊上
焊完後洗板水清潔,檢查有無連錫
再用熱風槍配合小風嘴,將焊點處理得更漂亮

裝上電源不按開機鍵,檢查觸發條件是否滿足
3.3VSB
DPWROK
RSMRST#

裝上CPU與記憶體,正式開機測試
多次開關機測試,不再有無法觸發之情形

本次維修至此結束,感謝各位觀看

附件:

网友A:
咦!這一帖為什麼會有置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這一帖為什麼會有置頂?

剛剛按太快了
現在才編輯好...

至於置頂,可能獅子魚按到不一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按太快了
現在才編輯好...

誤會了!原來是還在編輯中,謝謝你分享一篇好文~~

网友:
讚喔~恭喜完修~

网友B:
樓主好強的功力,可以直接由症狀抓到問題

請問這種特用IC好找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好強的功力,可以直接由症狀抓到問題

請問這種特用IC好找嗎

台灣買不到,只能從淘寶買,這顆單價也不便宜...

网友C:
看到這帖,想到自己還有兩張直插式六卡礦板沒在使用中

网友D:
好大的板子,BTC?是挖礦用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大的板子,BTC?是挖礦用的嗎

對喔!
小弟沒在挖,單純買來修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這帖,想到自己還有兩張直插式六卡礦板沒在使用中

kidd大有在挖呀!
幣價開始崩盤前收益應該還不錯,現在挖是偏信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kidd大有在挖呀!
幣價開始崩盤前收益應該還不錯,現在挖是偏信仰了

幫朋友組裝的  自己沒挖  不過最近買KS0玩玩了,收益很差就是了,只能賭幣價上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幫朋友組裝的  自己沒挖  不過最近買KS0玩玩了,收益很差就是了,只能賭幣價上揚 ...

之前想買台來玩玩,只是看到價格就放棄了
最近有降了許多,收益也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