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益三相220V的馬達 電磁閥S-P11加一個旋鈕開關接法

楼主(2023-08-30):
請問各位先進
原馬達是接在無熔絲開關上
近日馬達燒掉送修後師傅告知是缺相導致
要加裝保護裝置比較保險
無奈沒電工基礎研究了半天還是不會
如照片我應該要怎麼接才對

旋鈕開關

背後四個接點

電磁閥本體

网友A:
無熔絲開關 要 改換成電磁接觸器

電磁接觸器分上端為電源輸入端  下方為電源輸出端  還有一組(2腳位)電磁線圈共電端
還未接電源之前 拿出你的三用電表 上下兩端一組用三用電表測量 將電磁接觸器中間壓下 上下兩端應該是短路現象 那就是一組 三相電就要用到三組

你的啟動開關 不是自保持的 而是用開關切換轉動式的
就是找出一相220V的電壓(最好不要接到中相電) 一條直接接到電磁線圈 另一條接到切換開關 而切換開關另一條接到電磁線圈的另一腳

要注意電磁線圈是不是220V的 電磁線圈都有標明電壓

网友:
如果S-P11的線圈是220V版本,如下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無熔絲開關 要 改換成電磁接觸器

電磁接觸器分上端為電源輸入端  下方為電源輸出端  還有一組(2腳位)電磁 ...

他要的是保護,樓主手中握的整組電磁開關,就是對的(只是三相用的是四線或三線電機(不含地線)....未知(說明)),內含電磁接觸器與積熱電譯.....只是只是.......樓主沒基礎不會接,網路配線圖蠻多的,當事人可能要實體配線!........真發生時而且也要懂得故障排除..........然後再問一次

後面更不用講,積熱電譯本身就有本身就有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熔絲開關 要 改換成電磁接觸器

電磁接觸器分上端為電源輸入端  下方為電源輸出端  還有一組(2腳位)電磁 ...

感謝解答
我這樣接的線是否正確

网友:
請樓主自己參考看,只差少一相線路(電機轉向不對時,電機任一線對調就好),他含手動/自動/遙控,要求功能較多...
請問士林電磁開關如何接定時器跟選擇開關與無線遙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解答
我這樣接的線是否正確

黃色控制線單邊送電給A1.A2磁吸線圈(完全共接),吸得起來才有鬼,比燒打電好多了。
後面保護的積熱電譯也要控制放棄了?

實接如下
電源/開關/電磁接觸器線圈A1.A2/積熱電譯控制接點(TRIP)/再回到另一端電源,要形成迴路。
  如跳脫或測試TRIP(行程)上方向內右推(如箭頭所示看不到白點),斷電電磁接觸器無電彈開,如需復歸按壓藍色重置建(RESET)(如真跳脫前置動作需先關閉電源在檢查原因),白色旋扭旋轉調整適當電流視你的電機或負載大小(也可活電測試跳脫電流)。

業績又少一個人賺了

如要基礎自保持電路,實體接法可參考********01,因電壓供電端會略有不同

電磁開關接線的問題

网友:
我想先提醒一下,積熱電驛有分純過載保護跟帶欠相保護的,樓主要先確認你買的積熱電驛是有欠相保護功能的,不然是白忙一場

話再說回來,如果是我的話,我會直接加一台簡易的變頻器來驅動馬達,因為樓主原本是用nfb直接控馬達,沒有任何緩啟動設計,馬達多半是2KW以下,這個功率純Vf控制的變頻器很便宜。可以同時滿足緩啟動/停止、馬達保護(欠相、過載....),還能調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