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ANGUARD B85 沒CPU供電求助!

楼主(2023-08-30):
原本 拿到可以開機!在BIOS畫面突然畫面黑掉
測量電壓都有 CPU 沒供電! 有刷過bios!
求維修方向!參考看看!謝謝
現在發現 強制上電 CPU 供電有異常 3V 太高
現在接+12V 觸發保護

网友A:
剛爬文,可能是分壓電阻有問題

但也不一定,只能一個一個訊號抓囉~

楼主:
查到mos短路 更換4955N 又燒!
在更換4955N 跟RT9624 又燒
最後 直接更換4955N*2 RT9624*2 ASP1253*1
修復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爬文,可能是分壓電阻有問題

但也不一定,只能一個一個訊號抓囉~

花了 一些些時間 全部都換了 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花了 一些些時間 全部都換了 XD

可愛大最近又開始燃燒小宇宙了?依稀記得,多年前您的土炮發熱磚換南橋呢!

网友B:
CPU供電到3V居然還沒燒,以前的CPU耐受度真好

這種情況通常會把輸出電感全部移除,因為電感的關西每一相輸出都會短路在一起不好查修

移除後此時每一相是隔離開來的,量測每一相的12V到輸出(移除的電感的位置)阻抗,跟每一相的地到輸出阻抗,就知道誰燒了

找到罪魁禍首之後PWM IC通常也會一併更換,因為不管是不是PWM IC造成的,它經常最後都內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愛大最近又開始燃燒小宇宙了?依稀記得,多年前您的土炮發熱磚換南橋呢!

最近都有再跑回收場拉 XD!所以會買些東西來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供電到3V居然還沒燒,以前的CPU耐受度真好

這種情況通常會把輸出電感全部移除,因為電感的關西每一相輸 ...

CPU 真的沒有燒掉!G3260
PWM IC 真的別偷懶 一定要換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