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心得分享]電源供應器造成的硬碟問題

楼主(2023-09-01):
不知道要發在哪一區, 感覺應該是發在這一區, 如有違反敬請見諒

大家好, 最近幫公司使用者更新作業系統, 遇到了一個問題,
在安裝時異常的緩慢, 安裝完後, 開機連續讀取或關機時, 硬碟有時會有滋~~咔~~~滋~~咔~~~機械異音
然後動作都很緩慢, 而且幾乎每次開機都出現硬碟自動修復

原先設備是 120G SSD + WIN7 , 所以此次採用 1TB 傳統硬碟+WINDOWS 10

作業系統: windows 10 x64 pro
主機板: GA-B150M-D3H
記憶體: 金士頓 DDR4 8G
硬碟: 全新 SEAGATE 1TB
電源供應器: SEED L12 ES-400
測試電源: Seaonic SS-430GB

根據上述異常狀況, 以往維修的經驗判定 : 1.電源供應器 2.硬碟買到碟王 3.主機板晶片老化
於是先確定是不是硬碟的問題, 因為是全新的, 所以先確認, 以前有過買來幾天就出問題, 若有問題還可以馬上退換全新品
換裝另一顆半新的硬碟, 重新安裝, 發現問題依然存在, 所以排除了新硬碟的問題
於是換裝備用測試電源 Seaonic SS-430GB, 裝上後開機, 開機速度約 25 秒完成開機, 不含 BIOS 開機程序
而且全程硬碟連續讀取, 不再有滋~~咔~~~滋~~咔~~~機械異音

接下來換回原先有問題的全新硬碟, 進行安裝測試, 結果也是令人滿意, 不再有滋~~咔~~~滋~~咔~~~機械異音

基本上已問題排除, 所以分享此次維修過程給大家, 也許主機板也有問題說不定
可能是電源供應器老化造成供電不穩或不足吧
只是不知道電腦電源正確測試方式, 也不知從何處下手,以前只會換電容

我再把電源問題發到另一區求助維修

其實測試器看不出個所以然
舊電源 SEED 電源供應器量測數據

不穩定電源供應器數值

不穩定電源供應器數值

全新 SEAONIC 電源供應器量測數據

全新電源供應器數值

全新電源供應器數值

SEED電源內部

不穩定電源供應器

不穩定電源供應器

网友A:
種子過去是很受好評
但自從L系列出來就......
這種電源供應器出的問題
往往過不久就掛主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種子過去是很受好評
但自從L系列出來就......
這種電源供應器出的問題

對耶~~壞的都是L12, 可能 是因為便宜, 負責採購的同事就說一樣的功率, 價差那麼大, 基於公司 costdown, 只能退讓, 只差在模組化電源, 所以都買 L12, 後來市面上也幾乎買不到 seed 的品牌, 現在都買三大老牌: 台達, seaonic, 七盟

网友B:
表面症狀是推不動硬碟馬達,某路電壓輸出壓降過大出問題?!

加上輸出電路蠻舊的、輸出濾波電容『蠻優質的』{n_0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症狀是推不動硬碟馬達,某路電壓輸出壓降過大出問題?!

加上輸出電路蠻舊的、輸出濾波電容『蠻優質的 ...

我用笨方法, 也許是不是正確的量測的方法, 在硬碟運作時去量 +5v 和 +12v,
結果
+5v : 4.92~5.02
+12v1 : 12.0~12.23
+12v2 : 11.96~12.25
-12v : 維持在 12.23

會是電流輸出的問題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笨方法, 也許是不是正確的量測的方法, 在硬碟運作時去量 +5v 和 +12v,
結果
+5v : 4.92~5.02

看電壓沒什麼問題。

我聽前輩說這狀況他有遇過。

是硬碟PCB與硬碟馬達接觸點氧化,清潔、上些接點油就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電壓沒什麼問題。

我聽前輩說這狀況他有遇過。

我遇到的問題顯然不是接點問題, 今天再度換回電源供應器, 開機很順暢, 但是跑了一個 windows update 之後, 硬碟分割毁損了, UEFI 找不到 WINDOWS BOOT MANAGER , 連使用安裝USB修復都不行, 只能重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遇到的問題顯然不是接點問題, 今天再度換回電源供應器, 開機很順暢, 但是跑了一個 windows update 之後 ...

這麼慘烈?!

這顆頂多換牛角電容、輸出濾波電容、PFC 電壓確認一下,再多就超過了。

這樣能夠穩定,就當測試備用機;  還是不行的話,殺肉或給其他人練功~

网友C:
這個電源結構看起來蠻舊的樣子~
3V跟5V看起來是磁放大???
而不是DC to DC~~
聽說磁放大電路的波動~會因為某一路而產生電壓升高或下降的變化
因此比較不穩定~
建議還是更換電源供應器吧!!

网友D:
我猜不是電壓問題,電壓有問題一定可量出來,

自己之前有遇過電腦不定時畫面凍結,
全部零件換過一輪,最後發現問題在電源供應器,
量電壓看不出異狀,(包括電源管理IC監測腳各電位),
本來要放棄了,

忽然發現,sata電源接頭,正常應是直角長方形,
仔細看都變成像銅鑼燒那樣,長邊有些微拱形,
這微拱形電源接頭,造成硬碟供電接觸不良,供電不穩,

最後用熱風槍180~200'C,稍微吹軟sata電源接頭,
用手按壓整形,讓sata電源接頭恢復直角長方形,
測試後完全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麼慘烈?!

這顆頂多換牛角電容、輸出濾波電容、PFC 電壓確認一下,再多就超過了。

好的, 我來試試, 謝謝您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電源結構看起來蠻舊的樣子~
3V跟5V看起來是磁放大???
而不是DC to DC~~

我先依 #8 peter180 的建議, 先更換電容後測試, 其實公司是有電容表, 只是想要要拆解這麼多電容有點懶
維修真的是懶不得, 再不行就送回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不是電壓問題,電壓有問題一定可量出來,

自己之前有遇過電腦不定時畫面凍結,

因為上面有四個 SATA 電源接頭, 也試過另外沒用過的接頭
這個電源目前在公司內部待修中, 麻煩的是, 不同的電容值, 採購的同事都是用網購, 很囉嗦
我先把能換的換完, 再請同事買, 換修完後再看看結果
我還有另一顆同款的電源也是這樣的問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為上面有四個 SATA 電源接頭, 也試過另外沒用過的接頭
這個電源目前在公司內部待修中, 麻煩的是, 不同 ...

我那顆電源供應器,
sata電源接頭不管有無使用,全變成像銅鑼燒的形狀,
也許是在同一機殼內烘烤,塑料配方,加上模具公差,
加總後,就惡化到讓硬碟供電不穩,

so 可看看你那電源是否有這情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上面有四個 SATA 電源接頭, 也試過另外沒用過的接頭
這個電源目前在公司內部待修中, 麻煩的是, 不同 ...

沒關係,公司的流程就是這樣。{n_08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那顆電源供應器,
sata電源接頭不管有無使用,全變成像銅鑼燒的形狀,
也許是在同一機殼內烘烤,塑料配 ...

謝謝提醒, 原使用的接頭有變形, 沒有使用的接頭沒有變形
測試時是使用沒有變形的接頭

楼主:
謝謝各位的前輩的協助與指導, 把所有電解電容一個一個拆下量測

更換了 標記A : 1000u/10v (測出值1107u), 標記B: 1500u/10v (測出值1604u) (電容值超標)

目前此電源供應器測試了一個早上, 基本上硬碟也不有異音, 也不會一下子資料毁損, 目前正在測試大量資料寫入
應該是維修成功.

照正常來說, 應該是要全部換掉會更好, 因為想看看是不是電解電容有問題
所以才會只更換電容值有問題的電解電容, 看起來是找到故障點了

看起 標記A 是 5VSB, 另一個似乎是負責 -12V 或 + 12V 輸出

請問這部份是負責輸出的負載嗎? 原因為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前輩的協助與指導, 把所有電解電容一個一個拆下量測

更換了 標記A : 1000u/10v (測出值1107u),  ...

最下面的電感應該是+12V、5V、 - 12V(應該有三對接腳)

上面黃色是3.3V,B電容比較高機率是3.3V。

可以透過ATX腳位定義找出電源板對應輸出。-12v藍線、+12v黃線。

有背面焊點的圖會更容易判別。

SATA硬碟有使用到這3個電壓,建議輸出濾波電容都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下面的電感應該是+12V、5V、 - 12V(應該有三組接腳)

上面黃色是3.3V,B電容比較高機率是3.3V。

謝謝說明, 目前電腦還在測試中, 測試完, 我再補拍背面照,
我也希望能全部換會比較好, 等測試完, 再看看公司有沒有一樣規格的電容

楼主:
補上電源板正反面照片 (左右翻面)

网友E:
"原先設備是 120G SSD + WIN7 , 所以此次採用 1TB 傳統硬碟+WINDOWS 10"
請問為什麼換ˋ掉 SSD碟 改用傳統硬碟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先設備是 120G SSD + WIN7 , 所以此次採用 1TB 傳統硬碟+WINDOWS 10"
請問為什麼換ˋ掉 SSD碟 改用傳統 ...

因為升級成 win10 之後容量不夠用, 而且有多的硬碟

楼主:
可是我還是不知道要如何檢測電源的穩定度, 以確認電源供電穩定的方法
如果能開機的情況下, 好像都是用換電容來完成基本的修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還是不知道要如何檢測電源的穩定度, 以確認電源供電穩定的方法
如果能開機的情況下, 好像都是用換電 ...

比較簡單的是顯卡跑3Dmark/ heaven benchmark/superposition benchmark。

這是對12V壓力比較重的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較簡單的是顯卡跑3Dmark/ heaven benchmark/superposition benchmark。

這是對12V壓力比較重的測試。 ...

謝謝, 下次找機會試試, 因為已經修好了

网友F(2023-10-20):
我也遇過類似的問題,新買的硬碟就有喀喀聲,後來是換插另一個 sata 電源插頭就正常了,應該是接觸不良吧

网友G:
我想問,使用者沒有唉唉叫嗎?  畢竟從SSD換回傳統硬碟

网友H: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前輩的協助與指導, 把所有電解電容一個一個拆下量測

更換了 標記A : 1000u/10v (測出值1107u),  ...

A,B在大電流輸出的power choke邊, choke溫度一高就很容易烤到老化.
多年前主機板電容爆漿事件也是因為電容在choke旁邊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過類似的問題,新買的硬碟就有喀喀聲,後來是換插另一個 sata 電源插頭就正常了,應該是接觸不良吧 ...

確定是電源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問,使用者沒有唉唉叫嗎?  畢竟從SSD換回傳統硬碟

有反應開機時間比較久, 其他的沒特別反應, 因為你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A,B在大電流輸出的power choke邊, choke溫度一高就很容易烤到老化.
多年前主機板電容爆漿事件也是因為電 ...

原來有這樣的因素, 最近把輸出有問題的電源供應器, 輸出端的電容全換掉, 基本上都正常了
以前倒是沒有想到要一顆一顆拆下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