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骨雞學姐的KINYO 延長線時好時壞

楼主(2023-09-01):
這條延長線是烏骨雞學姐在使用的,據她說就是時好時壞,一看導線是用台灣鎰勝工業生產的3*2.0mm平方,這條延長線還算不錯哩!

看到插頭就知道大概是什麼原因故障了。

▼L線的周圍塑膠熔了。

▼撬開插頭果然發現問題點。

▼原本的做法是壓接之後焊接,不過L端根本沒壓好,加上焊接又沒焊好,稍微一用力就扯下來了。

▼我家有舊的插頭,我最喜歡用這種L、N可換方向的,110V/220V兩用。

▼我的壓接鉗又找不到了,不過找到一支也是MARVEL 的萬用鉗,這支鉗子好像以前也在痞酷網亮相過。

▼用這支萬用鉗壓接也壓的還不錯。

▼正常了!只不過賣延長線的又少賣一條。

网友A:
下次鎖插頭或插座  最好是用O型端子 不要用Y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鎖插頭或插座  最好是用O型端子 不要用Y型的

手邊剛好沒有O端子,不過Y端子的尖端還是有儘量夾成環狀了。

网友B:
這種印象中似乎是 冷氣插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印象中似乎是 冷氣插頭

對!這種插頭幾乎都是用在冷氣,以前這種插頭的L、N插片可以任意更改直式或橫式,但是後來出的就固定不能改了,leo.rain 在幫客人換裝冷氣都會換新插頭,我都跟他說有看到可換的就留下來給我。

這種算是很厚的阿扁插頭,只可惜我買不到像壞掉的這種扁形插頭,否則還是會買來換,以前我好像有上來論壇提到阿扁插頭的問題,不過合用的價格很貴.......。算了!還用將就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對!這種插頭幾乎都是用在冷氣,以前這種插頭的L、N插片可以任意更改直式或橫式,但是後來出的就固定不能 ...

"可以任意更改直式或橫式的插頭"

很普遍啊

還有很多地方可買,例如振X,X宇 家庭五金有看過
水電材料行也有啊

网友:
我也都是改這種,壓O型端子再上錫,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任意更改直式或橫式的插頭"

很普遍啊

後來都是像下方連結這種︰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128738167669

外觀是一樣,但是L、N是不能改的,跟1樓最後第2張相片比對一下就知道了,R51095 是台昱,下方是它們的官網連結︰

http://www.tai-yuh.com.tw/page/p ... ?page=3&kind=74

除非是店家以前進貨的還沒賣完才可能有這種可以換L、N方向的。

楼主:
這個插頭左邊鎖固定螺絲的位置如果設計在像右邊那樣,就不會擋住端子,可惜它們都改成固定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個插頭左邊鎖固定螺絲的位置如果設計在像右邊那樣,就不會擋住端子,可惜它們都改成固定式了。

因為 LN 兩端子  共用模具

[這個插頭左邊鎖固定螺絲]  在  Panasonic  WF5113 做法是 端子盤兩邊伸出90度腳插入外殼而抵擋扭轉
Z軸方向力量 就靠端子螺絲一併固定  ;
如此端子盤呈無障礙平面 , 只是這個不皺眉方案代價是令人皺眉的價錢 台牌10倍價
shopee 有個[21世紀職人精選店鋪] 有拆解照 基於版權 提供連結如下
https://shopee.tw/日本製Panas ... 7569279.19573368731

松下 的說明書
https://www2.panasonic.biz/scdw/ ... mp;INTER_OPEN_FLG=0

网友D:
老大用Y型端子一定有原因、端子厚度很厚

請問端子正反壓有規定嗎?,端子插線材熔接處有壓過就裂開(很少壓端子),後來就改背面壓

网友:
學姊操太兇了!! 金剛的身體也會融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用Y型端子一定有原因、端子厚度很厚

我自己買的端子都買國際標的,厚度夠,交接處也有熔接不裂開。
從背面壓就不裂開?我怎麼覺得從背面壓反而容易裂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 LN 兩端子  共用模具

[這個插頭左邊鎖固定螺絲]  在  Panasonic  WF5113 做法是 端子盤兩邊伸出 ...

現在都是做成單獨兩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插頭左邊鎖固定螺絲的位置如果設計在像右邊那樣,就不會擋住端子,可惜它們都改成固定式了。

這種插頭,我去問過,因為過不了標檢,所以都沒有出了
要私底下問店家才會拿出來賣舊貨

网友:
Kinyo 的東西,便宜但不好用,問題比較多

网友E:
老大您真細心,一般人頂多螺絲鎖一鎖就了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您真細心,一般人頂多螺絲鎖一鎖就了事了

自從年輕時接觸這行就被師兄們帶著這麼做,很早就習慣了。
常見的兩條導線要接在一起,都要求只能壓接跟焊接,要是用"片幾"絞一絞,再用電火布纏一纏了事,一定會被要求重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