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牙刷烤彎

楼主(2023-09-03):
先說結論:我的熱風槍,終於派上用場了~

舊牙刷,可以拿來刷東刷西,很方便。
討厭的是,有些小角落,刷不到。

膠帶保護刷毛。

印象中,牙刷柄是Polypropylene(PP)射出成形的,熔點大約150~160℃。
開他個300℃試試,風量調最大。

有夠快。

拆膠帶。

這是咖啡機的牛奶壺。
使用後,角落的牛奶,只用水沖,是洗不乾淨的。
直柄牙刷刷不到,現在烤彎就OK了。

以前用這種戳洗,毛都B ㄘㄟ了。

我記得,刷毛要用韌一點的材料,大部份是Nylon,熔點就比較高了。
不過現在沒有要烤熔,聽說有人會浸熱水,讓刷毛變直。
那我熱風槍開120~130℃吹,比熱水溫度高一些。
先吹根部。

再吹前端。

看來還行,收工。

网友:
帥喔   刷哥

网友A:
讚!
溫度調一下,吹頭毛也是很合理,

楼主:
不要羨慕哥,哥只會烤牙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讚!
溫度調一下,吹頭毛也是很合理,

吹頭毛,風量太小。

目前想到,應該可以烤一下握壽司

网友B:
看到1樓的吸錫器還以為雷大買了ENGINEER SS-02 鋁合金吸錫器。
去年惠民進貨ENGINEER SS-02 鋁合金吸錫器,不過我問了價格後就不買了,日本大牌的工具在大陸買幾乎比在台灣買還貴,要便宜還是得從日本買,只不過從日本買就等同放棄保固,因為有問題不可能再寄回日本維修。

网友C:
瓶口小,又有點深度的瓶子
底部邊角真的不好清理
沒想到還有"烤牙刷"這招
學起來 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1樓的吸錫器還以為雷大買了ENGINEER SS-02 鋁合金吸錫器。
去年惠民進貨ENGINEER SS-02 鋁合金吸錫器, ...

這山寨,用料還不錯啊。

重點是,尺寸剛好,一手可操作。
同時間買了另一款藍色山寨,實在是有夠大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山寨,用料還不錯啊。

以前的零件很大,不用吸錫器就能拆零件,我第一次看到吸錫器大約是在國中的時候,那時IC的電路板也不是很常見,那時的吸錫器就只有出大支的,而且還是美國品牌,後來才有台灣製造小支吸錫器問市,不過小支的吸錫器吸力跟大支的不能比,後來就沒再買過小支吸錫器。

Engineer 的產品雖是日本品牌,但它只能算是貼牌,我用過很多Engineer 的產品,痞酷網中也出現不少,真要我評價也是還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零件很大,不用吸錫器就能拆零件,我第一次看到吸錫器大約是在國中的時候,那時IC的電路板也不是很 ...

Engineer的暴龍鉗,最近很紅。不過我目前是沒興趣買啦。
個人覺得,暴龍鉗夾得住的螺絲,一般的鋼絲鉗也摸得到邊吧。
而且,好不好用,還是等市場歷練一陣子再說。
也許某天,水電師傅人手一把,再來買也不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瓶口小,又有點深度的瓶子
底部邊角真的不好清理
沒想到還有"烤牙刷"這招

如果沒有熱風槍,據說,用"賴打"也是烤得起來

网友D:
引用 楼主:
Engineer的暴龍鉗,最近很紅。不過我目前是沒興趣買啦。
個人覺得,暴龍鉗夾得住的螺絲,一般的鋼絲鉗也 ...

雷大 暴龍直的很好用,最近我拆修一顆工業模組,銹蝕嚴重,螺絲有幾十顆,還好有暴龍,我只有拆了一整天才拆開,拆完全身虛累累

网友E:
推薦清洗食器
橘子工坊 食器妙用清潔粉 450g/罐 全聯 有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229799369404

少許浸泡幾小時就很清潔

補充內容 (2023-9-5 03:45 PM):
偶而攪動一下 先試試咖啡杯 茶具茶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雷大 暴龍直的很好用,最近我拆修一顆工業模組,銹蝕嚴重,螺絲有幾十顆,還好有暴龍,我只有拆了一整天 ...

幾十顆螺絲......那當然要來一把。

我的情形,就偶爾才會遇到滑牙或生鏽的螺絲。
遇到了通常也沒幾顆,"搞缸"一點也是勉強能處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薦清洗食器
橘子工坊 食器妙用清潔粉 450g/罐 全聯 有

浸過洗碗精,沒啥用。
裝牛奶多次後,會累積一層類似起士成份的沉積物。

然後我點進網址,原來是加了過碳酸鈉。
之前有買,下次再試試。

网友F:
焊接, 進化版, 這種90度彎常用不好使, 用家都說要切斷再焊接, 類似掃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焊接, 進化版, 這種90度彎常用不好使, 用家都說要切斷再焊接, 類似掃帚

賣啦~感情搏這麼深,說切就想切...{n_049:}
讓我們來學英文,今天教一個單字,amphorous

高分子鏈,千絲萬縷的糾結。
加熱彎曲,感情的聯繫,還在。
切了,就沒法回到從前了。
局部再怎麼施工,也只有短鏈糾結,強度大不如前。

网友:
引用 楼主:
賣啦~感情搏這麼深,說切就想切...
讓我們來學英文,今天教一個單字,amphorous

多鏈和半晶或不定型關係不大
大部份thermoplastic都可焊接 普通芽刷的手柄一般都是pp 值毛打鋼片不會爆 貴價的電動刷頭才採用貴的pom
monomer 用不同polymerisation處理就會得出
化學行業的都喜歡這樣叫
半導體製造裡面有些烘烤用的塑膠容器重複使用 例如psu
打碎回收又多次注塑 品質越來越差但依然是am那個英文字 只是多鏈不斷被截斷導致最終注塑產品越來愈脆弱
聰明的商人參雜水口料不超過20% 產品表現還很好
黑心的參雜80%賺到翻 但普通人用手一掰斷都很有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