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給Solio裝上一個超便宜的水龜溫度監控器.

楼主(2023-09-04):
之前買了一塊不到30元的溫控模組,放了一段時間
這二天剛好看到,就安裝到車上來
監控的是水規這一段的水溫,也就是如果水規塞住不開
那麼這裡馬上就能看到溫度異常的低..

楼主:
前幾天裝好了水規溫度監控器後
今天來搞定水箱風扇強制運轉的改裝
只需要一條細線,即可完成水箱風扇的強制啟動
等於多增加一組水溫的監控裝置,
然後配合風扇自動運作
萬一車子原本的水溫感測器不準或故障時
都還有這組在接替運作,不至於產生高溫

网友A:
個人認為,還是開車有注意儀表比較重要
水龜要壞,機會不高
壞時水溫表會顯示異常
不是過高,不然就是升的很慢
強制啟動散熱風扇,這不需要
散熱風扇有溫控
如果一直啟動將影響油耗

水箱精用好一點比較實在
水箱水給生銹起來,就知道修不完了
市面上水箱精.....
原廠也很妙,不只一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認為,還是開車有注意儀表比較重要
水龜要壞,機會不高
壞時水溫表會顯示異常

能多一個選擇總是好的,SOLIO在不開冷氣之下,
原廠要97度才會打開風扇開始散熱,但這時若處在高負力如上山路上,
那水溫將會降很慢甚至不降反升,
而有這個,就能設定水溫92度時即開風扇散熱,
92度跟97度雖然只差5度,但在爬坡時將會是決定性的差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多一個選擇總是好的,SOLIO在不開冷氣之下,
原廠要97度才會打開風扇開始散熱,但這時若處在高負力如上山 ...

如果你希望低溫就讓散熱風扇轉
直接換低溫風扇感知器
75度就轉

一般來說除非設計不良不然都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希望低溫就讓散熱風扇轉
直接換低溫風扇感知器
75度就轉

不是這樣,我要保持原來狀況下增加這一個功能
不是要改變原本的東西,完全不同的一件事
開冷氣下跟原本相同
唯有不開冷氣下才會多增加這個功能
像爬坡時,爬不動,這時就要關冷氣
但問題就來了,冷氣一關,風扇跟著停
水溫馬上就跑上去...
要注意我說的這個重點,我不改變原廠來的任何東西.
而是要在這個前提下多增加出這個功能
就跟有人去換低溫水規,一換水溫是降了沒錯
但吃油也變的更凶了...
不是什麼時候水溫都要低,很多時間水溫不能低於90度
不然會變的吃油凶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這樣,我要保持原來狀況下增加這一個功能
不是要改變原本的東西,完全不同的一件事
開冷氣下跟原本相同 ...

你觀察開冷氣時風扇轉動
一般是兩組風扇轉動
一組水箱散熱風扇,一組冷排散熱風扇
所以你會感覺開冷氣,水溫比較低

但在只有水溫控制時
只有一組水箱散熱轉動
所以你才有爬坡時
溫度上升感覺

除非你強制冷排散熱風扇轉動
不然只靠一組溫度還是會升

以原廠的角度溫度三分之二,還沒關係
大約120度
在超過四分之三應該就要停車降溫
大約130度
這時Check engine燈亮起來,你要開也開不快

必竟這種重負荷的狀況,並不是常態
如果水溫以這麼高
機油溫度,變速箱油溫更高
只是提前降個幾度沒有作用
車廠都有防護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觀察開冷氣時風扇轉動
一般是兩組風扇轉動
一組水箱散熱風扇,一組冷排散熱風扇

看來你並不了解像SOLIO這種小車的散熱方式
小車絕大多數都只有一個水箱風扇
冷排跟水箱共用同一個風扇
也就不開冷氣之下,水箱水扇要到97度才會開始轉
然後到92度時就會自動停止..
所以除非加裝冷排風扇,不然這個提早轉風扇的方式是最簡單的解決方法

楼主:
今天開車到山上逛逛,順便試加裝的風扇控制器
正常只要沒有改低溫水規與不開冷氣之下
在爬岥,尤其是慢速在向上爬時,水溫一旦看到超過93度
那麼再來會非常快升到97甚至98度時,風扇啟動
才會開始降溫..平地時可以,但在爬山時這樣會來不及
我目前是設到到超過94度就自動打開風扇進行降溫

楼主:
今天來作一下水箱風扇的轉速測試
如果風扇老化有問題,這樣就能事先抓出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來作一下水箱風扇的轉速測試
如果風扇老化有問題,這樣就能事先抓出來 ...

轉速計"讀數" ,是否需要除以風扇葉片數
才是實際轉速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轉速計"讀數" ,是否需要除以風扇葉片數
才是實際轉速 ?

不需要,這個測轉速的非常準,我用車床跟銑床主軸來測都是準的.
水箱風扇標準的高轉速也差不多就是落在二千轉上下.
再高馬達就不耐用,過低又無法快速散熱
而低轉速都是在1500~1700間
測試的結果也符合風扇的標準
若測出超過二千轉很多或低於1000轉那就真的是測不準了.
我以前有用Arduino 土炮過類似的轉速計
但很挑東西,不是每樣東西都能測的準
不像種市售的,準確與可靠度高了非常多
Arduino配合紅外線偵測頭做的真的就只能拿來玩玩而己
真要準還是要買這種專用的.

楼主(2023-10-04):
用最簡單最省錢的方式來安裝第二輔助風扇
不用拆前保桿,連風扇都是不用錢的
拿報廢的電源供應器殺下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最簡單最省錢的方式來安裝第二輔助風扇
不用拆前保桿,連風扇都是不用錢的
拿報廢的電源供應器殺下來的. ...

這風扇裝上車可能有疑慮
pc風扇應該沒防水能力
下雨天怎辦
例如 :

國1北上九如路口匝道淹水 車輛故障拋錨塞成停車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bPDztiD5iM

羨慕這樣的涉水能力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UYfTrXHK4U

RAV4底盤也算高了
但遇淹水高度過輪胎軸心之半,車速稍快激起的水波高度還是有引擎吸入水後熄火爆缸的機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duxdsa3rxo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風扇裝上車可能有疑慮
pc風扇應該沒防水能力
下雨天怎辦

其實只要看到前面有水,我根本不會開過去,且這種風扇進水也不會怎麼樣,等水乾了就又能用了.
剛剛去大賣場買東西順便試效果,效果比想像中的還有用
下水管的溫度足足降低了五度多..之前最高會到81度,現在最高只有76-75馬上就會降回70度.
看起來不怎麼樣的破風扇,居然有這麼強的降溫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