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品】6mm 導電膠片

楼主(2023-09-05):
大家看看我找到啥好東西?

如果你家的導電橡皮碳漆掉光了就會接觸不良對吧!用鉛筆塗一塗只能短時間有效,試試這個吧!它的直徑6mm,絕大多數都適用,把導電橡皮擦乾淨貼上就行了。
啥!什麼是導電橡皮?遙控器按鍵就是呀!家電、儀器使用導電橡皮的地方很多好嗎?

多少錢?說錢就傷感情了,近期有要跟烏骨雞學姐買東西的跟她說一聲,剪一排(8個)送給你了。
8個會不會太少?其實導電橡皮都是最常按的那一個脫落,你該不會全換吧!像我家的遙控器都是電源開關那個最先接觸不良。

网友A:
遙控器我都用3M雙面膠帶加鋁箔紙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遙控器我都用3M雙面膠帶加鋁箔紙黏上

用這導電膠片比較專業

网友B:
我是用18650的連接鎳片代替,剪適當長度,兩邊稍微凹下形成弧度,在用膠帶貼上線路板,永不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18650的連接鎳片代替,剪適當長度,兩邊稍微凹下形成弧度,在用膠帶貼上線路板,永不損壞。 ...

用這個吧!
https://bbs.pigoo.com/thread-71659-1-1.html

网友C:
我都用 Bare Conductive 導電漆
不過那一罐,只用過一次就.....放著
我想應該都硬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用 Bare Conductive 導電漆
不過那一罐,只用過一次就.....放著
我想應該都硬化了吧 ...

導電筆最大的敗筆就是開封後就要儘快用完,不然下次要用就乾了,重要的是還很貴。

网友:
我都用薄膜鍵盤內的薄膜,在圓型接點背面貼上雙面膠帶,再用文書打洞機直接打下來貼在按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