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找到我的兩光牌AD584LH 電壓模組

楼主(2023-09-05):
這個電壓模組自從買來一次都沒用過,因為一看這個AD584LH 就覺得它真的.........好假。

兩光就是兩光,背面連洗都沒洗就拿出來賣了,免洗助焊膏就真的不用洗了嗎?

网友A:
這一型在淘寶上仍然有售,它有個很大的電池孔,非常顯眼。此模組是外接電源與電池兩用的,而且使用電池還是它的訴求特色。電池是 15V 方型電池 10F20,外型與 22.5V 方型電池 15F20 相同,15V 與 22.5V 電池用於部分的早期三用電表,目前淘寶或 eBay 上還有少數賣家提供,以提供老設備使用。

10F20 與 15F20 兩種電池尺寸相同,應該都能用,只是供電電壓不同時,可能會些微影響輸出電壓,如果要與標定值比對,宜使用與標定時相同的電壓。

幾年前有國外網友購買了同一型的模組,並做了評測,模組上的 IC 生產年週與站主的還是一樣的:
https://chinese-electronics-prod ... -module-tested.html
Google 翻譯頁面:
https://chinese--electronics--pr ... &_x_tr_pto=wapp

AD584xH 外觀上的型號,有的是印刷,有的是雷射刻印,他向 ADI 公司詢問過,並未獲得回應。不過,測試起來還行,大致符合出廠規格,看來應該都是真品。

只是他收到的標定值是列表機打印的小紙片,上面的編號、日期與四個電壓準位的數值到小數點後 6 位,居然與不同時期其他網友的完全相同,僅空格不同,令人難以置信,合理懷疑這家未做真正標定。

註:我看其他家的模組的標定值,是在印有表格的小紙上手寫數值,或者直接寫在PCB上。(或是兩者都有。最特別的是有一次見過大陸某論壇上某產品的標定除了列印標定結果外,還記錄在出品者的資料庫中,可以依序號上網核查標定紀錄)

國外網友裝上電池,並用 3D 列印了一個外殼,資料在:
AD584 voltage reference enclosure
https://www.printables.com/model ... reference-enclos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型在淘寶上仍然有售,它有個很大的電池孔,非常顯眼。此模組是外接電源與電池兩用的,而且使用電池還是 ...

我家的電表還有要用10F20 的電池,我也是都在大陸買,不過後來越賣越貴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46187-1-1.html

這個模組最大也就10V,其實用23A 電池也夠用一陣子了。

楼主:
我還是洗一洗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型在淘寶上仍然有售,它有個很大的電池孔,非常顯眼。此模組是外接電源與電池兩用的,而且使用電池還是 ...

同樣是一片AD584 基準電壓,你發在電子儀表版區那篇AD584 電壓基準簡介.......那一片看起來就比較高檔。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726-1-1.html

不過我不了解為什麼要用升壓電路來做標準電壓的電源?有點可惜了。
想動手改的話下次跟烏骨雞學姐買東西時可以向她索取3個日本MAXELL 鋰電池,效果一定比升壓電路供電穩定。
在淘寶網買零件新品很有可能是仿冒品,反而二手拆機品比較有可能是真品。

我記得年輕的時候有位朋友也做過標準電壓板,上面還有個溫度加溫的裝置,還用保麗龍把重要地方包起來。
應該快入魔了。
我以前的工作用不到這麼高精度要求,不過一段時間儀表還是要校正,朋友任職的公司年度到了不管儀表準不準都要送去校正,這時朋友就會來通知了,問我有沒有儀表要一起送去校正?
在原廠校正是有貓膩的,有些能在飯桌上談,有些就不能說,可以談的就我們上,拿不上主意的就叫高層出來喬,最後談到進飯桌就成功一半了,接下來餘興節目是否滿意就關係有多少台可以殺必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樣是一片AD584 基準電壓,你發在電子儀表版區那篇AD584 電壓基準簡介.......那一片看起來就比較高檔。

鋰電池具有很高的能量密度,是其他種類電池難以匹敵的,因此採用鋰電池有重量輕、體積小的優點。可以充電,不需經常更換,即使數年後須更換,取得也不困難,這應該是採用鋰電池的理由。 不過,單一鋰電池的鋰電池電壓不夠,為了要升到足夠的電壓,必須採取升壓手段,不免帶來若干雜訊。 DC 測量會把波動平均,實測影響不如想像中大,但如果是要求更高的場合,就不適合了。

如果用三顆3.6V-3.7V鋰電池供電的話,滿電附近時電壓才夠,半電量時的電壓可能就不夠了。
553446 電池先前已索取過了,感謝您!

15V左右的電池很少,目前最常用、一般商店有零售的,只有 12V 的 23A (有時還有更瘦的 27A),但這種小電池內阻大,容易壓降。
某些古董儀表上用到的 15V 方形電池是另一種選擇,只是生產銷售者極少,須上網購買。 稀有的電池以往不但昂貴且不知何處才有,但現在淘寶上可購得價格合理的。
如果使用常見的電池,則可以用 9V 電池 2 顆串聯,3V 鋰電池 2032 (或更大但較少見的 2450) 5 顆串聯等方式。

下面這是我在購買有標定的模組之前,最早自製的模組,當時只購買了第二級的 AD584KH,完全依賴出廠的初始精度,原先採用手邊現有的 24V Adapter 供電,電壓較高。為了防止不慎接反,還加了整流橋。 之後改裝成以 23A 電池二顆串聯供電,變得輕巧許多。 含 LED 指示燈,整個模組電流 3mA,算起來 LED 的耗電比 AD584 還高許多。 23A 電池內部是 8 個很小的 1.5V 電池串聯,電流能力很弱,放一陣子之後,目前二顆串聯的空載電壓是 22.5V,開關 ON 之後,電池電壓降到 20.3V,經橋式之後略低於 19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鋰電池具有很高的能量密度,是其他種類電池難以匹敵的,因此採用鋰電池有重量輕、體積小的優點。可以充電 ...

看來我應該先來找個合適的盒子裝起來。
電池越來越貴了,放太久也有年限及自放電問題,只是鋰電池我比較容易從朋友那裡拿到,所以通常就以它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