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小米充氣寶1S更換電池

楼主(2023-09-10):
這沒啥技術,我只是做個拆解紀錄讓大家參考,順便發牢騷
症狀就是充電一下子就充飽了,打氣沒幾下就亮紅燈說沒電了,TMD我才買一年半耶

先從底部撬開

底部擋板的卡榫構造

拆螺絲卸下固定板

幫它脫衣服,感覺像是卡住抽不出來,但其實沒有卡榫,純粹就是摩擦力很大,放心用力把它推出來就對了

拆下操控面板,要先移除兩組排線(上下各一)

建議從馬達上把電池組解焊,拆下比較好作業

兩個18650串聯成7.4V

準備換上我的18650(VTC5)

雙11買的點焊機派上用場

最後要把排線裝回時,要先拆下後蓋板,先摸清它的卡榫位置會比較好拆

全部裝回又是活跳跳

這電池品質真是爛到炸掉,但確實打氣很方便,不修它就早晚變垃圾
換電池本身不難,只是過程花不少時間摸索如何拆解
話說我買這台打氣機也才$950左右,買這新電池就花了快$400

想想若是他人委託,除了材料費外,收工錢是對方不划算,沒收工錢是我不划算

网友:
小米!這個電池很爛 大概很快就 GG了!我已經幫朋友換2台了 XD

网友A:
我也有一台,類似症狀。
一打氣就關機,多開幾次可能有機會成功打氣,但沒多久就亮紅燈。
我沒工具可修,看來只能買新的。

昨天路邊看到有人用牧田的打氣機,看來不錯。
不知道有沒有人使用過?

Makita 充電打氣機

网友:
之前換過動力電池,直接打磨焊點、用烙鐵焊接。

主要參考這部影片。
youtube超連結

网友B:
小弟直接買可換電池的機型.

海鮮皮 ANENG升級版

网友C:
恭喜完修,小弟看完有點想買點焊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直接買可換電池的機型.

海鮮皮 ANENG升級版

這台看起來不錯耶,至少替換電池很方便
只是對電池不熟又不看說明書的人大概不會想到要用動力型鋰電池吧?
我老婆肯定會拿著三號電池跑來問我為什麼放進去會鬆鬆的

其實小米這台也可以改成背尿袋,雖然醜一點,但至少換電池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小弟看完有點想買點焊機了

買點焊機之前我也都用烙鐵,不過有時候吃錫要點時間和技術
剛好雙11特價我就買一台來玩看看

現在家用電器會需要自己改裝鋰電池的機會還蠻多的
我兒子也很愛玩,他喜歡火花四射的感覺,會拿鎳片焊成自己喜歡的小玩意
好像還可以當行動電源,一機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看起來不錯耶,至少替換電池很方便
只是對電池不熟又不看說明書的人大概不會想到要用動力型鋰電池吧 ...

尊夫人知道輪胎要補氣就比80%的人強了,
您不需要糾結用什麼型號的電池這種小問題.

网友D:
多謝分享,我也有一台目前仍正常,可能是剛出來沒多久,電池用比較好的。 VTC5有量過內阻嗎? 市面上假貨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謝分享,我也有一台目前仍正常,可能是剛出來沒多久,電池用比較好的。 VTC5有量過內阻嗎? 市面上假貨很 ...

我之前電動起子換電ˊ池也是跟同一個賣家購買,銷售量和評價都還可以
迄今用了一年多也很正常,姑且信之

一般鋰電池我會去電子材料行買,但動力鋰電池我目前也只能這樣

网友E:
印象中沒有撿到這種打氣機......,真是漏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類似症狀。
一打氣就關機,多開幾次可能有機會成功打氣,但沒多久就亮紅燈。
我沒工具可修,看 ...

在說我嗎?買了快三年了

平常想到就補一下胎壓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06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印象中沒有撿到這種打氣機......,真是漏氣。

你有空布雷沙了呀.

网友F:
自己动手更换电芯,不错!
小米的这款打气机俺看了下,在这边闲鱼上专门有人在做更换电芯的生意。说明它的电芯的确不怎么样的。
俺最近也更换了一款笔记本电脑的电池,两并三串。自己之前买的点焊机总算是用到了。
话说电芯还真不好选,容量一般挑比原先的电芯大一些的——因为商家虚标是种习惯。要选容量、内阻一致性好的必须是新品,那种拆机件那得找可靠的货源。
笔记本电池目前大多是智能电池,如果在拆解中不慎,会锁输出。幸运的是,这次俺按自高到低的方法解除旧电池,再按低→高的顺序安装连接后,上机插电充一会儿就能恢复正常。
只是这样不修改电池信息,容量数据上有些问题,但不影响实际使用。
这次更换电芯后,续航还原到之前新电池时的6小时,非常不错了!要知道,换芯的价格只有全新电池的一半,还是挺划算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动手更换电芯,不错!
小米的这款打气机俺看了下,在这边闲鱼上专门有人在做更换电芯的生意。说明它的 ...

從高到低換電池有操作細節嗎?有點好奇
理解上是先並聯電池讓保護板不斷電再進行更換,對吧

网友:
不確定保護板會不會鎖板的話,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高到低換電池有操作細節嗎?有點好奇
理解上是先並聯電池讓保護板不斷電再進行更換,對吧 ...

若不確定保護板會不會鎖板的話,
就要上電更換!
正負極和每個電壓檢測線都要接!
接完在來拆鎳片!
直到電池焊好才能全部拆掉!
就像在做換心手術

【dyson v10 戴森v10 飞线法换索尼VTC6电池-哔哩哔哩】 https://b23.tv/uJzR03K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高到低換電池有操作細節嗎?有點好奇
理解上是先並聯電池讓保護板不斷電再進行更換,對吧 ...

不,没有采用不断电的方法。
电池连接点在保护板上依次拆掉Vp(电池组正极)、VM(电池组中间点)、VL(电池组最后节电池正极)、VG(电池组负极)。
安装新电池时自VG开始接即可。
感觉只要依照这个顺序,电池就不会锁,也不排除俺的运气好。

网友:
我這也有一台在回收場花20$買的,
充飽才只花了一小時多(說明書是寫要三小時2000maH才對)電流0.6A充一小時就飽了打不到一顆輪胎就沒電
電池不行了

网友:
這東西回收場也撿得到0.0a

网友G:
高壓直立式打氣筒-美/法嘴 (附壓力錶) 160ppsi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202763111311&_gl=1*p8v9o7*_ga*MTU4MTIwMDM2LjE2MDEwODI2MzQ.*_ga_2VP4WXLL56*MTY5NDU3MDQ3Ny44MzMuMS4xNjk0NTcwNDc5LjU4LjAuMA..

推薦使用 鐵管桶身 打汽車輪胎也很快

補充內容 (2023-9-14 10:32 PM):
汽車一般3PSI 只需約打6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壓直立式打氣筒-美/法嘴 (附壓力錶) 160ppsi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202763111311&_gl=1 ...

我一開始也是去五金行買這種手動打氣筒
後來每次帶孩子出去騎腳踏車前,其他人還沒運動到,我光打氣就已經滿頭大汗了
所以才決定買電動打氣機

网友:
用電動打氣機就是電力取代勞力、只要有電就是方便。

買了隨時給機車、汽車、卡打掐 補風,AC110V compressor要用都要等它儲氣才能使用。

換兩顆電芯省下很多時間成本還是值得!

网友H:
感謝分享,我也買了兩顆30A(3000MAH)花了400
剛剛換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謝分享,我也買了兩顆30A(3000MAH)花了400
剛剛換好了

這電池規格我喜歡

网友I:
我的充電口是micro USB的,︁不是Type C的充電不方便,︁但是用三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的充電口是micro USB的,︁不是Type C的充電不方便,︁但是用三年了

你跟我一樣,是早期款,電池比較耐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開始也是去五金行買這種手動打氣筒
後來每次帶孩子出去騎腳踏車前,其他人還沒運動到,我光打氣就已 ...

小弟還有買一個迪卡儂99元魔法師手速打氣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還有買一個迪卡儂99元魔法師手速打氣筒.

俺也有一个,挺好用的。
但这气筒只适合自行车,如果打汽车轮胎会被累屎的。。。
锂电的气筒好是好,但力气还是小了点。
俺买的是汽车车载型,也就是12V供电,定压充气。还带吸尘功能,一机多用,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還有買一個迪卡儂99元魔法師手速打氣筒.

我不當魔法師很久了,手速早就搓不出火球
我還是用電動的吧

网友:
不一定是電池品質問題。
而是使用習慣問題。

楼主:
事隔近一個月,突然覺得事情好像不是我想的那麼簡單

今天拿出來幫腳踏車充氣,打個兩條輪胎又亮紅燈了

可能情況1:我在網拍上買的動力鋰電池也是爛貨
可能情況2:原來的電池沒老化,是打氣機本身判斷電量有點問題

剛好從淘寶買的鋰電池檢測儀到了,我就把手邊的幾顆鋰電池都測測看
先說明,我剛入手所以不太會設定檢測流程,不過重點是相對值,而不是絕對值

我先設定放電至2.5V,跑兩個循環

確定差不多死透的電池(綠色,三顆)

狀況還可以的電池(藍色,兩顆)

小米打氣機換下來的舊電池(粉紅色,兩顆)

相較之下,小米舊電池好像也沒那麼不堪
難道是電路本身在判斷電壓方面有貓膩?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隔近一個月,突然覺得事情好像不是我想的那麼簡單

今天拿出來幫腳踏車充氣,打個兩條輪胎又亮紅燈了:fun ...

我的小米充氣寶狀況如下:
確定已充飽,充電電流已經降為零。
開機(拔充氣端)會亮燈然後馬上關機。
再開機一次,第二次開機通常就正常。可以充兩顆輪胎,邊充會亮紅燈。
等一下再開,又可以繼續充。

我一直以為亮紅燈就是電壓不足,可是好像又不一定是電量問題,因為等個十幾秒又可用。
是溫度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隔近一個月,突然覺得事情好像不是我想的那麼簡單

今天拿出來幫腳踏車充氣,打個兩條輪胎又亮紅燈了:fun ...

我換完新電蕊以後,充電充很久都還在"呼吸燈"模式(充電模式)
後來打兩顆輪胎以後就斷電,押電源,燈都沒反應
後來繼續把它充就正常了,也會正常顯示充電(恆亮充飽)
我覺得是電池保護裡面可能有記憶?要先放電完?
舊電蕊確定是有問題的,因為我換兩組電蕊了~第一組是原先的電蕊,後來我換綠色的(隨手拿的)也是壞的電蕊
再換第二組我買全新的,電量就可以了
我覺得要多觀察幾次,放電完,徹底再充

网友H(2023-10-21):
引用 楼主:
事隔近一個月,突然覺得事情好像不是我想的那麼簡單

今天拿出來幫腳踏車充氣,打個兩條輪胎又亮紅燈了:fun ...

這款不建議換電池了,我的換完電蕊也出現你的狀況!

网友:
這種東西用的電池壞掉難免啦,畢竟和馬達也很近,如果像我一樣需要打公路車高壓胎就知道他打完氣外面摸到真的很燙,裡面就肯定更嚴重了

网友:
2016年時
看著產品很神奇想入手
後來想著內部氣泵材質與打氣速度可能都不太理想 (但精簡與便攜是個優點)
退而求其次,那若當個廣域的數位壓力表好了 (有人反映電子壓表長期不太穩定)
後來還是決定改買機械胎壓表 (針對目前自我使用環境搭配的選用結果-汽機車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壓直立式打氣筒-美/法嘴 (附壓力錶) 160ppsi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202763111311&_gl=1 ...

用過這類打氣筒
它內建的這壓力表不太可靠
測壓不太準 (可能是內部氣路止回閥開關不太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還有買一個迪卡儂99元魔法師手速打氣筒.

用這迷你筒
應急偶而來一下尚可 (只限單車小胎氣量)
真要平常用,會打到天荒地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隔近一個月,突然覺得事情好像不是我想的那麼簡單

今天拿出來幫腳踏車充氣,打個兩條輪胎又亮紅燈了:fun ...

小老婆汽機車資訊網有篇討論文
https://forum.jorsindo.com/thread-2562205-6-1.html

當中提到一段話 : (要換動力鋰電池)

"要換電池記得選C數大一點的,電動工具專用電池最好,
  8C~12C的那種!
  一般行動電源用的18650給小米打氣機,放電個幾次就GG惹,等於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款不建議換電池了,我的換完電蕊也出現你的狀況!

最近使用打腳踏車還好,但幫汽車四顆輪胎各補胎壓1psi就燙手亮紅燈了
然後關掉休息一下,再各補1psi,亮紅燈又休息
休息一段時間再開,這樣前前後後居然還讓我總共捕到4psi還沒到完全沒電

我是打算把它完整用一個循環到完全不能開機再充飽試試看

网友G:
"測壓不太準",相對值,再用一個自認準確得表比較,這個是高出4PSI 減少4PSi就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跟我一樣,是早期款,電池比較耐用

我的也是第一代的,但兩台用沒兩年要不是充不飽就是打沒幾下就跟鹹蛋超人一樣閃紅燈,
索性拆開來換電池,搭配快拆充氣頭充汽車剛剛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測壓不太準",相對值,再用一個自認準確得表比較,這個是高出4PSI 減少4PSi就準 ...

小弟遇到的 "不太準" ,情況有點不太一樣

腳踏車法式氣嘴,打氣目標105 psi,打氣筒每一次按壓全行程約可充填3~4psi入胎
一直打氣到100psi左右,想說再壓個一次行程就差不多了
但神奇的是這最後一下,指針竟然爆表-指在160psi上限位置

這讓人無法理解,明明100~160psi還有很長的一段表程,多壓一下也不可能直接激爆升天,怎會這樣神奇
也或許,剛好手上的打氣筒是機王特例吧 !

网友:
有過熱疑慮的話,在殼上打幾個洞會不會有幫助

网友J:
樓主網拍買的動力電池有問題,看電池測試器螢幕右側的內阻欄位就知道。
只要是比原廠電池的內阻高(30mΩ)就是不好,雖然此測試器的內阻測試法是直流內阻不是標準的交流內阻但新舊電池比對一下還是可以。

電池還是可以網拍買但你要有能力自行測試好壞並跟賣家說你會進行什麼樣子的測試,測試的結果如果不好要退貨。
樓主買的這款電池測試器只能測試一般電池是無法測試動力電池,其放電電流是固定的約只有 1A,動力電池至少也要用 10A 以上才能測出體質。

電池內阻大小決定了最大放電電流,所以動力電池的內阻越低越好,電力因內阻的影響損失小也不容易發熱。
這款打氣機我也有用,打到 100 PSI 以上的確會很燙,我估計此時的電池放電電流應該超過 10A 以上。
這也是許多人反應這款打氣機的電池不耐用的主因,所以我都只用打到 50 PSI 然後再換傳統打氣筒壓到 100PSI 以上,所以這幾年下來都還不必更換電池。

測試動力電池得要有電子負載機,設定放電電流 10~20A 的電流,再比對電池內阻阻值高低。
小米這款打氣機內部電池比我們一般到網路買的電池好,但整體還不夠好所以不要長時間打大磅數。

楼主:
引用 网友J:
樓主網拍買的動力電池有問題,看電池測試器螢幕右側的內阻欄位就知道。
只要是比原廠電池的內阻高(30mΩ) ...

網拍買的電池還沒測就裝上去了,我也沒機會測它的內阻
而且買電池的時候,這測試器也還沒寄到
但說真的那當下只以為舊電池有問題,沒有考慮到其他因素
若非因為換新電池後發現一樣很快紅燈,我大概也不會把舊電池拿出來測過一遍

不過說到打氣機打到發熱,正確來說是那根充氣管打到後面會比較燙手
機身應該是微微溫,但還沒有到燙的地步

只是我也不清楚充氣管燙手是否跟電池有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網拍買的電池還沒測就裝上去了,我也沒機會測它的內阻
而且買電池的時候,這測試器也還沒寄到
但說真的那 ...

我知道你沒有機會測現在裝上去的電池內阻,從你的描述就能猜到打沒多久就會亮紅燈跟電池的體質絕對有關。
如果還想繼續研究或追根究底有幾個方法。
1. 弄一台真正的電池內阻儀來線上測量交流內阻,不用拆開焊點就能直讀並與原廠電池做比較。
2. 拆開外殼接上電壓表觀察打氣過程電池電壓的變化,排除此機檢測電路是否異常。
3. 再換兩顆優良的動力電池試試。

打氣機發燙不是電池造成的,是幫浦效率不良與馬達發熱。

网友:
注意一下板子上的充電線路看有沒有正常,搞不好電池都是好的,是充電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