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製行動電源,電量燈恆亮不滅問題

楼主(2023-09-11):
如圖,是陸製行動電源
電路板型號TKR-ZPW V1.2版

問題1:
近期不明原因,最右邊那顆D4 LED燈會恆亮不滅(無論電量多少)
就算斷連電池,改用其他電池都一樣

不過行動電源供電、充電使用都正常
就是這顆燈會在那邊恆亮吃電
請教前輩這是什麼問題? 該如何解決?

問題2:
像這種陸製電路板,輸入電路板型號也找不到電路圖
一般這種情如果想搞懂電路,內行人有什麼變通方法嗎

以上感謝不吝指導

网友:
U1 有 昇壓電感  這類IC  大概這模樣  各家腳位不定相同
1. 外5V USB Vin
2. 5V USB Vout
3. SW   接昇壓電感
4. BAT  BAT+進此之前 有個RC緩和 BAT瞬變跳動
5. KEY  按鍵  啟動手電筒持續照明  這是 附加選項
6. LED  陣列3腳 D#1#2#3 驅動4個LED
7. PAD  昇壓功率散熱 並兼 GND

你比對看看 4個LED驅動 是不是這樣子  腳位不定相同 只看架構

補充內容 (2023-9-11 07:19 PM):
IP9315  http://www.szyucan.com/article_read_597.html
IP5306  http://www.injoinic.com/wwwroot/ ... 826167cd7eeb8b1.pdf

网友:
根本就是電路板的問題!
有的充幾次就充不了電,遇到了第一個想的都是電池
大陸貨便宜,功能一大堆,品質就是這樣…

网友:
我觀察行動電源的工作 是自行偵測 輸入 以及負載  決定自動開啟或節能

維持 恆亮LED*1 , 那要再看   輸入時 LED電量有無反映電池存量變化  看這部分有無異常

第二 就是恆亮現象 與  自動節能 出現矛盾
那就 檢視負載條件  是不是符合自動節能

對U1 而言  PCB上線路上的零件 都是負載
如此初步 檢查方向 出來了 :
Vout 線路上的零件 都是負載  該檢查Vout 有無耗電 這些零件有無漏電流

檢查漏電流是挺磨人的事  除了零件  還有PCB以及其上的髒污引起離子漏電

早年遭遇 焊油卡在IC座上導致JFET OPA 出現一些靈異現象
PCB洗過多次也沒好  絕望之餘還是絕望  誰能知道是 焊油卡在零件面IC座上

网友:
我記得看過之前類似的討論,他是把u1換掉就好了

楼主:
感謝以上前輩建議
所以看樣子總之原因就是那顆u1有問題了是吧....
哭啊...去買這ic加上工時成本,可能都超過這片板子的價格了吧我猜
在想是否可以乾脆解焊那顆恆亮的L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以上前輩建議
所以看樣子總之原因就是那顆u1有問題了是吧....
哭啊...去買這ic加上工時成本,可能都超 ...

我的敘述可能讓你誤解

沒說 U1 本身是問題   而是說 從U1 的(滅燈/亮燈)條件查起

所謂(滅燈/亮燈)條件 就是 能不能進入節能模式  當輸出不耗電流時
將 U1 的輸出腳 找出來  解焊隔開這隻腳不接PCB

---------
怎麼可以  我提到某物  你就認為換某物
你是想要答案  不想問維修方向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敘述可能讓你誤解

沒說 U1 本身是問題   而是說 從U1 的(滅燈/亮燈)條件查起

不好意思,先前找不到放大鏡,找到了終於看清楚U1方案
是SP4566
這樣可能線索更加明確了?

我觀察行動電源工作是自行偵測輸入以及負載  決定自動開啟或節能
維持 恆亮LED*1 , 那要再看
輸入時 LED電量有無反映電池存量變化  看這部分有無異常

>>經查~
1. 輸入(充電時),電量顯示燈正常工作(D4閃爍,電量75~100%)
2. 輸出(放電時), 電量顯示燈四顆恆亮,不過D2亮度較弱一點點,偶發性忽明忽滅
3. 承上,量測4顆燈珠二極體壓差,D1,D2皆為0.6V,D3是1.6V, D4是1.2V(板上量測)

第二 就是恆亮現象 與  自動節能 出現矛盾
那就 檢視負載條件  是不是符合自動節能
對U1 而言  PCB上線路上的零件 都是負載
如此初步 檢查方向 出來了 :
Vout 線路上的零件 都是負載  該檢查Vout 有無耗電 這些零件有無漏電流
檢查漏電流是挺磨人的事  除了零件  還有PCB以及其上的髒污引起離子漏電

抱歉問個蠢問題,像這種SMD方案的漏電流,具體該如何以電錶量測?

早年遭遇 焊油卡在IC座上導致JFET OPA 出現一些靈異現象
PCB洗過多次也沒好  絕望之餘還是絕望  誰能知道是 焊油卡在零件面IC座上
>>
髒汙問題似乎可以先排除,畢竟原本沒事,也沒銲接過
焊油髒汙理論上應該是不會憑空長出來?
不過我還是會清潔看看

從U1 的(滅燈/亮燈)條件查起
所謂(滅燈/亮燈)條件 就是 能不能進入節能模式  當輸出不耗電流時
將 U1 的輸出腳 找出來  解焊隔開這隻腳不接PCB

我觀察這顆燈的亮起機制,似乎行為上比較像漏電
1.若將電池斷連,再馬上接回,該燈依舊會亮起
2.若將電池斷連較久,再接回,該燈不會亮,但連接約幾秒後,開始微弱亮起,最終變恆亮
不過比較不懂為何漏電只是D4會亮,其他都不亮

以上回覆,再請不吝指導謝謝(非理工科背景,理解較慢請見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先前找不到放大鏡,找到了終於看清楚U1方案
是SP4566
這樣可能線索更加明確了?

有烙鐵 和薄刃刀片吧
將Vout 腳 融錫 用薄刃翹起Vout 腳 再將此點焊錫清除 使Vout 不連通PCB

那麼就是二分法邏輯  既然不通PCB了   問題徵狀是存在 或消失
就可以 表明問題徵狀  相依於IC 或  IC外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烙鐵 和薄刃刀片吧
將Vout 腳 融錫 用薄刃翹起Vout 腳 再將此點焊錫清除 使Vout 不連通PCB

感謝建議,以照您建議將VOUT斷連
發現問題依舊存在
看樣子問題不在U1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建議,以照您建議將VOUT斷連

發現問題依舊存在

所以 徵狀 相依於IC

檢測做到這樣   再來說是 U1 本身毛病   才是經過邏輯思辨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 徵狀 相依於IC

檢測做到這樣   再來說是 U1 本身毛病   才是經過邏輯思辨的答案

S大抱歉,恕底子不好,厚臉皮請教
不太懂為何VOUT斷連在邏輯上就代表IC有問題呢?
若沒誤會,VOUT只是代表USB輸出端,換言之斷連VOUT
就跟我平常沒有連接設備是類似意思?
還是我搞錯了VOUT的意義?

感謝耐心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S大抱歉,恕底子不好,厚臉皮請教
不太懂為何VOUT斷連在邏輯上就代表IC有問題呢?
若沒誤會,VOUT只是代表 ...

你先將 該IC 關閉條件  看完

我只是 將 VOUT  有外部吃電流  條件排除
(至於 等待十幾秒 關閉  手電開關  洗PCB ... 是假設你檢查完畢)

楼主:
回報一下目前很詭異的狀況......真猜不透

繼之前各位的建議與幫助,機率上幾乎可以確定是U1這顆方案有問題會導致漏電
因為這顆買不到,就算買到花費的精神與金錢根本可以買新的整組外殼
決定只好放棄更換這顆IC,自己土炮DIY一組手動開關
達到完全斷電哈  坦白說這樣也蠻方便的,外觀上也修飾的不錯

結果傻眼的事來了
剛裝上開關後,恩...開關有效,那個漏電依舊存在
只要關閉開關就不會漏電了

結果今天拿來充放手機正常使用時,1~2次循環後
這個漏電狀況居然不藥而癒!!!
莫名其妙自己好了.....真的是猜不透啊......

网友:
也要檢查一下MLCC,有些故障時會輕微漏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