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2003年Solio Diy 更換90安培加大發電的全新發電機

楼主(2023-09-11):
上星期就發現怎麼發動時,怎麼會有金屬的異音
然後沒幾天,過去發動時,小電腦就猛叫電壓不足
發動中,電壓才10.7V,幸好是在車庫發生
若是在高速公道上,事情就大條了
反正都要換發電機了,就順道升級,換了大功率90安培的
中古良品1000,整新品1600,全新台制
跟原廠一樣70安培的2200元
然後全新日本電裝加大發電90安培的2400元
白痴都知道要選那一種..

楼主:
今天下午拆下來的故障發電機
這個發電機是出廠配的原配發電機,太子料號跟2003年
出產的製造日期全刻在上面
我這台solio已經有二十歲加上二十三萬的高里程數
用了這麼久才出問題,當年用的發電機非常頂級

网友:
店面買的或是網路買的

楼主:
網路直接跟代理商拿,同樣的東西台中材料行報快四千元,還說二千多只有台制或整新的才有這種價格.

网友A:
發電機我還自己修過碳刷

後來被親戚給換掉整顆發電機了,算賺個維修的經驗

當時是開一開熄火,打不起來,量電壓電池電壓偏低,敲敲打打後,竟然發動了,還很天的把工作跑完回家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電機我還自己修過碳刷

後來被親戚給換掉整顆發電機了,算賺個維修的經驗

其實換完碳刷跟真正新品還是差了很多
因為軸芯表面那層銅皮一樣也會磨損
所以就算換了新的碳刷,也會比全新的故障率高出很多
可以說是棵不定期炸彈,何時會壞完全用賭的
且全新還加大發電量的一棵也才二千多元
裡面的軸芯,整流子,跟穩壓器也是會壞的
所以我才會不選一千多元的整新品
直接買全新的.. 車子有幾樣東西絕對買新不買中古的
水箱,散熱風扇,水規,水管,冷熱排,空慮,電池,發電機
這些懂的人都直接買全新的..

网友:
以我的眼光來看,電樞位置還是超級新啊~~
沒有看到凹陷,坑疤,焦黑.整體清一清,再經由你的巧手換上新坦碳刷就ˋ是一尾活龍了!!

网友B:
這個不知算不算賭人品,小弟以前的舊331,發電機幾乎3年就掛,原廠正品也一樣,勝利工業出品,掛的都是穩壓器,車王工業出貨一次最少1000片才接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不知算不算賭人品,小弟以前的舊331,發電機幾乎3年就掛,原廠正品也一樣,勝利工業出品,掛的都是穩壓 ...

我覺得也是原車的更換難度有關,一般以前的老車,發電機都放在引擊旁,且在上方
所以要作維修與更換非常容易,連把車頂起來都不用,直接拿板手跟換電池一樣簡單
而鈴木的車子,發電機放置的地方不但是在下方,還是藏在附駕水規的旁邊
沒有把車頂起來,根本無法作更換與維修,所以出廠時就會把這種難維修的零件
做品質很好不容易故障的把關,不然只是找自家後期維修的困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換完碳刷跟真正新品還是差了很多
因為軸芯表面那層銅皮一樣也會磨損
所以就算換了新的碳刷,也會比全 ...

維修和新品有差距是知道

那幾年對動手修車還有熱情
但是工作時數拉高,下班要休息沒時間搞這些,而且車的妥善也要顧,每天要用車沒空等我慢慢搞

乖乖的給保養廠速戰速決

网友C:
上次自己換碳刷跟"發電機銅頭滑環 銅環"還有前後軸承~
搞了好幾天,本來想說如果修好要當範例!
上路試了幾天,還是又亮電池故障燈~
可能是後面電壓調節器有問題,也買不到料.........

最後還是直接換顆新品(台製),結束!
所以往後我對於汽車零件,應該都不會再選動手修復,光是拆裝時間可能都足夠我去加班換錢給保養廠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次自己換碳刷跟"發電機銅頭滑環 銅環"還有前後軸承~
搞了好幾天,本來想說如果修好要當範例!
上路試了幾 ...

台製汽車發電機電壓調節器幾乎都是台中大雅車王電子做的,只是這家沒零賣,出貨一次最少1000片才接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自己換碳刷跟"發電機銅頭滑環 銅環"還有前後軸承~
搞了好幾天,本來想說如果修好要當範例!
上路試了幾 ...

所以除非是停產,不然這類的東西,買新不買舊,整新品跟全新的價差很小,根本不值得賭.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除非是停產,不然這類的東西,買新不買舊,整新品跟全新的價差很小,根本不值得賭. ...

就當學經驗....

我的車款發電機
士林電機 網拍買不到(原廠使用)
台灣士電 4200
台全日立電機 3800
台製 2600
日本電裝  2600
雜牌 1500

主要是價格混亂,又想說發電機沒有什麼高科技,所以才自己搞!!
能買到後面的電壓調節器,應該就完修了!
材料大概5-600而已~
人總是要跌倒個幾次才會開始謙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製汽車發電機電壓調節器幾乎都是台中大雅車王電子做的,只是這家沒零賣,出貨一次最少1000片才接單 ...

感謝告知~
台灣在材料方面很少賣也很難買,所以我都是跟大陸購買!

我有買的一個看似一樣的電壓調節器,裝上去還是會跑出故障碼~

楼主:
由於這台已經二十歲了,加上發電機剛換全新的
所以來給發電機與接地多增加強化線上來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改好這之後,開回車庫時
感覺油門比之前有力跟輕快了...
大燈全開下,總共才發出17安培的電,新接的這條就量到11安培
也就是比這條粗不知多少倍的原廠正極線才只通過6安培多的電,
電流的特性是向阻力小的地方流
所以我這台車上面原廠舊線組老化的很明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