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GA-RX570 GAMING 4G 不專業維修

楼主(2023-09-13):
收到一張技嘉RX570 4G的故障顯卡~

測量各路供電對地阻值都沒有短路~因此直接上機測試看看故障現象~
上機之後的故障現象就是風扇狂轉無畫面了~

拆開測量12V 、 5V 、 1.8V都出了~但是俗稱通病的GS9238的0.9V沒有出來

直接更換GS9238芯片之後~0.9V電壓出來了~

以為就此秒殺了~沒想到沒那麼簡單XD

雖然VDDCI也有了~

但是核心供電只有0.075V@@因此繼續查核心供電~

核心供電的芯片是使用 IR 3567B

查一下核心供電IR3567B芯片引腳定意圖

測量芯片的39腳供電正常~但是21腳的開啟訊號沒有達到開啟條件

感謝楊大俠及QiuDer大大的幫忙~提供電路圖及維修方向指導

查看電路圖發現EN開啟訊號是由Q2604這個小6腳管控制Q大建議可以拆除強開~

因為沒有點位圖~找老半天才發現Q2604位置
拆掉那個Q2604的小6腳管之後~居然可以開機了~由於沒有裝散熱器~因此趕快斷電
裝上散熱器之後再次開機測試~挖哩咧~又點不亮了~風扇依然狂轉

再次拆開顯卡測量~EN開啟訊號再次被拉低~因此再次查電路圖~
發現是這三個零件其中一個壞了@@

為什麼說這篇是不專業維修~也就是因為小弟還不能完全看懂電路圖~
只能追電路圖上相關的原件來排查~
嘗試換了LM358的比較器~故障依舊~LM385的第5腳依舊是低電平

後來追到這3個小三極管~把這3個小三極管 一 一更換~
更換這3個小三極管之後~核心供電的開啟電壓終於出來了

裝上散熱器之後~測試終於可以開機了~但是風扇依然狂轉@@怎麼那麼多問題呀XD
後來繼續查風扇電路~發現是Q203這個小6腳管壞了~

正如Q大所說的~絲印MA的這個小6腳管很愛壞呀~~

這次再次裝好散熱風扇開機測試~風扇終於也受控了~
上機測試燒機也正常了~甜甜圈也跑了20幾分鐘~

這是小弟第一次修到電路故障這麼多的顯卡~
真不知道這張顯卡到底經歷了什麼~怎麼會一次壞那麼多零件~那麼多種故障呢?
感謝Q大給小弟的維修方向的指導~
雖然沒有點位圖~但終於還是歷經一個多禮拜的時間~完修了~

目前這張顯卡仍裝在小弟的電腦上機服役測試中~
原本想拍照上傳的~發現機箱太髒了~就作罷了~
以上不專業的維修~感謝pigoo這個平台!

网友A:
恭喜完修!  這張板子提供練功的地方很多,案例分享互相學習。

沒有電路圖的話費時費工才能解決,還好技嘉板上有標示零件編號。

正常時:Q2604A導通、Q2604B截止,EN 高電位輸入給35567B。

IR3567B EN = VDDC_VDDCI_OE_VR其中有參與過熱保護機制,所以也可能拉低3556B的EN。

LM358輸出另一路又走到PWM_B 拉低,造成風扇全速,所以繼續往前級追異常元件。

可能Q203零件失效,造成風扇不受控制。

Gigabyte RX 580 GAMING GV-RX580GAMING-8GD Rev1.0.pdf (1.48 MB, 下載次數: 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這張板子提供練功的地方很多,案例分享互相學習。

沒有電路圖的話費時費工才能解決 ...

peter180大大說的是呀~
雖然這張顯卡是因為小弟經驗不足修得很辛苦
但是真的是練功卡~修復後是滿心的喜悅呀~!
也因為這張卡~讓我多看懂一些電路圖
知道哪裡該導通~哪裡該截止~
雖然只是懂皮毛~但自己知道進步了~
信心增加不少~

网友B:
恭喜完修
有注意到核心時脈似乎偏低了點
可以測試3D跑分幀數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有注意到核心時脈似乎偏低了點
可以測試3D跑分幀數是否正常

對耶~KKP大大提醒~我才注意看了一下~

不知道為什麼這張卡在跑FurMark的時候不是全速再跑呢??
可否有前輩指導一下小弟問題點~

附上目前剛剛在本機上機測試的圖片~
首先是Furmark,真的看到GPU時脈只有700多在跑
但是GPU Load卻是100%

附上3DMark的壓力測試通過99.7%

附上魯大師的參考跑分~

但是我有在魯大師跑完之後看一下GPUZ的時脈訊息最高約跑11XX~
這是怎麼回事呢??
還望高手為小弟解惑一下~謝謝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耶~KKP大大提醒~我才注意看了一下~

不知道為什麼這張卡在跑FurMark的時候不是全速再跑呢??

對照其他RX570跑分也是差不多這個上下
顯卡看來是正常的

只是很少看到核心時脈會降到7xx,通常是溫度過高觸發降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照其他RX570跑分也是差不多這個上下
顯卡看來是正常的

看來跑跟正常~也不知道為什麼了~
如果說溫度過高觸發降頻~但是看溫度只有跑到7X度~
並沒有標到100以上呀~真是怪~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