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億光 9.5W E27 LED燈泡維修

楼主(2023-09-14):
網上衝浪之後,初步瞭解,LED燈泡修理,大概內容是:

1.燈珠是串連的,只要一顆壞掉,整串不亮。
把壞的那顆揪出來,短接,就修好了。
2.燈珠測試,可以用三用電表的二極體檔位。

結果我遇到的是......

燈珠是串連的沒錯,不過是分三區。
一顆壞掉,那區不亮。

二極體檔位,點不亮燈珠,可能需要更大的電壓。

套上保護套,先拆再說。敲它一圈。

沒有拆不下的,只有偶爾會敲裂燈殼。

那燈珠如何測試?
無意中發現,烙鐵一戳,居然微亮。

不過用烙鐵頭太粗了,常常戳不到。
這天收到一把神器。
夠硬氣,用力戳,不會彎掉。
小黑可以退休了。

通電後斷電,一戳就亮。
戳一根。

戳兩根,等同短接。

以上............沒什麼用,常有一些燈珠不靈敏,要亮不亮的。

硬核的來了,戴上絕緣手套,燈泡通電。
一顆一顆試。
如果本來不亮,兩根一戳(等同短接),光芒萬丈,那顆燈珠就是壞的。
圖片刻意曝光不足,比較看得清楚。

找到三顆壞點。
痞酷鏟,撬掉,焊接。

已測試2~3小時,還亮著

网友A:
LED燈泡 電路  有不少是 無隔離式( non-isolated LED driver)直接於火線上運作的電路
在未確定的情況下  請慎重看待  電路==>鑷子導體==>人體 ==?==> 地

雷大命硬      八字輕的小朋友 不要學

無隔離式  例如照片裡的T1  看起來像變壓器  其實是電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燈泡 電路  有不少是 無隔離式( non-isolated LED driver)直接於火線上運作的電路
在未確定的情況下  請 ...

本來沒帶手套,也沒穿拖鞋,手有感到一點點麻麻的......

网友B:
億光/東亞/綠之美 10W(3P 9S)(2835 6V 60mA 0.36W),將總電流ˊ修改成140~150mA會耐用些
燈固定好,拿支小一字起頂住接縫處,用榔頭敲一下,燈殼就完美分離了
短路燈珠要注意3串平衡

网友C:
我都是用LED背光測試儀,拿來試~

修過幾顆,發現通常其他LED也都是快壞了,後面看到就直接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億光/東亞/綠之美 10W(3P 9S)(2835 6V 60mA 0.36W),將總電流ˊ修改成140~150mA會耐用些
燈固定好,拿支小 ...

對對對,差不多就是那三區,區內串連。

我有一顆燈泡,修好了兩區。
第三區,怎麼試都不靈。
猜測原因,第三區應該不只一顆燈珠壞了。
考慮到短路兩顆,影響到大大所說的3串平衡,就先不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用LED背光測試儀,拿來試~

修過幾顆,發現通常其他LED也都是快壞了,後面看到就直接丟~

沒錯,有些很棘手的燈泡,很可能就是多顆燈珠不良。
還好社區的回收區,貨源充足。
搞定賺到,搞不定就丟回去。

网友D:
不過我壞一些都不是壞燈珠
LED側試儀都點得亮
供電板應該很難修吧
拔出來也接不回去?

這個就算戴黑色墨鏡還是很刺眼
我都用餘光去看有沒有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過我壞一些都不是壞燈珠
LED側試儀都點得亮
供電板應該很難修吧

如果需要修到驅動板,拆出來太費工費時,直接放棄{n_049:}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修到驅動板,拆出來太費工費時,直接放棄

有空閒慢慢修,我修了不下100顆,家裡已經不需要買燈泡了

网友:
123連連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閒慢慢修,我修了不下100顆,家裡已經不需要買燈泡了

我也是想,以後應該不需要買燈泡了{n_056:}

白膠已經買了。後來覺得,燈殼也不必黏回去了。

因為我家吸頂燈,本來就有大殼。
如此本來要裝3顆,現在沒殼2顆一樣亮,還省1顆的電,太賺了{n_047:}

楼主:
放心連,不會放炮的啦~{n_15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想,以後應該不需要買燈泡了

白膠已經買了。後來覺得,燈殼也不必黏回去了。

這樣燈珠倒也較涼快,只是光不知會不會比較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錯,有些很棘手的燈泡,很可能就是多顆燈珠不良。
還好社區的回收區,貨源充足。
搞定賺到,搞不定就丟 ...

景氣好不好看社區回收就知道了~

現在要從回收找到玩具來修還真是不容易!!

网友E:
俺一般在通电状态下测灯珠端电压。如果是坏了的灯珠,端电压大于正常值很多很多。当然,你得有万用表。这些小东西把玩把玩消磨时间,顺带变废为宝、为家庭减少支出,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燈珠倒也較涼快,只是光不知會不會比較散?

肯定是加殼,光線比較散開。不過亮度減損很多。
我比較喜歡亮一點,散開就靠外面的大殼了。

這種常見的USB小燈,插在行動電源上,用起來很方便,就是有點不夠亮。
某天想到,挖挖看,一挖就下來,亮度立馬提升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景氣好不好看社區回收就知道了~

現在要從回收找到玩具來修還真是不容易!!

我這裡的LED燈泡,是牛皮股,景氣影響不大。
因為其中一大部份,是社區的公共區域,使用後汰換下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一般在通电状态下测灯珠端电压。如果是坏了的灯珠,端电压大于正常值很多很多。当然,你得有万用表。这些 ...

拿筷子咱還行;拿表筆,還差那麼點意思。
還是這鑷子比較好使。

网友F:
不拿來測電視燈條的話,還夠用。

youtube 超連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拿來測電視燈條的話,還夠用。

youtube 超連結

呃~這太專業了。
我只會簡單粗暴{n_035:}

网友G:
驅動板上較常壞的是緩啟動電容或是輸出端濾波電容

网友H:
燈泡會越修越心累,修完大概七八個月就又再返修一次,不是燒燈株就是爆電容
現在直接特力屋買大牌五年保的,壞了直接換新(有特價的時候買一顆還不到200,印象中15X)
不過真的很神奇,用了兩年多還沒半顆掛點,證明不是led燈泡不耐用而是廠商不想讓你用太久

楼主:
引用 网友G:
驅動板上較常壞的是緩啟動電容或是輸出端濾波電容

這顆的狀況是,一直閃。
花點功夫拆解,一眼就看見衣服脫一半的綠波電龍。
屠龍............沒料件。算了。

又另外找到一顆,戳戳大法奏效,花了5~10分鐘,又多一顆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燈泡會越修越心累,修完大概七八個月就又再返修一次,不是燒燈株就是爆電容
現在直接特力屋買大牌五年保的 ...

很明顯,散熱,是廠商控制產品壽命的撇步。

不想被削,可以學某位YT,延著半球燈殼下緣,鑽8個洞,直徑6~8mm。
測溫槍實測,大約可以降4度。

我直接不用燈罩了,沒有測溫槍,理論上更涼快。

网友H:
引用 楼主:
很明顯,散熱,是廠商控制產品壽命的撇步。

不想被削,可以學某位YT,延著半球燈殼下緣,鑽8個洞,直徑6 ...

除了散熱外,用料也是一大關鍵,同樣全包覆設計大牌用了兩年多一切正常,小牌卻撐不到一年就開始相繼出包,這個月修這顆過沒幾星期換修另外一顆,來來回回令人阿雜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除了散熱外,用料也是一大關鍵,同樣全包覆設計大牌用了兩年多一切正常,小牌卻撐不到一年就開始相繼出包 ...

特力屋搜尋了一下,大概是飛利浦吧。
不過大部份都3年保。
5年保只有一款9W的,才109元,如果順道可能會帶幾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力屋搜尋了一下,大概是飛利浦吧。
不過大部份都3年保。
5年保只有一款9W的,才109元,如果順道可能會 ...

toshiba跟philips都有入手

保固敢給3-5年基本用料都沒甚麼大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力屋搜尋了一下,大概是飛利浦吧。
不過大部份都3年保。
5年保只有一款9W的,才109元,如果順道可能會 ...

可以買,真的可以用接近5年,這應該是我6年以前唯二買的LED燈泡,這2年才陸續壞,那次公司同事認識的整組10顆特價,壞的拆修後發現大多是驅動板儲能濾波C2 0.1u 赭紅CBB 失容,燈珠壞的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