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 陸製吸頂燈 家用220V能亮 但110V不夠亮 能有方法嗎?

楼主(2023-09-15):
各位先進,
陸製吸頂燈 家用220V能亮 但110V不夠亮 能有方法嗎?

非常感謝

還是能使用LED DRIVER呢?

网友:
ㄅ) 變更零件 (有電子基礎);
ㄆ) 換電源模組;
ㄇ) 掛升壓器.

楼主:
感謝您!
1.變更零件 (有電子基礎) ,若是簡單焊還可以,但不知要買哪些零件和更換哪樣
2.換電源模組; 貌似一體,不曉得從哪裡加裝LED DRIVER

3.掛升壓器. TC-30C 110V變220V
  原燈具淘寶說明為72W ,不曉得是否能用及過熱呢?

网友A:
電源供應器110V / 220V切換開關的討論
https://bbs.pigoo.com/thread-2367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源供應器110V / 220V切換開關的討論
https://bbs.pigoo.com/thread-23673-1-1.html
(出處: 痞酷網_PIGOO) ...

最近發現變頻冰箱也有用類似電路~
利用二個電容來升壓到310V

网友A:
如下圖
(1) 切約 1公分 銅箔挖斷              AC_N 到 橋式整流 切斷
(2) 橋式整流 兩個~~極 連接        AC_L 連接 兩組整流
(3) 原22uF400V換成47uF200V兩個串接 中點拉線接AC_N(黑) 應該不會很貴   電子材料行都會有
(註記: 此法修改後不可再用於 220V , 除非復原電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下圖
(1) 切約 1公分 銅箔挖斷              AC_N 到 橋式整流 切斷
(2) 橋式整流 兩個~~極 連接         ...

如果要再簡化一些,是不是步驟 (1) 和 (2) 也可以省略,只做步驟 (3) 就可以呢?

如果可以這樣,步驟 (3) 接到 AC_N 的線上弄個開關,是不是就可以 110V 與 220V 自由切換了?

如果這樣可行的話,與原來方法比較起來,又有哪些利弊得失呢?

小弟目前想到的點是,原來方法 (1+2+3) 同一時間可以透過兩個二極體對電容充電,
而簡化版 (only 3) 同一時間只能透過一個二極體對電容充電,輸出功率會比原來的方法 (1+2+3) 還小,
不知道除了這點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考慮因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再簡化一些,是不是步驟 (1) 和 (2) 也可以省略,只做步驟 (3) 就可以呢?

如果可以這樣,步驟 (3 ...

110環境耗用 電流加倍   所以並接整流器交流輸入  (1)(2)為此目的
原設計220環境 我預想他沒給110多餘空間

開關切換110/220  挺危險的  譬如切錯或故障
我在泰國220環境 遇上很多台灣設備商來裝機  預先提醒了  我在現場也攔截失誤多次
但是我沒經手的項目 都炸了
還有手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圖
(1) 切約 1公分 銅箔挖斷              AC_N 到 橋式整流 切斷
(2) 橋式整流 兩個~~極 連接         ...

感謝大大詳細又易懂的說明:
在下些許不明白處,問題粗淺請您見諒!

如下圖:
1.您所教導銅箔挖斷,是同板子上面的的圓洞整個鏤空一樣嗎?抱歉未察,仔細看到板上有其連接至DB207S的~極

2.兩個~~極 連接, AC_L 連接 兩組整流,要如何連接呢?DB207S 原圖

3.圖示連接是否正確呢?

非常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詳細又易懂的說明:
在下些許不明白處,問題粗淺請您見諒!

參考 4#

1,2問題 可做可不做(同時做,或同時都不做)
3 一定要改

网友:
(1)用美工刀將銅箔割斷1cm 並將其1cm銅箔撕下  ... 不至於挖洞鏤空
(2)找一條 導線 (例如 47uF/200V 裁下不要的引腳)連接兩個[~][~]極

如果理解很難  那就同樓上說的 同時放棄(1)(2) 項

關於(3)  兩個電容 接法對了
上方電容[正]和下方電容[負]引腳 直接PCB焊點  這樣得較佳固定位置
電容頂部與PCB 再作些許點膠 補強固定

楼主:
感謝先進,

(1)和(2)的步驟,執行與否會影響亮度還是發熱或其他呢?

(2)用引腳連接兩個[~][~]極,是否如下圖呢?(在下以為要在多連接一組DB207S )

(3)直接PCB焊點 ,折彎直接與線焊在一起嗎?如下圖呢?

非常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先進,

(1)和(2)的步驟,執行與否會影響亮度還是發熱或其他呢?

你只要該處一顆電容換成串接電容,再拆原黑線接於共接電容接點,這樣就完成了,半波倍壓電路。(偷工換料後不用刮板了)
至於橋式整流交流二端再連接,就更穩定的全波倍壓電路。(再加工)

小板凳..拿給我.........把把脈.....昏了.....這可是基礎電路......
[youtube]F3htGniL_pU&t=45s[/youtube]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環境耗用 電流加倍   所以並接整流器交流輸入  (1)(2)為此目的
原設計220環境 我預想他沒給110多餘空 ...

感謝 SIMON 大的說明。

當然同時也要感謝 ookook 大,讓我可以搭個順風車,又學到一個好方法。

楼主:
感謝以上各位先進不吝教導在下電路小白!

添購兩顆47uF200V在下成功點燈了!

話說LED吸頂燈不廣角...只有燈體亮,四周都暗暗的!

非常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以上各位先進不吝教導在下電路小白!

添購兩顆47uF200V在下成功點燈了!

我之前也買過LED燈想替換家裡的舊日光燈,但一裝上去後發現整個房間氛圍變得不太一樣,所以又換回來了

日光燈的光線會向各角度散射,一部分是照至牆壁再反射向下,整個房間看起來就比較明亮柔和
但LED的光型就比較生硬,就是直直往下照,讓人覺得不太適應

好像有些LED吸頂燈會強調向旁邊散射,但大部分看內部燈珠配置都是往下而已,即使燈珠有加上透鏡,我還是對其效果存疑

网友C:
請問電容倍壓電路最大可以撐到多少W

小弟手上有台220V飯菜保溫板(要拿來拆手機面板用),原機規格最高150度C,小弟預計接110V能到70度C就夠,現在就差控制板接110V不動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電容倍壓電路最大可以撐到多少W

小弟手上有台220V飯菜保溫板(要拿來拆手機面板用),原機規格最高150度 ...

控制板(器) 的電源架構 要先辨認出來
若為阻容降壓電路  是修改塑膠薄膜電容  沒機會倍壓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