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太陽能板的系統電壓,工作電壓是何用意?

楼主(2023-09-15):
請問太陽能板的系統電壓,工作電壓是何用意?

网友:
台陽能板加各式負載後的工作電壓,光源夠有寫理想是最大工作功率10W(有限制)自己A/V換算下就有答案!

系統電壓,
是指只適合DC12V相關設備或更低電壓,如同上 燈泡/LED/電池/12V以下 控制器(如經控制器(變壓)轉換變數又增多如常用USB 5V變2A(理想無損條件下近10W))
.......等,反正條件是太陽能最大功率輸出不超過10W,適用12V等低功耗設備,如要硬凹轉換更高電壓哪只有掉電流了
舉列  家用系統用電單相AC220V/110V

网友:
指應用的系統環境

串接數十數百片的系統 就會漏電

只能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