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 X541NA 2.1 BIOS與點位圖

楼主(2023-09-15):
通風口元件腐蝕不開機

網上找了很多同型號的點位圖

結果 圖2 腐蝕元件 位置都對不上

懇求大大幫忙~謝謝

网友:
ASUS X541NA REV 2.1

點位圖
ASUS X541NA REV 2.1.rar (101.49 KB, 下載次數: 16)

BIOS
Bios ASUS X541NA REV 2.1(OK 100%).part1.rar (3 MB, 下載次數: 11)
Bios ASUS X541NA REV 2.1(OK 100%).part2.rar (2.29 MB, 下載次數: 13)

网友A:
剛查了一下,網路上能找到的 X541NA V2.1 實際都是 X541SA V2.1 的點位圖

所以那個圖二那邊元件不一樣,X541SA 是四顆 MOS管

鑫智造有正確點位,但是沒有元件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查了一下,網路上能找到的 X541NA V2.1 實際都是 X541SA V2.1 的點位圖

所以那個圖二那邊元件不一樣,X5 ...

暈倒~目前是這邊短路中
考倒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暈倒~目前是這邊短路中
考倒我了

對地短,那邊是 1.35VO ...最直接就是記憶體顆粒,還有 CPU

經過 PJP8602 一顆錫或銅箔轉變成 1.35V

斷開如果不短,那就可以排除CPU、記憶體顆粒

但是 1.35V 的對地阻值我記得不高,看你用什麼檔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地短,那邊是 1.35VO ...最直接就是記憶體顆粒,還有 CPU

經過 PJP8602 一顆錫或銅箔轉變成 1.35V

是一顆錫~短開還是短
這低階板要搞CPU、記憶體不值得
謝謝大大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查了一下,網路上能找到的 X541NA V2.1 實際都是 X541SA V2.1 的點位圖

所以那個圖二那邊元件不一樣,X5 ...

這點位圖可提供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點位圖可提供嗎??

自行下載 鑫智造 囉~ .PCB檔 只能在它的軟體上看 .FZ 檔才可以下載

註冊前二個小時VIP試用,之後要看就月租囉~~剛好 X541NA.PCB 是免費的,也不用 V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