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筆電X515鍵盤進液,少數按鍵無作用

楼主(2023-09-15):
最近ASUS筆電X515不慎翻倒飲料於鍵盤,結果鍵盤如下圖的按鍵無作用了

照以往經驗,通常頂多就是鍵盤接點髒污或氧化,清潔甚至換新鍵盤就搞定了
但這次真的是搞死我...

鍵盤接線座,排線端子清潔........無改善
整塊鍵盤換新品......................無改善
整張主機板拆下來細心清潔.....無改善
BIOS更新重刷........................無改善

整張板子就只有黃箭頭該處(KB排線座上方)有點飲料污漬
已經超音波+刷子清潔過

實在不懂到底是哪裡壞了,問了不少店家.....
大多都沒把握找到問題
或主機板維修不划算,建議我外接鍵盤

本著求知若渴的學習心態,希望版上高手能不吝指點方針
謝謝~!

网友A:
如果要確定問題,只能找一台正常的機子,將鍵盤對調,如果壞的鍵盤到好的機子還是壞,那是鍵盤壞了,好的鍵盤到壞的機子,還是壞,那是機子壞了,只是.....................這樣還只是確定問題而已。維修又是另一回事。
這樣搞下來,都不會比外接鍵盤來的簡單,您斟酌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確定問題,只能找一台正常的機子,將鍵盤對調,如果壞的鍵盤到好的機子還是壞,那是鍵盤壞了,好的鍵 ...

感謝建議,不意外您會有這樣的想法,因為店家也這樣說
委外送修確實不划算,最直接的查修也是AB交換法我知道

只是修過多台鍵盤不良筆電,還真沒遇過這種壞法,就當求知若渴的練功
靜候版上高手不吝指導(針對電路查修方法)~謝謝

買筆電真的很麻煩,主機板很冷門難找...要是PC就簡單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建議,不意外您會有這樣的想法,因為店家也這樣說
委外送修確實不划算,最直接的查修也是AB交換法我 ...

您這個問題,如果沒有看到實體的機子,是沒有辦法給出建議的,還是找找原廠是否願意幫您處理,如果不出意外,是更換主機板的。

网友:
排線座 有掀蓋清理嗎 ?

网友:
型號或主板板號是多少
KB端口到EC對地阻值打一下應該就能知道問題所在

网友:
樓主已經換新鍵盤了症狀依舊,最省事方法還是外接鍵盤

网友:
整塊鍵盤換新品......................無改善

一般筆電的鍵盤是由EC控制的,鍵盤是用矩陣的方式讀取的,你有10個鍵讀不到,很有可能某一條線斷了,如果你有鍵盤的矩陣圖應該一看就知道哪條線斷了.
如果鍵盤換過了,那就是connect到EC中間斷了,只能一條一條量,個人沒實際維修這個的經驗,純粹"講的一口維修",供參考.

圖片來源:
https://www.quora.com/My-HP-lapt ... 4f-What-should-I-do

楼主:
謝謝以上前輩指導,學習了!

目前經測確實pin座的其中一根pin對主板遠端接地是斷路的
誠如樓上所說機率很大是不明原因斷路了
話說我也是一直在找這種線路圖,但我的可能太冷門找不到
我機型是ASUS 515JF

最後,一來這查起來曠日廢時,其次是發現這主板很詭異的~
不明原因有隨機性發生主板拆下重新裝回時開機無畫面(明明連接都有接好)
實在很怕反覆拆來拆去會不會連機器都開不了了...更慘
只好先放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以上前輩指導,學習了!

目前經測確實pin座的其中一根pin對主板遠端接地是斷路的

看是哪一根PIN斷線他是直接連到EC(EC型號)

网友B:
可以參考 X415UA 點位,鍵盤口都是直連 EC

接點 → EC 腳位 直接量有無斷線

再差就 EC 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參考 X415UA 點位,鍵盤口都是直連 EC

接點 → EC 腳位 直接量有無斷線

原來如此,難怪灌EC可以從鍵盤插座拉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來如此,難怪灌EC可以從鍵盤插座拉線

其實 KB90XX 、IT85XX 這兩家的 EC  裡面的 128KB 資料,在主 BIOS 裡面有一樣的128KB資料,

迅維有一篇實驗,拆下 IT85XX 清空又焊上去能開機,而且再拆下讀取,裡面就會有資料

所以 EC 沒故障,只是 128KB 資料有問題,不知道有什麼手段可以讓它從主BIOS 重新寫入

這樣也很妙,主 BIOS 有這 128K,但要存在 EC 才能被讀取?

反正我也不懂原理 只是在刷 BIOS 有比對過

网友:
X415EA / X515EA 點位: X415EA.rar (116.04 KB, 下載次數: 10)

X415EP 是一樣,EP有獨顯

14、15吋只是差在風扇旁間隙

楼主:
謝謝熱心提供,很感謝,不過上面傳的.CAD檔案不知要用什麼軟體開啟,在下好多3D軟體都開不起來...QQ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熱心提供,很感謝,不過上面傳的.CAD檔案不知要用什麼軟體開啟,在下好多3D軟體都開不起來...QQ ...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49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熱心提供,很感謝,不過上面傳的.CAD檔案不知要用什麼軟體開啟,在下好多3D軟體都開不起來...QQ ...

boardviewer
http://boardviewer.net/

楼主:
十分感謝樓上兩位,學習了!!

网友:
反覆拆機後變偶發不能開機或其他怪怪的徵狀,小弟也遇過
手邊還兩台這種毛病的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网友:
排線座 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