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禾聯16S7-HDF控制板少一顆SMD電容,不知可用哪顆取代~

楼主(2023-09-17):
銘牌必須先來一張~

控制版全貌先來一張

中空編碼器上方 C7位置缺一個電容~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導致編碼器會出現短路狀態)
藍框為編碼器,兩個黃腳出現短路,右側點 在編碼器旋轉時到部分位置 也會發生短路現象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有經驗 知道這個C7的電容可以用哪顆取代呢~~~
小的拆機時 失手沒發現掉落的是電容~~結果被我清到不知何處~~

感覺C6位置跟當初C7位置掉落的差不多大小~~
(但是小弟不知道這種沒標示電容應該如何辨識)

C6尺寸為 2.0mm*1.25mm*0.5~0.6mm(左右)
根據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6144&pid=239880 大大分享
好像是無極性電容以0805~ 但還是不知如何選擇耐壓和容值~

另外想請問下面兩個電阻 阻值看起來異常~(這應該跟上面電容無關吧?但是不知道跟編碼器發生短路是否有關係)

R8的103電容 阻值照理說 應該在接近10K歐姆~
但量測出來只有5K歐姆

R1的1002電容 阻值照理說 應該在接近10K歐姆~
但量測出來只有5K歐姆

以上這兩顆電阻的量測結果~是否表示其損壞應更換?

-------------------
感覺部分照片因單手拍照 拍的不是很優~請大大們見諒~

网友A:
C起頭的是電容,R起頭的是電阻。
相片看不清楚,紅框看起像本來就沒有焊上零件。
覺得有問題的零件要焊下來量數值才會準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起頭的是電容,R起頭的是電阻。
相片看不清楚,紅框看起像本來就沒有焊上零件。
覺得有問題的零件要焊下來 ...

報告Wish大大~

C7 的電容...我拆機時從內部掉下來~當時不以為意 就順手不知道放哪去了...
(所以他應該是明顯脫焊掉了...)

所以不知道有沒有大大有經驗 類似在解碼器兩腳上方 可能會是哪一類型的電容~
好死馬當活馬醫...

對了~忘記說明~~此風扇是DC 24V供電......

補上一張 清楚一點的C7  和 C6位置照片...

另外感謝wish大提醒

我會先把編碼器先拆下來 先排除編碼器本身問題~~

网友B:
C7 同C6 電路,是 去除 機械接觸震顫導致,又稱去除彈跳debounces
正確作法是 量C6  但是我去看了你那寶工電表型錄 是沒法量電容。

那嘛... 參考其他旋轉編碼器 應用方式。
你敲rotary encoder 看圖片 電路多半是使用 100nF 也就是0.1uF
耐壓  取MCU 電壓 2倍  依我看 16V 25V 都很找。

編碼器 本就是會依照 旋轉部分位置 短路與開路
才會 產生[編碼] 這樣 就能依照編碼 前後數據  知道正逆轉
所以你疑問 [在編碼器旋轉時到部分位置 也會發生短路現象]
這是正常表現。

你敲[編碼器arduino]看圖片 電路時 多看看 就能翻到解說運作方式。

其他電阻問題如WISH所述 :
要焊下來來量數值才會準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C7 同C6 電路,是 去除 機械接觸震顫導致,又稱去除彈跳debounces
正確作法是 量C6  但是我去看了你那寶工 ...

感謝 Simon大~

所以看來C7 應該跟C6相同~
但正確應該是要打下來量測~~(可惜手邊沒辦法量@@)

但就0805規格 加上您給予的常用方向
也就是25V以上(所以24V供電 我不確定MCU電壓情況下 耐壓也可以抓到50V比較保險..) 0.1uF (好像0805這規格時 顏色也相似)

但原來編碼器是利用短路和開路差產生數據@@ (我以前好像是用電阻檔、但好像也都沒有發現短路的狀況)

看來這部分我得在做做功課^^

不過貼片式~~真的是好難解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Simon大~

所以看來C7 應該跟C6相同~
貼片式~~真的是好難解焊啊

兩端都加新錫,再同時加熱,就能解焊。

不容易解焊通常是中間固定膠的原因。

网友B:
話說回來  電風扇 出了什麼問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話說回來  電風扇 出了什麼問題?

薑還是老的辣,終於有人想到到底是什麼故障原因了,風扇我還真沒遇到壞板子的,我都是遇到馬達軸承咬死、燒馬達溫度保險絲,電路板大多是壞保險絲或小開關等等。

网友C:
電子零件都分不清楚?請問你如何測量?先去看看基本電子零件的視頻教學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薑還是老的辣,終於有人想到到底是什麼故障原因了,風扇我還真沒遇到壞板子的,我都是遇到馬達軸承咬死、 ...

這類 家用DC電風扇  尤其是很多LED包含七段顯示器  那種
常常因為驅動腳兼職複合很多功能  同一硬體腳位既做輸出轉瞬又兼輸入

輸出負載LED或七段顯示器出的點毛病時   例如漏電流 ??
立刻影響硬體腳位  誤判輸入狀態  引起MCU 程式做出相應動作

於是呢  產品在無人干涉下   像靈異現象發神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話說回來  電風扇 出了什麼問題?

報告simon大~
時轉時不轉~
症狀是.....
風扇會轉時~擺頭也正常~
不轉時~也不擺頭~

(但目前大多是處於不轉的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薑還是老的辣,終於有人想到到底是什麼故障原因了,風扇我還真沒遇到壞板子的,我都是遇到馬達軸承咬死、 ...

wish大~
其實我一開始懷疑過馬達~

但是有時會轉動(擺頭也正常)

大多時候不轉動(擺頭也不動)

所以才懷疑到控制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子零件都分不清楚?請問你如何測量?先去看看基本電子零件的視頻教學吧! ...

感謝~

我確實是個門外漢~

我會持續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類 家用DC電風扇  尤其是很多LED包含七段顯示器  那種
常常因為驅動腳兼職複合很多功能  同一硬體腳位 ...

simon兄真的是一語驚醒夢中人~

確實是有段位LED顯示..

還有好多功能按鈕~

很多腳位都有複合式的功能!!!

但因為第一次玩DC扇檢修~

抱持學習研究 死馬當活馬醫..^^y

(可惜下班後給我研究的時間不多QQ,處理完孩子 在處理完家務 就得準備休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報告simon大~
時轉時不轉~
症狀是.....

聽起來我會先懷疑共通線斷線
你有先確定開機的時候電源有送到馬達上面嗎?
馬達/擺頭馬達同時沒電源才沒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simon兄真的是一語驚醒夢中人~

確實是有段位LED顯示..

我說的LED包含七段顯示器  所造成的現象是 [自行發瘋 自行關機/ 自行增加到最大  ]  某某按鍵被鬼壓了那種

依你所述 不適用我所提到的徵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聽起來我會先懷疑共通線斷線
你有先確定開機的時候電源有送到馬達上面嗎?
馬達/擺頭馬達同時沒電源才沒動 ...

感恩t19910422大~~~

一語驚醒了我...

我只量測了控制板輸出 確認有24V....!!!

但.......................................

我忽略了一件事!!!

送電到電機的部分 剛剛量測 24V 沒上去!!!!

經查上去的電線~~

其中24V +  那一條 斷路了!!!!

稍後拆解後再來回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說的LED包含七段顯示器  所造成的現象是 [自行發瘋 自行關機/ 自行增加到最大  ]  某某按鍵被鬼壓了那 ...

喔喔喔 那看來我的確實不屬於這狀況^^y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恩t19910422大~~~

一語驚醒了我...

我個人也遇過幾台在電風扇轉頭扭頭的部分斷線

只能從下面全部拉上來 然後接好後穿回去

不過我遇到的都是客人說 電風扇轉到某個角度就不轉了

扭一下又可以轉 一聽就知道是斷線就是了

楼主:
確認24+斷線~

就來補線吧~

控制板端補線~

電機端補線~

電機端補線後固定(拍照時忘記燒熱縮套管~後來有拆下重燒)

風扇抬頭處可以明顯看到有補了一條線~

確認風扇功能一切正常囉~【這一張請允許我直式吧 直立式電風扇 我實在不太好橫拍呀】

再次感謝所有曾給予回應的朋友們~

有你們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