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品】全新庫存38V LED 祼裝崁燈

楼主(2023-09-18):
這是朋友剛拿來的。

這個LED 燈是不分極性,請參考下圖︰

一般使用直流的東西是有極性的,大多的商品至少也會做反接保護(通常是一支二極體),如果你想讓它像使用交流那樣不分極性也很簡單,就像上圖那樣加裝一個橋式整流就可以了。

网友A(2024-01-20):
您好我想購買請問怎麼購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想購買請問怎麼購買呢

請問你需要幾個?

网友A:
您好,主要是家裡有一顆開始變很暗需要更換,
所以想說再多備幾顆備用
請問四顆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主要是家裡有一顆開始變很暗需要更換,
所以想說再多備幾顆備用
請問四顆可以嗎 ...

你好,請問確定是38V 180mA 規格嗎?

网友A:
您好, 家裡裝的跟您照片的印刷文字是相同的
感覺是同一款,
只是我查不到品牌真的不太知道該去哪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家裡裝的跟您照片的印刷文字是相同的
感覺是同一款,
只是我查不到品牌真的不太知道該去哪買

這樣吧!這個LED 燈是台灣製品,一個算30元,4個共120元,費用也是會退回給朋友。
有需要跟烏骨雞學姐聯絡。

网友:
好的謝謝老闆

楼主:
烏骨雞學姐說你要買8個,我請烏骨雞學姐寄10個給你,我有逐一測試過,若有瑕疵可替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烏骨雞學姐說你要買8個,我請烏骨雞學姐寄10個給你,我有逐一測試過,若有瑕疵可替換。

謝老闆我想說多帶一些,啊不過我有個疑問是說
看您測試使用34.5v
我用電表測我家的他安定器是輸出 160v
這樣不知道能不能用
還是燈泡自己會調整呢
還是我反正就插上去見證奇蹟看看XD

安定器型號是這個
pl0811mr16
網路上長一樣的只查到這圖片資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老闆我想說多帶一些,啊不過我有個疑問是說
看您測試使用34.5v
我用電表測我家的他安定器是輸出 160v

我那台是LED 燈珠測試器,功能是測LED 燈珠好壞,並非是實際LED 工作電壓及電流。
我在5樓就特別問過你規格確定是38V 180mA嗎?我沒有你的驅動器,既然你確定原本就是使用這個規格,那就是能用。
一般LED 驅動器的確會自動調整,像我那台測試儀輸出能自動跑到300V,不過我也不確定你的驅動器工作範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那台是LED 燈珠測試器,功能是測LED 燈珠好壞,並非是實際LED 工作電壓及電流。
我在5樓就特別問過你規 ...

原來如此,
是想說應該是能用啦
Led燈上面印的規格幾乎相同
ww結尾和cw結尾差別

所以這種就是所謂的全電壓的燈對吧
還是覺得能自動調整很神奇
收到後我再試試看了
謝謝老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如此,
是想說應該是能用啦
Led燈上面印的規格幾乎相同

所以這種就是所謂的全電壓的燈對吧?
我不了解上面這句話的意思。

LED 標示的38V 180mA 是表示該LED 的建議工作規格,你的LED 驅動器如果能自動適這個規格就能使用,如果不能,那你就得找一個能適應38V 180mA的驅動器。
驅動LED 是恆流的概念,9樓的測試器只到70mA,點亮測試LED 可以,但是還未達正常亮度,要讓這個LED 杯燈工作在廠商建議的亮度必須要供應180mA,那時的電壓應該就會大約落在38V,當然,你可以讓它工作低一些電流值(例如150mA),那LED 的熱量也會低一些,延長燈杯的壽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如此,
是想說應該是能用啦
Led燈上面印的規格幾乎相同

你應該誤解LED燈的工作原理
LED燈的工作電壓與電流可低 不可高

為何不回頭想 是不是LED的驅動模組 在變化而去適應LED的電壓與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