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 GTX1060 GAMING X 6G 維修案例

楼主(2023-09-18):
賭了一張 MSI GTX1060 GAMING X 6G 賣家表示 : 風扇不轉、無畫面輸出
上機前測量 3v - 12v - 5v(接近短路) - 1.8v(接近短路) - PEXVDD - FBVDD 其餘無短路現象

看到 1.8v 及 5v 壓降接近短路瞬間寒毛豎起,然後1.8v電感被翹起來,就知道又要當接盤俠了
通常看到1.8v後級接近短路,幾乎就判定核心去世...但此卡5v也有短路現象,那情況應該有所變化才對
(雖然燒機也可以燒得出來,但如果目檢有看出明顯問題,直接處理就好 )

直到看到 PEX_ADD (UP8801S) 5v VCNTL及1.8v VCC 位置黑了一小點,分析一下5v短路炸了UP8801S,導致1.8v跟著短路(誰叫你要在我隔壁)
之所以推斷是5v短路原因在....核心主控(UP9511P)的5VCC 及 顯存主控(up1537p) 5VCC 作為保險的2.2R電阻 都炸了...5v(絲印 |AD)

Control Input Voltage VCNTL -------- -0.3V to +7V
Power Input Voltage VIN -------- -0.3V to +7V

UP8801S VCNTL(控制輸入電壓)最大容許最高就7V,12v直接衝進來,基本上在劫難逃
該芯片還有個特性,VCNTL 一定要比輸出電壓高,且要在VIN電壓輸入前先行啟動,這顆IC才會正常工作(上電時序5v在1.8前面啟動,完全沒毛病 )

由於要處理的地方有點多,用箭頭標籤先貼好,再從左到右處理

焊接的挺漂亮的  ,塑料底座設計有時候真的有點反人類...風槍溫度稍微高點就會融化,這裡直接用刀頭烙鐵焊接,也很很牢固

損壞零件,5v短路 DRMOS、PWM、IC、凡是用到5v供電的零件,全部一起殉情

全部元件換完,上店點亮,甜甜圈及壓力測試均通過,至此修復完成

网友A:
SMD電容可嘗試用錫膏做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D電容可嘗試用錫膏做處理。

有時候只有一顆就會用刀頭烙鐵焊接上去
算挺牢固了,如果兩個以上的話就會乖乖吹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