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點冷氣遙控器時好時壞維修實例

楼主(2023-09-18):
這台冰點冷氣我記得是多年前請會員來我家上課前裝的,據烏骨雞學姐說從今年開始遙控器就時好時壞,聽她說換新電池也沒效,敲一敲有時又會好,到今天就不行了。

▼打開遙控器就看到疑似故障點了,固定膠居然會腐蝕引腳,真是兩光的冷氣配兩光的遙控器。

▼焊點也沒清洗就出廠了。

▼看不清楚是多少頻率的石英振盪器,焊一支腳出來解決。

▼這次焊點要清洗一下了。

▼可以用了!讓烏骨雞學姐用幾天看看!沒有問題的話還得把石英振盪器用固化膠固定一下。

网友:
以前 學習時  石英晶體外殼有些會額外多一根引腳
沒有時則常有電路產品方自行添加引腳  甚至見過直接加焊

學習時 總是疑惑這根引腳的電路意義  可惜沒有引導人
後來在 某雜誌 見到有人說  這是為了消除 EMI 雜訊
啊 souka 金屬殼遮蔽EMI 雜訊 需要導引接地   有道理

後來 有機會進EMI實驗室驗證時  根本不是那回事
再後 逐漸瞭解  這根主要是 為了機械意義上的固定防止搖晃  致使電氣引腳斷裂
因為 比HC-49 更早之前 主流封裝殼體更大  力矩更易使電氣引腳斷裂
到HC-49s 低矮殼體 就很少見了這支拐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