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洗衣機SW-15DB8 波輪拆不下來!

楼主(2023-09-19):
請教各位先進,三洋洗衣機SW-15DB8 波輪拆不下來!

在下要拆中間的螺絲時,波輪不會固定
應該說在下要逆時針卸下螺絲,波輪也會同步轉,不會固定!
導致無法拆卸,是正常的嗎?
要如何拆下呢?需要先進水嗎?
嘗試用一手固定,螺絲都快崩牙了!

非常感謝!

网友:
澆一杯滾水,再用電動起子轉

网友:
我是都用下圖工具 :
長的大頭十字起子   可調整夾緊鉗子  對準後用頓力 一下就開了

网友:
請愛用衝擊起子,避免轉爛螺絲頭

現在衝擊起子便宜多了,200有找的就很夠用

楼主:
感謝各位!

在下目前是如影片會轉

https://sendvid.com/qxz6hmeb

傷腦筋,不知道這是正常嗎?

感謝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

在下目前是如影片會轉

這樣會轉是正常的,請您用衝擊起子或貫通起子(3樓S大夾的那支)打下來

貫通起子用手抓好,往逆時鐘方向施力,鐵鎚再用力敲下去

网友A:
通常都是用電動衝擊扳手~
按一下螺絲就轉起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都是用電動衝擊扳手~
按一下螺絲就轉起來了~

手動的比較容易買,大一點或老資格的五金工具行都有賣

楼主:
感謝各位,
在下只有好市多這種簡易款 鎖鎖小櫃子!

目前還是第一關 就卡關!拆不下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
在下只有好市多這種簡易款 鎖鎖小櫃子!

應該是太小台,電動的可能要雷力迅或鷹視安等級的

不常用的話買一支這種的來敲,至少放著不會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太小台,電動的可能要雷力迅或鷹視安等級的

如果要買一支高扭力的電動衝擊起子 還情有可源 多用途
要拆洗衣盤螺絲 要他買手動敲擊起子 為免太....
況且洗衣桶內用敲擊起子 應當不合適吧?

楼主:
感謝!
不好意思,在下外行!
電動之前有去賣場看,太多種了!
日後還是得添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不好意思,在下外行!
電動之前有去賣場看,太多種了!

敲的真的不太好用~
跟電動工具比較~
敲的難上手~要有一定的技術~

想當初~遇到很難拆的螺絲~
看到友人~用電動工具轉一下就起來了~
真的大受震撼~馬上就敗了一支~

趁機敗一支電動工具比較實用~
用途比較廣~

网友:
這種鎖在離心力的軸承螺絲,要拆下來的原理,要瞬間扭力大於螺絲鎖固力。
使用電動起子要特別注意,起子頭要緊緊抵著或壓著螺絲頭,避免起子轉速過快造成螺絲頭滑牙。
最好的方式是使用衝擊起子抵著螺絲頭去打,但洗衣機空間有限,很難施力。
建議在拆下來之前,先上WD40滲透螺絲頭潤滑10分鐘,成功機率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
在下只有好市多這種簡易款 鎖鎖小櫃子!

這是12伏特電池,要用24伏特電池以上的電動起子,扭力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敲的真的不太好用~
跟電動工具比較~
敲的難上手~要有一定的技術~

您內行,真的不好敲,空間小又深,整個人幾乎趴在洗衣機上

電動的怕萬一不常用,電池放到掛

网友:
再往下拆底盤的時候要小心,小弟拆內桶想清潔,結果硬生生把鋁腳給搞斷了
還好在家電回收商那找到一片殺肉的換上,一片200

网友:
最外圍的大孔洞~可以用起子插著固定住
然後在去轉螺絲,如果你沒有什麼電動工具的話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在下技術差,中秋家裡東搞西搞,還是不行!
衝擊起子 WD-40 加熱 敲了 都用了還是無法!

螺絲和旁邊都被搞壞了!
不知是否還有救!希望可以拔出來再去添購一顆新的!

借的衝擊起子,但不知是否滑牙或是波輪不固定所以都亂跳!
還是需要用哪種頭呢?

再請各位先進幫忙!

非常感謝!

网友:
要用力抵住~用力抵住~用力抵住~
才不會亂跳~
可以先順時針轉一下下~
再逆時針轉鬆~

通常會用這種~ 牌子隨便~
貴的比較耐用~
不常用就買便宜的~因為容易壞~

再用 8mm套筒+ 8mm 的起子頭~

网友:
哇,洗衣機真的是大傢伙,連一顆螺絲都寸土不讓,不簡單。{n_046:}
要 DIY 家裏頭要投資的工具可真不少,光想到工具收納空間就...
希望樓主順利克服這顆螺絲。{n_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