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毒槍無法噴霧維修加改裝電池

楼主(2023-09-19):
我老婆說這把故障了,
叫我搞一下!之前就處理過一次了!
上次是管子沒接好鬆脫,
插緊一點就可以了!
這次拆開檢查是鎖過緊,
裂開了,無法氣密!
先用熱融法黏合!
再點一些密封膠加強密封!
電池就順便改吧!
反正拆機電池很多!
隨便一顆都比原本的好!
舊電池我檢測內阻有九十幾!
就一般儲能電池還是三無電池!
電池倉修一下可以塞個兩顆!
PS:這東西請用兩支手指的力道鎖到有緊就好!

网友:
小弟都去大創買織物除臭劑加進去噴衣服風乾隔天繼續穿

网友A:
這種噴霧槍我們家一直都在使用,因為回家時輪椅都是用這種酒精噴霧槍在消毒,在疫情嚴峻時期烏骨雞學姐買了兩支,其中一支用沒幾天就掛點了,另一支倒是至今都還用的好好的,壞掉那支噴霧槍好像是馬達壞了。

网友:
我先以如下連結,
先回復這一篇 DIY 好文
也順便提醒一下大家。
【事實釐清】網傳「酒精過量暴露會造成很多負面影響,使用酒精霧化器清消,若使用方式錯誤,可能導致肺部受損、甚至肺纖維化」?

另外,
我個人較有明確確定的是。
若是要用稀釋的漂白水消毒的話,
就真的 " 只能用抹布擦 "
不能用噴的,
用噴的吸入肺部,的確會造成肺部病變...

楼主:
這都裝酒精比較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噴霧槍我們家一直都在使用,因為回家時輪椅都是用這種酒精噴霧槍在消毒,在疫情嚴峻時期烏骨雞學姐買了 ...

這東西價錢很亂,便宜的也有!接近一千元的也有!
主要就是看裡面的馬達和電池用什麼品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