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新入手一款便携式18650锂电烙铁

楼主(2023-09-19):
即使在家中,感觉手中的电烙铁拖着长长的线使用很不便当。而且,维修中使用烙铁的频率也不高,可以说,此间电烙铁一直处于待机状态,空耗着电能。

入手一个带休眠功能的烙铁的想法早已植入脑子,这不,网上七逛八逛的,终于再次破费了……
对小巧的东西没有天然的免疫力,这款无绳烙铁入眼的瞬间就被吸引。可换18650锂电、可接充电宝使用、MiNi、无绳、带休眠、PID控温,几乎满足了自己所有的相像。尽管最高功率才12W,测试中发现对付日常的小作业还是有保证的。
关键是,该烙铁加热迅捷、还能自由设定休眠时间。在默认值10S的情况下,已能做到放下即停、随用随热,基本保障了烙铁头不减寿、电能不空耗。

来、来、来,废话不多说了,上个新鲜的视频先!

喏,这是套件完整照片。烙铁头子总共分为三种:刀头、尖头、弯尖。感觉刀头在使用上比较实在,后两种因为头子实在太小了,热容、热传导力有限,估计只能对付SMD小型器件,比如手机PCBA上的针线活。但这次还是三种都备齐了。

BK210全家福

BK210全家福

既然到手的东西,不拆怎么行?

BK210内部1

BK210内部1

BK210内部2

BK210内部2

BK210内部3

BK210内部3

BK210内部4

BK210内部4

从其内部可以看到,PCBA分两层,因为是插接头是焊接的,就没拆开来看。
焊笔头子座分三个,理论上是地、热偶、受控供电端,但实际上发现,两个铍青铜冠簧都是接地的,这又是怎么回事?而且,两个弹片并不是镀金的。好在电流算下来也不太大,应该不存在热氧化导致的接触问题。
拧掉头部的螺母,即可将机壳打开。电池采用的是一枚3200mAh的18650高放电倍率电池,测试了一下容量,还可以。因为功率不算太大,即使使用自己的旧电池也能凑合。电池电压低于3.4V就算是亏电了,所以最好使用新电池。
可以看到,为了紧凑,电池仓设计得不怎么样。特别是负极端的金属弹片,基本是处于被压直状态,每次换电池,都得重新弯折一下。这种设计还容易把电池的绝缘套给勾破;把电池仓长度适当加大点,触片换成真正的大接触面磷铜弹片,相信可以免除上述弊端。

下边是具体的尺寸,可以给大家一个“MiNi”的直观概念。

BK210尺寸

BK210尺寸

从使用说明中您可以了解到这款电烙铁功能概貌:

BK210使用说明

BK210使用说明

好,最终的测试数据来了!

Bakon(白光)BK210__18650 锂电烙铁测试

Bakon(白光)BK210__18650 锂电烙铁测试

可能MCU需要检测电池的状态(放电能力、内阻之类),因此俺本来想直接接直流稳压电源想看看它的做功情况的希望破灭,上电后一直处于亏电状态;然后想在电池与机子间串接电流表测试,也是如此……
最后监测的是输出端的供电情况(烙铁头子上的电压),基本能看到它的确是自我调控输出的(自动控温)。

这种类型的烙铁功率小是软肋,控温精准因此也没太大作用。看了下,目前市面上类似的电池烙铁大多是三档型,低、中、高发热。而这款实时温度显示、PID温控、即时可挺拔式特有的笔形烙铁头,俨然一副专业的样貌出现,没有对手。
如果厂家能改良一下电池仓,让电池不用拆头子也能方便的更换,那就更棒啦!

各位大大,説説您的看法吧!

网友A:
無繩的,俺不曉爹。
俺買了台有繩的,一樣是C210的頭,升溫真是快,2秒化錫不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繩的,俺不曉爹。
俺買了台有繩的,一樣是C210的頭,升溫真是快,2秒化錫不坑爹。

雷大的这个C210头子和俺的虽说是外形不差,但俺的C210估计只能BK210电池烙铁用的。因为两种烙铁功率相差很大,发热丝的直流电阻不同。
有绳的俺也想过,但不便携。只能说各有千秋。

网友:
這種便攜烙鐵純智線稅。曾入手過,易壞不耐用,使用久導致過熱損壞等。哈哈,我的直接扔垃圾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