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KNB7532電容哪裏買?

楼主(2023-09-20):
請教各位大神哪裡可以買到如圖電動起子機用的 KNB7532電容,在臺中的電子材料行都買不到,感謝^^

网友A:
你如何確定他壞了?

這是 ( X2電容0.22UF + 兩個Y2 電容3300PF ) 合併體
可以用分離件組裝  但也是可以上網路買

以關鍵字搜尋:
0.22UF+2X3300PF 3線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318617191405
https://biggo.com.tw/s/TNS-2+0.22uf+250V%E9%9B%BB%E5%AE%B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何確定他壞了?

這是 ( X2電容0.22UF + 兩個Y2 電容3300PF ) 合併體

其實我不確定, 因為這起子機沒複雜電路, 但壓下開關電沒過到電刷, 所以想說換換看這顆有沒有救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我不確定, 因為這起子機沒複雜電路, 但壓下開關電沒過到電刷, 所以想說換換看這顆有沒有救喽...> ...

給你參考...  ㄧ

CONOS 技友牌電動起子 AC-1130 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38837-1-1.html

网友B:
這種XY電容只是濾波用的吧?
如果不能使用跟他關係比較低? 除非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給你參考...  ㄧ

CONOS 技友牌電動起子 AC-1130 維修實例

賽門兄真是痞酷的寶藏
話說那篇維修起子機的樹乳人
好像粉少發維修文了
整天只會在打屁區打屁
躲在這篇糗他,樹乳人應該不會進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XY電容只是濾波用的吧?
如果不能使用跟他關係比較低? 除非短路了?

感謝說明, 我只是想死馬當活馬醫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賽門兄真是痞酷的寶藏
話說那篇維修起子機的樹乳人
好像粉少發維修文了

"賽門兄真是痞酷的寶藏"
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