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HITACHI RD-12KL 日立除濕機風扇不運轉維修實例

楼主(2023-09-21):
HITACHI RD-12KL 日立除濕機風扇不運轉維修實例

1.型號~HITACHI RD-12KL

2.電路圖

3.開機後沒有聽到風扇運轉聲音,消耗功率約1.3W

4.拆開外殼檢查電源板外觀正常

5.檢查主控板外觀正常

6.檢測壓縮機啟動電容容量正常

7.檢測風扇馬達啟動電容容量異常

8.找一顆容量正常的啟動電容更換

9.風扇馬達型號~2NA12996-P

10.檢測馬達外殼溫度保險絲已燒斷不導通(98°C/3A)

11.以(115°C/2A)溫度保險絲代換OK

12.組裝完成開機測試風扇運轉正常,消耗功率約20.8W

13.三分鐘後壓縮機自動啟動運轉正常,適濕模式消耗功率約226W

14.完修外觀照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風扇馬達標示出力4W,消耗功率20.8W是合理現象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風扇馬達標示出力4W,消耗功率20.8W是合理現象嗎

不知原廠輸出功率定義,但是以小型除濕機風扇馬達測試統計,加上負載(葉輪、扇葉)後消耗功率是落在15~2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