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要怎麼才能通過審合發文?

楼主(2023-09-21):
發了2次文~都被丟去違規區
第一次沒注意圖片都要用橫的,所以沒過被丟~~消息那邊有說明
第二次~~實在就不懂了...到底是那邊觸犯版規?........那我要怎麼才能正確發文?

网友:
因為你的圖片全部集中在下面 你必須把你要的圖片排列到你的文章內

网友A:
依照樓主過往文章

1. 首篇:
缺失1:圖片沒打橫
缺失2:圖片沒『正確插入』=>所謂正確插入,是指沒看到圖片的副檔名。

國際牌洗衣機 NA-158RBS 控制面版不亮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28-1-1.html

2.第二篇:
缺失1:圖片沒『正確插入』=>所謂正確插入,是指沒看到圖片的副檔名"3477848.jpg"。
國際牌洗衣機 NA-158RBS 控制面版不亮無反應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67-1-1.html

還請樓主移駕到『貼文練習區』練習,發文前『詳閱』編輯區內的文字說明。

測試貼圖,沒看到有副檔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照樓主過往文章

1. 首篇:

缺失2:圖片沒『正確插入』=>所謂正確插入,是指"沒看到圖片的副檔名...."

這個會意~我差點轉不過來,想說沒看到圖片副檔名?
我貼的都有出現副檔名阿,在圖片左上方不是都有

再跑去練習區看,才知道應該是說~"貼的圖片"不能顯示出現副檔名才是.......

還是感謝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缺失2:圖片沒『正確插入』=>所謂正確插入,是指"沒看到圖片的副檔名...."

這個會意~我差點轉不過來,想 ...

補充 如何正確貼圖

网友:
照著發一篇與下方連結相同的帖子,你應該就知道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7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