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纖FTTH的疑問

楼主(2023-09-21):
Seednet用了20年,準備換成大大寬頻試試看
大大寬頻宣稱是FTTH,我對網路設備不熟,但有點好奇,想多了解一些
記得之前中華電信技師過來時,都會去開某個電箱
那應該就是社區的總弱電箱吧?

我去看了一下才發現
居然有中華電信裝設的光纖網路設備,而且看那條黃線,社區內似乎已有住戶申裝了?

幾個疑問
1. 既然大大寬頻宣稱是FTTH,那麼大大寬頻有自己的光纖線路?還是說光纖主幹依然是中華電信鋪設,大大寬頻只負責從外面拉光纖到屋內,是這樣嗎?
2. 從這個社區弱電箱到我家的弱電箱,直線距離約20公尺,真有辦法暗管拉光纖到我家裡?若不行的話,是不是光纖就到這邊為止,末端還是走既有的線路?

以上

网友:
那應該就要問施工方 才能準確吧?

网友A:
我是覺得除了中華電信外,其它都是二房東,包括seednet 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覺得除了中華電信外,其它都是二房東,包括seednet 也是。

都會區有一些地方(如台北的信義計畫區)有非中華(如遠傳,台固)佈設的線路。
另外,現在SeedNet的房東也不是中華  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seed.net.tw/access/new/halfprice.php

如果是以電路月租費來判斷是否走中華線路
那麼大大寬頻沒收此費用,就代表他們是自己鋪設線路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以電路月租費來判斷是否走中華線路
那麼大大寬頻沒收此費用,就代表他們是自己鋪設線路囉? ...

除了第四台系統外,台灣目前好像還沒有這個傻瓜公司,不過最終端也多再一起了~

网友:
我家也是大大寬頻!
已經用了3-4年,最近才從26M/26M 升成 100M/100M~
不得不說 升速後 只有微感,並沒有3倍速的快速感,可能一般使用下超過某個速度後再快也沒差別了吧?

"1. 既然大大寬頻宣稱是FTTH,那麼大大寬頻有自己的光纖線路?還是說光纖主幹依然是中華電信鋪設,大大寬頻只負責從外面拉光纖到屋內,是這樣嗎?"

以我家社區為例,是光纖線進到家裡(取代傳統同軸線)~
內部區域應該都是自己架設的!
聯外就不知道是跟哪間承租的~

"2. 從這個社區弱電箱到我家的弱電箱,直線距離約20公尺,真有辦法暗管拉光纖到我家裡?若不行的話,是不是光纖就到這邊為止,末端還是走既有的線路?"

走的是弱電箱進大樓,應該說是直接取代同軸線,走相同的路徑進家裡(如果本來就有第四台的話)~

网友:
現在都在推500M/500M費用也到能接受的價格
我也考慮要不要升級目前中華網路還算穩定.使用也沒問題.
光纖到屋內是沒問題的不然不叫光纖
不能裝業者也不會給你裝

网友:
這不就是當年 [最後一哩]之戰   的目的

楼主:
這樣我又有問題了
我目前用Seednet 16M/3M,照那個費率表的說明就已是光纖上網
還是說Seednet只做到FTTB或FTTC,但大大寬頻做到FTTH的差別嗎?

网友:
中華電信到我家裝光纖,來了2次,多無法暗管拉光纖到我家裡,只因1樓至地下室的 暗管內線拉不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我又有問題了
我目前用Seednet 16M/3M,照那個費率表的說明就已是光纖上網
還是說Seednet只做到FTTB或F ...

按網速收費的吧,感覺光纖成本沒比較貴。

之前家裡中華6M/2M升級16M/3M,工程人員來看一看,直接放棄舊有線路,從附近電桿的光化箱引光纜進來,整體工時很快。

楼主:
目前裝了大大寬頻差不多10天

工程師到場後尋找光纖分歧器,居然是在社區地下室停車場的通風管道上

我還蠻意外的,甚麼時候有這東西的?
這光纖分歧器是中華電信的設備還是大大寬頻的設備?
若是中華電信的我還沒那麼意外
若是大大寬頻的,私人企業可以未經同意進入私人土地預先安裝設備?

剛好光纖分歧器離以前第四台的同軸纜線管道非常近,就直接從這裡走暗管到家裡實現FTTH

申請120M/120M,測了一下確實可以跑得到

目前用了10天,不管是速度、價格大致上都不錯,但
1.偶有兩三次電腦開機會無法上網,電腦重開機後就正常了,不知是否有IP衝到的問題
2.wifi 2.4GHz有時候會變慢,不知道是數據機端還是手機端的問題,但我測5GHz好像都是滿速在跑

不管怎麼樣,月費$400都比之前的seednet 16M/3M便宜[252(ISP)+293(電路月租)=$545],而且即使速度沒跑滿還是比16M/3M還快
繼續觀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裝了大大寬頻差不多10天

工程師到場後尋找光纖分歧器,居然是在社區地下室停車場的通風管道上

beskur 大:
請問 你有收看大大寬頻有線電視台(第四台),再加大大寬頻120M/120M=1個月金額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beskur 大:
請問 你有收看大大寬頻有線電視台(第四台),再加大大寬頻120M/120M=1個月金額是多少?. ...

我沒有在看第四台,所以無法回答您的問題
這可能要問大大的業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裝了大大寬頻差不多10天

工程師到場後尋找光纖分歧器,居然是在社區地下室停車場的通風管道上

有線電視業者提供的網路服務,比較會出問題的大概率是
1.尖峰時段的頻寬
  這個是取決於業者租借中華的頻寬大小,還有交換機設備的能力,每個地區都有所不同

2.下雨天的穩定性跟PING是否穩定
  這是因為有線業者使用的是同軸纜線做傳輸,所以下雨天網路不穩定的因素會特別多

如果上面兩點都沒問題,那基本上問題應該就不大,因為你不用付線路月租費,
我不清楚大大寬頻是走中華的線路,還是戶外走自己的同軸,入戶再轉光纖,
如果走同軸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果有地方道路施工,剛好挖斷同軸,
那要等他恢復的時間,通常會比租中華線路的業者還要慢上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