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igabyte B360 aorus gaming 3 wifi 內顯可正常開機顯示,但每根PCIE clock沒有電壓

楼主(2023-09-22):
型號:Gigabyte B360 aorus gaming 3 wifi REV1.0

症狀:內顯可正常開機,但裝上顯卡沒顯示,測量每根PCIE clock沒有電壓。

目檢沒有斷線異常。

主、副BIOS拆下來更新到F15b,CPU使用G4900,進Linux 都能正常運作。

這對CLK對地二極值0.264,正常板子約0.350。

對照B250的時序與電路圖,PCH_CLKOUT信號是從PCH直連發出。

請教前輩該從哪裡下手?感謝指導~

B250電路圖與時序 MS-7A74-R1_0_B250.zip (1.78 MB, 下載次數: 10)

參考資料:

(1)Intel 3XX系列芯片组(8代CPU)标准时序解释 by 会员1171152

補充內容 (2023-9-22 08:33 PM):
板上兩條M.2 CLK二極值也是0.264左右。

補充內容 (2023-9-22 08:39 PM):
24Mhz的crystal有壓差正常,約0.48V。

网友A:
1個PCI Express x16插槽,支援x16運作規格(PCIEX16)
* 為發揮顯示卡最大效能,安裝一張顯示卡時務必安裝至PCIEX16插槽。
3.3V跟復位有出來嗎
PCIE槽A11腳PCIERST#要有3.3V電壓,A13 PCIECLK和A14PCIECLK#要有0.4V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個PCI Express x16插槽,支援x16運作規格(PCIEX16)
* 為發揮顯示卡最大效能,安裝一張顯示卡時務必安裝至P ...

感謝獅子魚大的回覆

從PCIE腳位量3.3V、Reset都有3.3V

,後來實在沒辦法將CPU socket用ECSP噴個兩次,速乾型很快揮發。

插上顯卡、BIOS設置PCIE1顯示優先,BIOS內可設置PCIE1/2/3輸出。

第一根PCIEx16可以顯示,測量其餘沒插卡的PCIE居然都沒有出CLK!!

插到第二根PCIEX4(看似X16實際才X4)也能顯示,實際量測CLK得到0.5V的電壓、

其餘空的PCIE依舊沒有量測到CLK訊號。

這真的太神奇了,還能夠設計成依照是否有裝置作智慧省電的功能?!

沒用過技嘉老鷹牌高階板子~見笑了!

靠近PCIE附近有兩顆PCB印刷SWQU1/2  型號是IT8898FN,這好像是做通道切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的回覆

從PCIE腳位量3.3V、Reset都有3.3V

弱弱地問個問題,
所以..用接點清潔劑,修好了一張故障主板嗎? XD

我前幾周買了張故障GTX960 4G,賣家表示"花屏",
買來,金手指、顯示接口,用異丙醇洗刷刷,氣球吹吹吹,
然後...修好了,
沒有任何異狀,完美跑完甜甜圈,perfec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地問個問題,
所以..用接點清潔劑,修好了一張故障主板嗎? XD

這片是之前退坑礦工將手邊閒置的主機板還有一顆振華故障的PSU送我玩玩。

目檢IT8686E附近有撞件電阻,把原有的85C東湊西湊用兩顆82C + 4991。

網路找出使用該IO的清晰圖。
GIGABYTE B360 AORUS Gaming 3 WIFI 主機板開箱測試 / 電競入門 Wi-Fi 雙 M.2 具備

旁邊還有顆10K破了,依照pinout定義找類似電路圖對照信號參考電阻阻值。

預先備份原有BIOS、更新BIOS到15b。

不上CPU其餘供電都出齊了,買顆G4900試試手氣。

意外撿到寶~

推測是這張閒置一段時間CPU socket沒蓋保護蓋灰塵覆蓋加上接觸空氣氧化造成的。

楼主:
之前收購一張故障AB350 gaming 3,目檢只有一顆BJT腳位腐蝕嚴重但還沒開路。

各路供電對地二極值無異常,就果斷用自己的CPU R5 1400上電測試。

輕鬆點亮 ~ {n_088:}

估計是前使用者既有BIOS太舊,升級CPU前沒有先使用初代CPU更新BIOS。

造成不開機,意外將這張板子判死刑。

所以背面PCH 3.3V 一顆MLCC撞件補起來、腐蝕的BJT換掉重上件,更新BIOS。

喜獲備用板子一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