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查修泰克2245A示波器

楼主(2023-09-23):
今早查修2245A這台示波器,目前power和主板都壞,先修power查到高壓故障,高壓型號120-1685-01,找不到高壓零件,修不下去了

网友:
120-1685-01

看這個料號只能找同型號殺肉移植。

楼主:
我有想到把高壓拆開,再重繞線,但這個就工程浩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想到把高壓拆開,再重繞線,但這個就工程浩大了

磁芯沒壞的話是可以嘗試重繞。

只是要錄影以免忘記怎麼繞、繞幾圈?!

畢竟同型號的零件機可遇不可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