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iCircuit 模拟Arduino不能PWM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3-09-24):
是这样的,最近在把玩电路模拟App时,刚好发现iCircuit更新版本中有Arduino作为器件的选项,于是一时兴起研究起来。
本来想着挺顺利的事,没想到在模拟简单的ADC、DAC例程时卡壳了。
具体是:在Arduino 模拟端口A0由电位器输入0~5V,在指定PWM口应该得到相应变化的调制输出,LED灯有明暗变化。而实际啥也没动静,奇怪的是监视串行口有0~255数值变化……
代码如下:
int val=0;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val=analogRead(A0);
        val=map(val,0,1023,0,255);
        analogWrite(6,val);

        Serial.println(val);
        delay(100);
}

示意图如下:

一开始怀疑代码问题,但审查来审查去也没异常啊?换个手机也是同样,换iPhone版的更离谱,干脆串行口数值也没变化了。
这难道是软件bug?还是兼容性的问题?
摸不着头脑,好奇心驱使下索性下单了一个Arduino板子,目前正日夜兼程地送来。

俺记得坛子里有几位达人Arduino玩得很溜,不知iCircuit这款App是否玩过,有没遇到同类问题?
请各位达人不吝赐教,帮小弟解答一下上述问题,感谢!

网友A:
在int led的輸出沒有指定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int led的輸出沒有指定6

俺记得Arduino的说明中有提到,做analogWrite(,)和analogRead(,)无需特别对引脚做定义。
代码是复制网上的。尝试不同的类似代码,都不能得到PWM输出。
谢谢franktangamen大。

网友B:
https://gist.github.com/s-estay/30e86bded326797c5744a661dd92da0b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ist.github.com/s-estay/30e86bded326797c5744a661dd92da0b

xiaolaba大,您提供的代码俺测试了也不行。
这是另一种模数映射的方法,map函数一样达到相同目的。

明天直接在俺的Arduino Uno 上测试。
这是俺的手机华丽丽变身

補充內容 (2023-9-26 08:42 PM):
嗯,今天俺在UNO上试了一下,完全OK!看来是软件自身的问题。模拟软件有点不靠谱啊。。。
Arduino 着实好玩,对初学者相友好。ヾ(@^▽^@)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