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和成SUPERLET C168馬桶 電磁閥哪可單獨購買

楼主(2023-09-24):
請問一下和成SUPERLET C168馬桶電磁閥,哪可單獨購買一組電磁閥或是單獨大彈簧跟黑色墊片,

因為之前詢問原廠只賣一整組2顆總成 ,不賣單零件

上面電磁閥型號是 DH0224-020(1)  電壓 DC 10.8-13.2V 水壓 0.05-0.8 MPa

目前只用一年就會壞一次,嚴重鏽蝕,清洗乾淨也沒用,一直出水不停

先謝謝各位大大們看完此文

网友:
這類高階馬桶的零件應該買不到拆解的內部零件
TOTO的電磁閥也是要買整組的

网友:
和成 維修零件李先生 03 5696826 湖口鄉德興路440巷16號
他們服務很好!!
上次買了微電腦馬桶座裡面的控制模組2300元,回來後安裝無法動作,後來,維修工程師過來現場檢修,最後發現是該控制模組有問題,又更換一個新品,全程免費!!

楼主:
感謝大大們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墊片直徑是多少?
淘寶上的智能馬桶電磁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7385961.19979850 ...

跟大大給的網址大小很像
也謝謝大大給的網址
不知台灣有無單賣這膜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大大給的網址大小很像

也謝謝大大給的網址

一年壞一組? 是我的話,會賭一把,
淘寶一次就買兩組回來,
(有很大機會是一樣,就看你是否願意承擔風險)
(我買淘寶的心態都是: 成功了就當賺到了,
壞了or不合尺寸,就想辦法自己修,
至今,90%都是愉快的體驗! )

露天拍賣,搜尋"智能 馬桶 膜片",
價格,嚇到讓人吃手手,

有需要的話,可下次淘寶幫你順便買,
(下次淘寶可能要等一兩個月),
有急用的話,可幫你單獨下標,(需先付款)
(或你也可試著自己淘寶,)

有需要再請私訊我,剛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年壞一組? 是我的話,會賭一把,
淘寶一次就買兩組回來,
(有很大機會是一樣,就看你是否願意承擔風險) ...

感謝大大幫忙
有私訊給你

网友A:
代樓主分享,

淘寶買的"智能馬桶脈衝閥膜片(加强款)( 直徑38mm)"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g1qbs0u8e91f

成功修好了"和成SUPERLET C168馬桶 電磁閥",

it really works.

1."智能馬桶脈衝閥膜片(加强款)",俯視圖,

2."智能馬桶脈衝閥膜片(加强款)",側面,

网友B:
"智能馬桶脈衝閥膜片(加强款)",加強彈簧直徑嗎?

可能水質也有問題,如果水壓夠入水前加裝5PP 過濾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智能馬桶脈衝閥膜片(加强款)",加強彈簧直徑嗎?

可能水質也有問題,如果水壓夠入水前加裝5PP 過濾器 ...

加強款: 加強膜片中央孔厚度.

网友:
1、要先查看輸出電壓是否正確
2、測試電路是否有問題,因為在潮濕的環境,電路和接線端子容易生鏽腐蝕。
將電磁閥的線連接好,使用的時候聽一下是否有“嘀嗒”“嘀嗒”的聲音。如果有聲音,電路應該沒問題。
3、檢查電磁閥內、止水線收否有小石頭,臟東西。膜片是否破損髒污、鐵芯上的白色橡膠有沒有凹痕(有明顯的凹痕就會出水不止)。
使用自來水膜片很少只用一年就不良的。

看圖片鐵芯很光亮,沒有生鏽。應該是水質問題。(電磁閥內部只有鐵芯是金屬,其它都是塑膠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樓主分享,

淘寶買的"智能馬桶脈衝閥膜片(加强款)( 直徑38mm)" ,

感謝大大幫忙,彈簧比原本的細, 一樣正常使用中,原本的彈簧底部連接處有生鏽,就沒再使用,

网友C(2023-10-26):
若合用就該囤一些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若合用就該囤一些才對~~

有喔,樓主已再度下單加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