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風扇改成DC風扇

楼主(2023-09-24):
今日主角是這台報廢的電風扇,因為轉軸異常被主人遺棄了,我把它撿回來研究了一下發現轉軸磨損得很厲害,導致整個旋轉是偏心的,轉子會卡到磁鐵就轉不動,這還不是上個油可以解決的。但除了馬達以外都是好的,丟了也很可惜。

蝦皮某賣家販售的第三代直流馬達,AC風扇改裝專用,自從海賊王DIY發表了改裝影片後,這賣場變得門庭若市,可見大家都對改直流很有興趣。

第三代馬達昨天剛拿到,我這篇大概是這款馬達的首發改造文。

這馬達跟之前有調速器的款式不同,馬達只有6條線,沒有其他配件。
短的兩條:(紅)12V,(黑)GND
長的四條:(白)共同點,(黃)弱,(黑)中,(紅)強
簡言之,白色和黃、黑、紅其中一條相接就可依其檔位啟動風扇。

幾個改裝的難點。
首先是這個擺頭的轉軸,舊馬達的軸上還套了一個黑色襯套。

取下襯套後會發現兩者的長度和直徑都略有差異。

風扇轉軸基座的孔徑比新馬達的轉軸還要大1mm左右,所以我先找來一根珍奶吸管。

先剪一小段吸管放進去,馬達轉軸再用電火布繞個幾圈,尺寸吻合才不會搖搖晃晃。

馬達附送的擺頭連接桿,直接折成這樣....實在不怎麼好看。

不過裝上去倒是沒甚麼問題,長度也OK。

第二個重頭戲來了,後殼檔板的螺絲孔對不上馬達的鎖孔,要修改一下,這時候有電磨就很方便,輕輕鬆鬆切削開孔。

沒有電磨不知要搞多久,而且很難削得漂亮,這次大概10分鐘左右就輕鬆搞定,最後鎖上螺絲。

一般電風扇的扇葉和軸心有兩種款式,這次的馬達轉軸就和扇葉孔不同,也要修改,把扇葉孔凸出來的部分削掉。

這樣馬達軸心才能穿過去。

後面也要開兩個凹槽以固定在轉軸上,有拆洗過電風扇的人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先把舊的馬達取下,啟動電容也拆掉,新馬達的檔位控制線焊上原來的開關,這款新馬達捨棄先前可變電阻的無段控制,完全配合原始的三段開關,個人覺得有好有壞。

用電供測一下馬達的功耗,弱檔7W。

中檔10W。

強檔13W,然後調高電壓時電流會下降,輸出功率是恆定不變的。

大致安裝的雛型就是如此。

DC馬達的擺頭拉桿跟台灣一般的卡榫接法不同,中國那邊的好像都要鎖螺絲。

塑膠拉桿乾脆不要了,後罩鑽新孔位,對準後一根螺絲就給它下去。

後罩下方會卡到基座,也要修改一下。

把凸出來的部分削掉就可以了。

因為測到馬達輸出是13W,所以我選一顆12V,2A的adaptor。

本來是想把adaptor塞到機身裡面,但內部空間不允許而作罷,改成這樣吧。

最後測一下整機功率,強風檔啟動瞬間會達到27W,之後會降至17W,比交流風扇60W還要低很多。

缺點是DC風扇的風量沒有AC風扇那麼強,但配合冷氣吹就很OK了,似乎也可以免去軸心保養的麻煩,耐用度就交給時間考驗了。

最後有個問題,這馬達轉速似乎是限制住的,有辦法再提高嗎?

网友:
這種馬達我看過寬電壓的,供應電壓最低從個位數到30V都能使用,當然提高電壓可使提高轉速,不過主要還是受限馬達的設計,我看到的控制轉速是使用PWM 控制板,並不是用開關切換的方式。

网友:
後面也要開兩個凹槽以固定在轉軸上,有拆洗過電風扇的人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台灣AC扇大多都用D型軸的,
所以沒有這兩根,
之前在廈門組AC扇,
基本都圓軸的,
固定要靠那兩根.

网友A:
市售DC扇電壓24V 最大功耗28W有遙控器 如果有ECO 就更好用

以前買品諾已用三年,現在好像退出DC市場

PINOH品諾 16吋DC馬達遙控立扇 DF-1604DR - PChome 24h購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市售DC扇電壓24V 最大功耗28W有遙控器 如果有ECO 就更好用

以前買品諾已用三年,現在好像退出DC市場

請教:

"如果有ECO 就更好用" ,這是指哪種功能 ?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

"如果有ECO 就更好用" ,這是指哪種功能 ?

您好

https://www.hciaqstore.com/blog/posts/%E4%BD%95%E8%AC%82eco%E6%99%BA%E8%83%BD%E6%BA%AB%E6%8E%A7

擁有ECO智能溫控的電風扇,可以偵測週遭環境的溫度,來調整自身的風量輸出,並進行自動智慧風速調整,搭配冷氣使用的話則是省電的最佳良伴,藉此達到節能、省電的目的。
ECO智能溫控風扇的最大的好處,即是與冷氣搭配使用時,若室內的溫度下降,風扇也會跟著調低轉速,藉此達到全方位的省電節能,省去手動操縱、定時的麻煩。

网友:
我買過第一代的,使用電壓控制方式控制(控制線接地時轉速最高),送一個PWM調速板(使用特殊接法,調控控制線接地的時序,接地越多,速度越快),也送一個由數顆二極體所組成的降壓調速調速板接原來的三速開關。

這新版的已經失去像海賊王說的,使用DC變頻風扇最多的地方,是在極低速微風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