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 GTX1080Ti Xtreme Edition 11G 維修案例

楼主(2023-09-25):
賭了一張 技嘉 GTX1080Ti Xtreme Edition 11G 賣家表示 : 使用過程中不定時花屏或是黑屏且燈效異常,曾經送過X哥修過,但檢測無問題退回,
上機前測量 3v - 12v - 5v - 1.8v - PEXVDD - FBVDD 其餘無短路現象

接盤俠實至名歸... ,經賣家描述第一直覺就是顯存問題,兩種故障現象都指向核心或是顯存
使用內顯測試掛環境 ./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mfg -notest
超頻測試 ./mods gputest.js -pstate 0.max -matsinfo -test 118 -dramclk_percent 115% -loops 2
測試將近1X次終於才把有問題的顯存逼出來 ,用標籤貼註記好,隔熱做好換顯存(通常這種抱錯不存在虛焊問題,絕大多數是顯存有問題)

技嘉燈效IC使用 HT32F52241 微控制器(帶程序),印象中這東西很少壞掉,該IC周圍電阻及電容狀況都很好
這顆IC要工作需要 VDD、VDDA、RST、基本條件都滿足還是工作異常的話,那基本判定是該IC程序損壞或是本體損壞
直接更換料版上相同型號IC,基本上只要看到技嘉有用上這顆燈效IC,那程序都會是一樣的

換上後~燈效正常工作
前後比對

整體裝上後,燈效也都可以正常運作

本次故障元件

開機點亮,且正常進入系統
壓力測試及甜甜圈都正常通過,至此維修完成

*該卡拿到手後,打開內部發現核心有加焊過的跡象,判斷一下
當下加焊好核心可以跑完測試,且都通過無異常就退回給賣家了,但賣家使用還是有異常
就直接當故障出售了,然後順利成章當了接盤俠

网友:
時好時壞這種最麻煩了
測了10幾次~Q大真有耐心
讚一個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燈效IC不換會不會影響顯卡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燈效IC不換會不會影響顯卡功能

IC如果發生故障的話,儘管他沒有發揮出它的作用
但誰知道故障在往後使用會不會發生變化,畢竟他有3.3v灌進去,說不準哪天短路燒毀
那就麻煩了,我是會盡可能處理解決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