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Asrock H310CM-HDV rev.101 無CPU供電

楼主(2023-09-25):
型號: H310CM-HDV rev.101

症狀:

一開始可以顯示BIOS,當機後就沒有CPU供電。

有裝CMOS電池、記憶體,裝上CPU可觸發,測量CPU供電IC  RT3607BC EN冷開機有3.3V,

但之後重複開關機都維持0.2V,VCC: 5V PVCC: 12V VDIO: 1.04V 。

旁邊兩顆K27 dual MOSFET正常工作,G1/G2上升,DS導通拉低。

EN接0歐姆再接到一顆電阻,這顆電阻另一邊為3.3V(這個電壓開機後出現,接到G2),過了這顆就變0.2V。

我參考MSI B250的電路圖,同樣是VCORE IC是這家但不同型號IC,SLP_S3#、SLP_S3_CTRL加到K27的兩個G級

目前量測供電:

有待機3.3V、有PCIE CLK、有RSMRST#、有SLP_S5#、有SLP_S3#、

VPP 2.5V、VCC_DDR 1.2V、VTT_DDR 0.6V、PCH 1.05V。

RT3607BC這顆IC類似案例頗多都是CPU無供電。

請問前輩可以提供建議或是這張的點位圖或電路圖?

小弟在此感謝分享!

參考文獻:

(1)RT3607BC datasheet

(2)Intel 3XX系列芯片组(8代CPU)标准时序解释 by  会员1171152

補充內容 (2023-9-25 07:50 PM):
已完修,0元修復!

楼主:
K27 pinout

將重複開機階段的兩顆K27待機與開機啟動的電壓變化紀錄起來。
QP40                          QP39
pin       3    2  1           pin         3  2    1
待機     0    0  0                       0    0    0
開機     0.1 3.3 0                     0.1 3.3  0

pin       4   5    6           pin       4   5    6
待機     0 3.3 3.3                     0 3.3 3.3
開機     0   0    0                      0   0   0

***維修方向推導***

對照 ASRock B360M PRO4 Rev1.03點位圖,CPU供電電路設計與該板類似。

SLP_S3#、VCCIO_PWRGD確實參與其中。

對照上方數據,證明這兩個信號都存在以及這兩顆K27運作沒問題,排除失效異常的可能性。

這樣就只剩下EN分壓電路出問題比較大,剛好B360同樣是使用3V做分壓電路的供電。

MSI B250這張是採12V的分壓電路方案。

之前板上測量下分壓電阻很低,下分壓電阻拆下來測量證實為10K,想說回焊回去看看板上測量阻值也正常。

更新:再次開就有機會掉電,從料板搬一顆過去。

平台搭建
EN有3.3V出來,猜猜看下分壓電阻在哪個位置?!
進BIOS正常、
簡單使用Linux mint系統確認。

還需燒機測試耐用度如何?

至此完修,感謝過往提供豐富資料的前輩們,感謝收看!

參考資料:

(1)ASROCK B360M Pro4 不觸發 求點位圖!  by carzy1kimo大

補充內容 (2023-9-25 11:51 PM):
與B360採分壓電路取得EN還是有差別。

3.3V-10K-10K-0歐-EN

補充內容 (2023-9-27 12:08 AM):
09/26 :今天再測試EN降到1.05V。
旁邊就只剩一顆MLCC濾波電容,真正的兇手就是它的漏電導致EN不穩。

网友:
我那片 查到最後 !是南橋 GG 當料版了 XD